请教一下l298n用的是电压控制还是频率控制?

楼主(2012-03-26):
1、比如说,相同的pwm频率,一个为5v单片机5v信号,一个为3.3v单片机信号,l298n的输出一样吗?
2、还有l298n信号电平可以兼容3.3v吗?
3、l298n的pwm频率支持多大?

网友A:
看手册!
这些信息手册中有数据,逻辑H最低电压是多少之类的。养成看手册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
这些信息手册中有数据,逻辑H最低电压是多少之类的。养成看手册的习惯。 ...

恩,中文的不详细,英文原版又看的累,我查一下吧,谢了

网友B:
l298n信号电平可以兼容3.3v,l298n的最低输入电平为2.3V 只要大于2.3V就可以启动l298N

楼主:
引用 网友B:
l298n信号电平可以兼容3.3v,l298n的最低输入电平为2.3V 只要大于2.3V就可以启动l298N ...

哦,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