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FRC522的认证过程

楼主(2012-03-26):
各位大侠,请问下MFRC522在对Mifare 1卡进行认证的时候是不是只需要对MFRC522进行认证命令操作,然后等待相应的寄存器Status2Reg  中 MFCRYPtolon 置位即可?是不是这个过程自动执行了三次认证过程,谢谢了!

楼主:
小弟在对M1卡进行操作的时候,利用密码进行上面的认证之后MFCRYPtolon 位置1,然后对卡进行读写不成功。

网友A:
AUTHENTICATION 嘛,M1卡是有密钥的A0-A2/B0-B2,你首先要将密钥载入RC522中,之后选择要用哪套密钥进行认证
之后再执行认证操作

下面是认证过程源码,NXP的官方网站上面有
///////////////////////////////////////////////////////////////////////
//                  A U T H E N T I C A T I O N
//             W I T H   K E Y S   F R O M   E 2 P R O M
///////////////////////////////////////////////////////////////////////
char M500PiccAuthE2( unsigned char auth_mode,   // KEYA, KEYB
                     unsigned char *snr,        // 4 bytes card serial number
                     unsigned char key_sector,  // key address in reader storage,
                                                // 0 <= key_sector <= 15
                     unsigned char block)      // block number which should be
                                               // authenticated
                                               // 0 <= block <= 256
{
   char xdata status = MI_OK;
   // eeprom address calculation
   // 0x80 ... offset
   // key_sector ... sector
   // 0x18 ... 2 * 12 = 24 = 0x18
   unsigned short e2addr = 0x80 + key_sector * 0x18;
   unsigned char *e2addrbuf = (unsigned char*)&e2addr;

   if (auth_mode == PICC_AUTHENT1B)
      e2addr += 12; // key B offset
   FlushFIFO();    // empty FIFO
   ResetInfo(MInfo);

   memcpy(MSndBuffer,e2addrbuf,2); // write low and high byte of address
   MSndBuffer[2] = MSndBuffer[0];          // Move the LSB of the 2-bytes
   MSndBuffer[0] = MSndBuffer[1];  // address to the first byte
   MSndBuffer[1] = MSndBuffer[2];
   MInfo.nBytesToSend   = 2;
    // write load command
   if ((status=PcdSingleResponseCmd(PCD_LOADKEYE2,MSndBuffer,MRcvBuffer,&MInfo)) == MI_OK)
   {
      // execute authentication
      status = M500PiccAuthState(auth_mode,snr,block);
   }
   return statu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HENTICATION 嘛,M1卡是有密钥的A0-A2/B0-B2,你首先要将密钥载入RC522中,之后选择要用哪套密钥进行认 ...

您好  我现在按照这套流程进行验证之后返回正确值 但是读取数据失败      可否指点一二,多谢
////////////////////////////////////////////////////////////////////          这个是我用的认证函数
//功    能:验证卡片密码
//参数说明: auth_mode[IN]: 密码验证模式
//                 0x60 = 验证A密钥
//                 0x61 = 验证B密钥
//          addr[IN]:块地址
//          pKey[IN]:密码
//          pSnr[IN]: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
char PcdAuthState(unsigned char auth_mod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Key,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auth_mode;
    ucComMF522Buf[1] = addr;
    for (i=0; i<6; i++)
    {    ucComMF522Buf[i+2] = *(pKey+i);   }
    for (i=0; i<4; i++)
    {    ucComMF522Buf[i+8] = *(pSnr+i);   }

    status = PcdComMF522(PCD_AUTHENT,ucComMF522Buf,1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ReadRawRC(Status2Reg) & 0x08)))
//   if ((status != MI_OK))
    {   status = MI_ERR;   }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return status;
}

/*************************  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函数 *************************
**功    能: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参数说明:Command[IN]:RC522命令字
**          pInData[IN]:通过RC522发送到卡片的数据
**          InLenByte[IN]:发送数据的字节长度
**          pOutData[OUT]:接收到的卡片返回数据
**          *pOutLenBit[OUT]:返回数据的位长度
********************************************************************************/
char PcdComMF522(unsigned char Command,
                 unsigned char *pInData,
                 unsigned char InLenByte,
                 unsigned char *pOutData,
                 unsigned int  *pOutLenBit)
{
    char status = MI_ERR;
    unsigned char errorflag;
    unsigned char irqEn   = 0x00;
    unsigned char waitFor = 0x00;
    unsigned char lastBits;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i;
    switch (Command)
    {
       case PCD_AUTHENT:
          irqEn   = 0x12;
          waitFor = 0x10;
          break;
       case PCD_TRANSCEIVE:
          irqEn   = 0x77;
          waitFor = 0x30;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RawRC(ComIEnReg,irqEn|0x80);
    ClearBitMask(ComIrqReg,0x80);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for (i=0; i<InLenByte;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Data);    }
        WriteRawRC(CommandReg, Command);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Set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
    i = 5000;
    do
    {
         n = ReadRawRC(ComIrqReg);
         i--;
    } while ((i!=0) && !(n&0x01) && !(n&waitFor));//0x00110000
    errorflag = ReadRawRC(ErrorReg);
    Clear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if (i!=0)
    {
         //if(!(ReadRawRC(ErrorReg)&0x1B))
          if(!(errorflag&0x1B))
         {
             status = MI_OK;
             if (n & irqEn & 0x01)
             {   status = MI_NOTAGERR;   }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n = ReadRawRC(FIFOLevelReg);                     //FIFO 中的字节数目
                      lastBits = (ReadRawRC(ControlReg) & (0x07));     //如果为0 则接受到的字节有效
                if (lastBits)
                {   *pOutLenBit = (n-1)*8 + lastBits;   }
                else
                {   *pOutLenBit = n*8;   }
                if (n == 0)
                {   n = 1;    }
                if (n > MAXRLEN)
                {   n = MAXRLEN;   }
                for (i=0; i<n; i++)
                {   pOutData = ReadRawRC(FIFODataReg);    }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ntrolReg,0x80);           // stop timer now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return status;
}

主函数是这样的:
  status_findcard = PcdRequest(PICC_REQIDL,tt1);     //find cards
  if(status_findcard == 0)
  {
        GPIOF->BRR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else
  {

    GPIOF->BSRR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status_anticoll = PcdAnticoll(sn); /**/    //防冲突
  if(status_anticoll == 0)
  {
      status_selectcard = PcdSelect(sn , &size1);    //select a card and read the size

  }

  status_auth = PcdAuthState(0x60 , 0x08 , key , sn );     //验证                验证返回正确值

   status_read =  PcdRead(0x08,block);       //read a block           但是读取返回失败

  }

/////////////////////////////////////////////////////////////////////
//功    能:读取M1卡一块数据
//参数说明: addr[IN]:块地址
//          pData[OUT]:读出的数据,16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
char PcdRead(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Data)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READ;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90))
    {
        for (i=0; i<16; i++)
        {    *(pData+i) = ucComMF522Buf;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HENTICATION 嘛,M1卡是有密钥的A0-A2/B0-B2,你首先要将密钥载入RC522中,之后选择要用哪套密钥进行认 ...

您好 能否发一份NXP官方的源码给我 谢谢了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邮箱 ajinggelijing@sina.com 谢谢了

网友B:
MFRC522 NXP 官方代码,我用过完全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FRC522 NXP 官方代码,我用过完全没问题的

先谢过了 研究下

网友A:
M500PcdConfig();   //设置mifare
M500PcdConfigISOType(TYPEA);  // 设置 TYPE A  成功为1
M500PiccRequest(PICC_REQSTD, &TagType);   //返回0400,成功为1
M500PiccAnticoll(0, &SN);       //防冲突,返回卡系列号,成功为1
M500PiccSelect(card_snr, &sak);         //选卡,返回容量(88h或08h),成功为1
M500PiccAuthE2(PICC_AUTHENT1A,card_snr,1,7);  // 密码认证
M500PiccRead(4,&tt);           //向第4个块读出数据

流程就是这样,这些函数你可以在NXP官方的demo源码中找到
其中有一个不为1就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500PcdConfig();   //设置mifare
M500PcdConfigISOType(TYPEA);  // 设置 TYPE A  成功为1
M500PiccReques ...

大侠 您好 能不能给个链接 我找了半天没找着 或者发到我邮箱 谢谢了 ajinggelijing@sina.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 您好 能不能给个链接 我找了半天没找着 或者发到我邮箱 谢谢了

首先明确RC522使用的接口,我如果没记错RC522是支持I2C/SPI/UART的,至于你用哪种接口,你一定要有清楚
其次是要明确采用查询方式接收数据还是中断方式(SPI和UART要特别注意)
之后就是RC522的读写流程

附件中的接口方式为51模拟SPI,如果非SPI用串口的话自己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明确RC522使用的接口,我如果没记错RC522是支持I2C/SPI/UART的,至于你用哪种接口,你一定要有清楚

好的 先谢谢了

网友(2012-04-27):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现在按照这套流程进行验证之后返回正确值 但是读取数据失败      可否指点一二,多谢
///////// ...

您好 我想问问您的程序里通信函数中为什么将if(!(ReadRawRC(ErrorReg)&0x1B))注释掉呢? 我在寻卡时运行到这里时ErrorReg返回的值是0X45所以总是寻卡失败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先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明确RC522使用的接口,我如果没记错RC522是支持I2C/SPI/UART的,至于你用哪种接口,你一定要有清楚

大侠您好 您的例程用的是I2C的方式吧 您遇到过寻卡时ErrorReg的值是0X45的时候么

网友:
我想找RC632的源码也找不到,NXP官网上了几次了,都找不到。。。⊙﹏⊙b汗

网友(2012-05-30):
正准备要弄这个,先MARK一下

网友(2013-03-26):
太强悍了   3Q

网友(2013-09-06):
MARK 一下,即将学习RFID

网友(2014-01-16):
有人用过SONY的RC-S926吗?NFC的

网友C(2014-02-19):
学习,正被这个烦着呢。。。

网友(2014-05-24):
引用 网友C:
学习,正被这个烦着呢。。。

你的有搞定吗,我的522认证的时候始终认证不成功,跟楼上说的都一样的现象。

网友(2014-10-28):
mark一下,晚上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