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啊,能推荐个4kv隔离的DC/DC或者解决办法不?

楼主(2012-03-26):
已经有一路电源给现有系统供电,现这路电源需要给另外一个模块供电,现有的这路电源需要和另外一个模块之间需要4kv隔离。有现成的4kv隔离DC/DC,或者其它的解决办法不?谢谢!

网友:
详细参数未描述,输入输出电压,电流,功率,体积?

楼主:
电流很小<50mA,只需隔离,5V-5V.

网友:
电压隔离就是留足原副边距离,采用加强绝缘或者开槽等安规措施就可以了,耐压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A:
这种要求,很多隔离电源模块都可以达到,直接用就可以了。

楼主(2012-04-26):
引用 网友A:
这种要求,很多隔离电源模块都可以达到,直接用就可以了。

模块。。。。。价格摆在那呢。。。

网友:
关键是变压器绝缘要达到

网友:
电流再小,也是4KV的电源隔离,只想到了隔离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