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下我的超小stm8 MP3电路图~TF卡~锂电池~cog12864~usb~

楼主(2012-03-26):
申明:这个只是一个开发板!!虽然不像开发板!但是它确实只是个开发板!
花了点时间把我之前的mp3改版了下,大小和效果见图~TF卡~锂电池~cog12864~可usb供电与烧写~vs1003~超小型啊!!!有没有~
附件为电路图和测试程序~小弟是做硬件的,软件水平实在是很烂,测试程序只是一段验证所有功能都可以用的代码,但是可以放歌,没有音量调节~
暂时打了个样~想找个合作者一起开发开发软件什么的。
下一步打算把充电电路什么的加上去,然后加个蓝牙什么的。用手机去控制这个mp3播放和调节音量~

网友:
好小的开发板哦。

网友:
做得挺好的,支持啊!

网友:
小巧精致。不错。

网友:
看起来相当不错,支持楼主

网友A:
建议买我的1.8寸TFT呀,价格便宜又大气!

网友:
做得不错,想整一个STM32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我的1.8寸TFT呀,价格便宜又大气!

.....額,你那個估計驅動太麻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額,你那個估計驅動太麻煩了~

我提供驱动程序呀,51的程序!

网友B:
论坛diy的mp3的还有另一个代名词是: VS1003

网友:
怎么下载不了附件呀?有些是可以的,有些就不能下载,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diy的mp3的还有另一个代名词是: VS1003

貌似是的,哈哈~

网友(2012-10-23):
你的锂电池直接输出给1117吗?

网友:
这个有意思,我也打算做一个

网友:
哎哟,楼主,你的方案,我正好也在考虑中啊。。。。

收了,关注后续

网友:
记号。一定要看看

网友(2013-04-22):
顶。准备学习一下。

网友:
这样的质量贴,那必须常年顶啊

网友C:
应该配一个OLED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配一个OLED屏

我也觉得,不过不知道怎么焊接

网友D:
楼主看了一下你的电路图怎么没有看到锂电池是从哪儿接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了一下你的电路图怎么没有看到锂电池是从哪儿接入的呢

你果然眼神犀利,做板子的时候没有考虑留锂电池接口,不过可以焊在输入电容两端啊,哈哈

网友:
很有意思!

网友:
好东东,谢谢共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果然眼神犀利,做板子的时候没有考虑留锂电池接口,不过可以焊在输入电容两端啊,哈哈 ...

哦,难怪怎么没有锂电池接入点哟,原来是这样的哟

网友:
目测LZ耳机深海赛尔。。mx365???

网友:
好东西。看上去这么小。现在都是大屏的时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不过不知道怎么焊接

我做过一个无线模块,尺寸也很小,用的OLED,也是电池供电,下一步想做个MP3+收音机,也是vs1003.想请教楼主功耗问题,我的无线模块电池容量200maH左右,开机也就两三小时就没电,关机后也只能放两天三天。

网友:
五脏俱全啊

网友:
你淘宝网上找找看

网友(2013-07-01):
完美的开发板呀!羡慕!!

网友:
挺好的,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一下, 图和软件都有了 ! 无私啊

网友(2013-08-09):
毫无保留的顶起来

网友(2013-09-23):
这小MP3做的挺精致的

网友:
lcd12864的驱动ic是st7920吗?

网友:
看起来不错。赞一个

网友(2013-12-25):
楼主  你那个TF卡座的封装能不能给发一下  最近要用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谢谢了!!!

网友:
不错啊,楼主。
有你那个TF卡座的封装的封装吗??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封装,自己画的话有误差太多,可否传上来共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我的1.8寸TFT呀,价格便宜又大气!

你还有TFT吗

网友:
好贴留下脚印。

网友A:
shan-yan.taobao.com          有特价的TFT呀, 旺旺联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shan-yan.taobao.com          有特价的TFT呀, 旺旺联系。

都两年了 ,你还有屏呢  赞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都两年了 ,你还有屏呢  赞

汗,我一直在做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汗,我一直在做屏!

哦,那见笑了

网友:
非常不错的产品,加上个外壳就更好了

网友:
我顶一下,楼主做的真不错啊

网友:
好精致,马克下,感谢分享

网友(2014-02-18):
从主程序上看,没有选歌功能,可以继续完善。

网友:
哎,留念一下吧,这个账号被盗了。
只能申请小号来玩玩了。

网友:
下来学习学习。
有一个地方没看明白,请楼主指点一二,TF卡的几根线,同时接到了STM8和VS1003,这是什么缘故?

网友:
stm8接触的不多,只能帮顶了

网友(2014-04-02):
楼主你这个静态电流多少,工作时候电流又是多少,电池用的多大容量的。

网友:
原理图怎么不是PDF格式的???下载了打不开呀!

网友:
先mark 回头再看

网友(2014-10-23):
正要找这个东西,来看看!

网友:
mark下   有机会再细细学

网友:
玩玩还不错啊.....

网友(2015-01-11):
这个也就只能玩玩吧?

网友:
越小越方便

网友:
经典的VS1003啊

网友:
这么小的板子,会很好用。。。

网友:
mark stm8 MP3 VS1003

网友:
能不能做到远程控制播放某一个歌曲?

网友(2015-06-24):
板子到是很袖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