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PC机进行通信时遇到个问题

楼主(2012-03-26):
在做ARM板与PC机通信,PC机是WINDOWS 7 系统,ARM烧的linux2.6核,用串口加超级终端来进行操作。ARM的IP是192.168.1.6,PC机IP设置为192.168.1.7.然后用网线连接起来,网线就是普通家用上网的网线。连接起来之后用ping命令总是无法ping通,PC机上pingARM的IP显示无法访问目标主机,ARM上pingPC机的IP则一直没有反应。

请问设置ARM于PC的网络连接是不是只要设置IP在同一网段就可以了?还需要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么?已经尝试过用交叉网线和直通网线了,都遇到同样的问题,网关也设置成一样的了。
网线应该是连接好的,ARM板上RJ45口灯是亮的,并且插上网线后ARM板输出: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CDE1

ARM板上ping主机出现这样的显示:

PING 192.168.1.7 (192.168.1.7): 56 data bytes
------------[ cut here ]------------
WARNING: at net/sched/sch_generic.c:226 dev_watchdog+0x260/0x280()
NETDEV WATCHDOG: eth0 (dm9000): transmit timed out
Modules linked in: ov9650 zd1211rw rt73usb rt2x00usb rt2x00lib mac80211 input_polldev

Backtrace:
[<c003bfd4>] (dump_backtrace+0x0/0x10c) from [<c033fb0c>] (dump_stack+0x18/0x1c)

  r7:c0475e08 r6:c02d8a30 r5:c04539f0 r4:000000e2
[<c033faf4>] (dump_stack+0x0/0x1c) from [<c0049f50>] (warn_slowpath_common+0x4c/
0x80)
[<c0049f04>] (warn_slowpath_common+0x0/0x80) from [<c0049fd0>] (warn_slowpath_fm
t+0x30/0x38)
  r7:00000000 r6:c38ba400 r5:c04dea98 r4:c0475e2c
[<c0049fa0>] (warn_slowpath_fmt+0x0/0x38) from [<c02d8a30>] (dev_watchdog+0x260/
0x280)
  r3:c38ba400 r2:c0453a08
  r4:c047c070
[<c02d87d0>] (dev_watchdog+0x0/0x280) from [<c0053e40>] (run_timer_softirq+0x1ac
/0x22c)
  r7:c02d87d0 r6:c0475ea8 r5:00000100 r4:c04d0a40
[<c0053c94>] (run_timer_softirq+0x0/0x22c) from [<c004f120>] (__do_softirq+0x78/
0x100)
[<c004f0a8>] (__do_softirq+0x0/0x100) from [<c004f1f0>] (irq_exit+0x48/0x50)
[<c004f1a8>] (irq_exit+0x0/0x50) from [<c0037048>] (_text+0x48/0x70)
[<c0037000>] (_text+0x0/0x70) from [<c0037a44>] (__irq_svc+0x24/0xa0)
Exception stack(0xc0475f48 to 0xc0475f90)
5f40:                   f4100000 00000032 f4100000 60000013 c0038ed8 c0474000
5f60: c0038ed8 c04af984 3001e904 41129200 3001e8d0 c0475f9c c0475fa0 c0475f90
5f80: c003950c c0038f38 60000013 ffffffff
  r7:c04af984 r6:00004000 r5:f4000000 r4:ffffffff
[<c0038ed8>] (default_idle+0x0/0xac) from [<c003950c>] (cpu_idle+0x4c/0x68)
[<c00394c0>] (cpu_idle+0x0/0x68) from [<c033daf8>] (rest_init+0x5c/0x70)
  r7:c04784f0 r6:c0020d34 r5:c04af940 r4:c04d320c
[<c033da9c>] (rest_init+0x0/0x70) from [<c0008944>] (start_kernel+0x1e0/0x24c)
[<c0008764>] (start_kernel+0x0/0x24c) from [<30008034>] (0x30008034)
  r5:c04afa28 r4:c0007175
---[ end trace ca1a1e11ef0cb6dd ]---

网友A:
这应该是DM9000没驱动起来吧?
transmit timed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DM9000没驱动起来吧?
transmit timed out?

我觉得如果没驱动起来应该会显示link down才对,但我将网线连接好之后板子上显示: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CDE1。所以DM9000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如果没驱动起来应该会显示link down才对,但我将网线连接好之后板子上显示:eth0: link up, 100Mbp ...

你的错误是在软中断中的net_TX中,函数dev_watchdog出错才dum_stack这些信息,问题肯定出在内核和驱动上面。
你要不就看看这一段程序哪里出问题了?
你现在问题肯定和IP、交叉网线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错误是在软中断中的net_TX中,函数dev_watchdog出错才dum_stack这些信息,问题肯定出在内核和驱动上 ...

谢谢你,我也觉得可能是内核里面驱动文件出问题了。这块板子从前曾经在其它电脑上尝试过网络是正常的,拿过来在自己机子上就不好用了。这样看来可能真得重新编译内核了,就有点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