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GPS模块?

楼主(2012-03-26):
(图片)

楼主:
总共有九根线,不知这九根线是干什么的

网友A:
貌似日本光电的GSU-36的模块,记得通道有点多,n年前玩过几天。

网友B:
这种GPS是N年以前的了,搜星速度那个叫慢啊!没多大的研究价值了。可以找出这个模块上电容值最大的那个电容分清正负极,分别供上3.3电压。然后在串口的RX上接个1K的电阻,一个一个试引脚,同时看看电脑上的串口调试助手的接收区有无数据就大致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GPS是N年以前的了,搜星速度那个叫慢啊!没多大的研究价值了。可以找出这个模块上电容值最大的那个电容 ...

有手册的,没必要这么费神,河南友利华代理的吧。拿型号放狗就来
这模块的指标并不低,速度也还可以。现在速度快一定程度依赖网络的AGPS特性,冷启动都头大。不过那时候的模块灵敏度底一些,没出来高感芯片,当然漂移也小一些。

网友:
启动慢,但漂移小,那时候是短信发送坐标到服务器方式定位的还没有GPRS数据定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日本光电的GSU-36的模块,记得通道有点多,n年前玩过几天。

我查了一下还真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还真是的

那必须是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