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研究LCR 不是很理解相敏检波器原理 求指导

楼主(2012-03-26):
是这样的先看公式

这样 有个公式错了 结果是Vy这个不影响
我的疑问就是这个公式的意思是重0-T/2积分 就是重正弦波的的0-T/2?
后面的是重正弦信号的T/4到3T/4积分????

网友A(2012-05-02):
开关式鉴相器原理~~~

网友:
但是我在XY轴的积分起点与终点的选取上还是不太了理解,没办法了。反正重点也不是在这里,主要还是要保证两个开关信号的正交性,以及开关信号要保证与激励信号的频率完全一致~~

楼主:
我大概明白了 我现在准备仿制heize 的LCR 正在仿真他的电路图和研究原理有兴趣的大家交流下

网友(2012-09-05):
引用 网友A:
开关式鉴相器原理~~~

请问这篇文章能否放上来让大家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2013-05-24):
引用 楼主:
我大概明白了 我现在准备仿制heize 的LCR 正在仿真他的电路图和研究原理有兴趣的大家交流下 ...

LZ搞懂了么?

帮我分析一下下面这个图。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从下面的论坛链接下载"Phoenic impedance meter project and info.zip"
有详细说明开关式鉴相器原理和视频.

psoc的 lcr projectpsoc的 lcr 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