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MSE的触摸屏应用多点校准算法

楼主(2012-03-26):
前两天看到ADI的应用笔记AN1021《基于MMSE的触摸屏应用多点校准算法》很不错,传个中文版上来。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正好用上,谢谢楼主哈,

网友A:
效果很好,rt-thread加9寸屏,校准算法给力

网友B(2012-05-21):
为什么我下载下来不是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下载下来不是pdf

下载的文件大小是284.35 KB的话就把后缀名改为PDF

网友(2012-12-26):
经典,学习中,甚是有用。谢谢LZ

网友(2013-04-02):
引用 楼主:
下载的文件大小是284.35 KB的话就把后缀名改为PDF

void Do_Calibration(signed short int *Px, signed short int *Py) // do calibration for point(Px, Py)
{                                                               // using the calculated coefficients

        *Px=(signed short int)(KX1*(*Px)+KX2*(*Py)+KX3+0.5);
        *Py=(signed short int)(KY1*(*Px)+KY2*(*Py)+KY3+0.5);
}

楼主这个函数 是 有触摸屏的物理坐标 转化得到 LCD的显示坐标吗?应该怎么调用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很好,rt-thread加9寸屏,校准算法给力

兄弟 ,这个算法你是怎么调用的,能分享下吗?

网友A:
touch->x = (rt_uint16_t)(touch->KXn1 * touch->x + touch->KXn2 * touch->y + touch->KXn3 + 0.5);
touch->y = (rt_uint16_t)(touch->KYn1 * touch->x + touch->KYn2 * touch->y + touch->KYn3 + 0.5);
按照RTT标准来就行了

网友C:
                                                    int i;
                                                        int Points=N;
                                                        float a[3],b[3],c[3],d[3],k;
                                                        if(Points<3)
                                                        {
                                                                return ;
                                                        }
                                                        else
                                                        {
                                                                if(Points==3)
                                                                {
                                                                        for(i=0; i<Points; i++)
                                                                        {
                                                                                a[i]=(float)(screenPtr[i][0]);
                                                                                b[i]=(float)(screenPtr[i][1]);
                                                                                c[i]=(float)(displayPtr[i][0]);
                                                                                d[i]=(float)(displayPtr[i][1]);
                                                                        }
                                                                }
                                                                else if(Points>3)
                                                                {
                                                                        for(i=0; i<3; i++)
                                                                        {
                                                                                a[i]=0;
                                                                                b[i]=0;
                                                                                c[i]=0;
                                                                                d[i]=0;
                                                                        }
                                                                        for(i=0; i<Points; i++)
                                                                        {
                                                                                a[2]=a[2]+(float)(screenPtr[i][0]);
                                                                                b[2]=b[2]+(float)(screenPtr[i][1]);
                                                                                c[2]=c[2]+(float)(displayPtr[i][0]);
                                                                                d[2]=d[2]+(float)(displayPtr[i][1]);
                                                                                a[0]=a[0]+(float)(screenPtr[i][0])*(float)(screenPtr[i][0]);
                                                                                a[1]=a[1]+(float)(screenPtr[i][0])*(float)(screenPtr[i][1]);
                                                                                b[0]=a[1];
                                                                                b[1]=b[1]+(float)(screenPtr[i][1])*(float)(screenPtr[i][1]);
                                                                                c[0]=c[0]+(float)(screenPtr[i][0])*(float)(displayPtr[i][0]);
                                                                                c[1]=c[1]+(float)(screenPtr[i][1])*(float)(displayPtr[i][0]);
                                                                                d[0]=d[0]+(float)(screenPtr[i][0])*(float)(displayPtr[i][1]);
                                                                                d[1]=d[1]+(float)(screenPtr[i][1])*(float)(displayPtr[i][1]);
                                                                        }
                                                                        a[0]=a[0]/a[2];
                                                                        a[1]=a[1]/b[2];
                                                                        b[0]=b[0]/a[2];
                                                                        b[1]=b[1]/b[2];
                                                                        c[0]=c[0]/a[2];
                                                                        c[1]=c[1]/b[2];
                                                                        d[0]=d[0]/a[2];
                                                                        d[1]=d[1]/b[2];
                                                                        a[2]=a[2]/Points;
                                                                        b[2]=b[2]/Points;
                                                                        c[2]=c[2]/Points;
                                                                        d[2]=d[2]/Points;
                                                                }
                                                                k=(a[0]-a[2])*(b[1]-b[2])-(a[1]-a[2])*(b[0]-b[2]);
                                                                TPA=((c[0]-c[2])*(b[1]-b[2])-(c[1]-c[2])*(b[0]-b[2]))/k;
                                                                TPB=((c[1]-c[2])*(a[0]-a[2])-(c[0]-c[2])*(a[1]-a[2]))/k;
                                                                TPC=(b[0]*(a[2]*c[1]-a[1]*c[2])+b[1]*(a[0]*c[2]-a[2]*c[0])+b[2]*(a[1]*c[0]-a[0]*c[1]))/k;

                                                                TPD=((d[0]-d[2])*(b[1]-b[2])-(d[1]-d[2])*(b[0]-b[2]))/k;
                                                                TPE=((d[1]-d[2])*(a[0]-a[2])-(d[0]-d[2])*(a[1]-a[2]))/k;
                                                                TPF=(b[0]*(a[2]*d[1]-a[1]*d[2])+b[1]*(a[0]*d[2]-a[2]*d[0])+b[2]*(a[1]*d[0]-a[0]*d[1]))/k;

                                                                TPDivider = (int)scaling;
                                                                //return Points;

网友:
调用的时候 是这样的
i=(float)((TPA*tpx)+(TPB*tpy)+TPC+0.5);
j=(float)((TPD*tpx)+(TPE*tpy)+TPF+0.5);

i,j 分别为转换后的 X ,Y的逻辑坐标,就是要显示 的坐标,   可怎么不正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uch->x = (rt_uint16_t)(touch->KXn1 * touch->x + touch->KXn2 * touch->y + touch->KXn3 + 0.5);
touch ...

看看是这样调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uch->x = (rt_uint16_t)(touch->KXn1 * touch->x + touch->KXn2 * touch->y + touch->KXn3 + 0.5);
touch ...

touch->x = (rt_uint16_t)(touch->KXn1 * touch->x + touch->KXn2 * touch->y + touch->KXn3 + 0.5);
touch->y = (rt_uint16_t)(touch->KYn1 * touch->x + touch->KYn2 * touch->y + touch->KYn3 + 0.5);
你好, 这里面的  touch->x  和  "=" 号右面的  touch->x 是同一个变量吗?  是物理坐标还是逻辑坐标?,如果是物理坐标,  下一步怎么得到逻辑坐标呢?  如果是逻辑坐标,那 物理坐标怎么求出的呢?

网友:
上面的是校准的算法,你需要自己弄几个采样点,我的9寸屏弄了9个采样点,
如下:
//LCD的9个采样点
rt_uint16_t ReferencePoint[Number][2] = {
  { CALIBRATION_WIDTH  , CALIBRATION_HEIGHT  },
  { 400 , CALIBRATION_HEIGHT },
  { 800-CALIBRATION_WIDTH  , CALIBRATION_HEIGHT },

  { CALIBRATION_WIDTH , 240 },
  { 400  , 240 },
  { 800-CALIBRATION_WIDTH , 240 },

  { CALIBRATION_WIDTH , 480-CALIBRATION_HEIGHT },
  { 400  , 480-CALIBRATION_HEIGHT },
  { 800-CALIBRATION_WIDTH , 480-CALIBRATION_HEIGHT },
};

网友:
const int displayPtr[5][2] =
{
        {50,50},
        {750,50},
        {50,550},
        {750,550},
        {400,300},
        //{80,60},
        //{720,60},
        //{80,540},
        //{720,540},
        //{400,300},
};
这是我的LCD的五个采样点,    是对应的放在ReferencePoint[N][2]里面吧, 你的 那几个LCD采样点 那样写没看懂呢,  我的QQ:729731698  ,能加我QQ聊吗?

网友(2013-06-21):
Iar,MEGA16,环境,手动设置ReferencePoint 初始化成校准点位置,手动设置SamplePoint初始化成采样点位置,就是校准点和采样点重合,怎么软件模拟不对,软件模拟时采样的x,y为零,计算结果,x=0,y=-1,不是都为0,怎么回事,有测试了下,随意改变,x,y的值返回的x全部为0,y全部为-1
void Do_Calibration(signed short int *Px, signed short int *Py);
int Get_Calibration_Coefficient();
int main( void )
{
   signed short int x = 0,y = 0;
    Get_Calibration_Coefficient();
   while(1)
   {
       Do_Calibration(&x,&y);
   }
}
#define N 9                                 //校准的参考点的数目
#define CALIBRATION_WIDTH 800
#define CALIBRATION_HEIGHT 400
signed short int ReferencePoint[N][2]=
{
    { CALIBRATION_WIDTH  , CALIBRATION_HEIGHT  },
    { 400 , CALIBRATION_HEIGHT },
    { 800-CALIBRATION_WIDTH  , CALIBRATION_HEIGHT },

    { CALIBRATION_WIDTH , 240 },
    { 400  , 240 },
    { 800-CALIBRATION_WIDTH , 240 },

    { CALIBRATION_WIDTH , 480-CALIBRATION_HEIGHT },
    { 400  , 480-CALIBRATION_HEIGHT },
    { 800-CALIBRATION_WIDTH , 480-CALIBRATION_HEIGHT },

};      //理想位置的参考点
signed short int SamplePoint[N][2] =
{
    { CALIBRATION_WIDTH  , CALIBRATION_HEIGHT  },
    { 400 , CALIBRATION_HEIGHT },
    { 800-CALIBRATION_WIDTH  , CALIBRATION_HEIGHT },

    { CALIBRATION_WIDTH , 240 },
    { 400  , 240 },
    { 800-CALIBRATION_WIDTH , 240 },

    { CALIBRATION_WIDTH , 480-CALIBRATION_HEIGHT },
    { 400  , 480-CALIBRATION_HEIGHT },
    { 800-CALIBRATION_WIDTH , 480-CALIBRATION_HEIGHT },

};         //采样位置的参考点
double KX1, KX2, KX3, KY1, KY2, KY3;        //系数的校准算法
void Do_Calibration(signed short int *Px, signed short int *Py) // 做校准点 (Px,Py) 使用的计算的系数
{
    *Px=(signed short int)(KX1*(*Px)+KX2*(*Py)+KX3+0.5);
    *Py=(signed short int)(KY1*(*Px)+KY2*(*Py)+KY3+0.5);
}
int Get_Calibration_Coefficient() //计算的系数,校准算法: KX1、 KX2、 KX3、 KY1、 KY2、 KY3
{
    int i;
    int Points=N;
    double a[3],b[3],c[3],d[3],k;
    if(Points<3)
    {
        return 0;
    }
    else
    {
        if(Points==3)
        {
            for(i=0; i<Points; i++)
            {
                a=(double)(SamplePoint[0]);
                b=(double)(SamplePoint[1]);
                c=(double)(ReferencePoint[0]);
                d=(double)(ReferencePoint[1]);
            }
        }
        else if(Points>3)
        {
            for(i=0; i<3; i++)
            {
                a=0;
                b=0;
                c=0;
                d=0;
            }
            for(i=0; i<Points; i++)
            {
                a[2]=a[2]+(double)(SamplePoint[0]);
                b[2]=b[2]+(double)(SamplePoint[1]);
                c[2]=c[2]+(double)(ReferencePoint[0]);
                d[2]=d[2]+(double)(ReferencePoint[1]);
                a[0]=a[0]+(double)(SamplePoint[0])*(double)(SamplePoint[0]);
                a[1]=a[1]+(double)(SamplePoint[0])*(double)(SamplePoint[1]);
                b[0]=a[1];
                b[1]=b[1]+(double)(SamplePoint[1])*(double)(SamplePoint[1]);
                c[0]=c[0]+(double)(SamplePoint[0])*(double)(ReferencePoint[0]);
                c[1]=c[1]+(double)(SamplePoint[1])*(double)(ReferencePoint[0]);
                d[0]=d[0]+(double)(SamplePoint[0])*(double)(ReferencePoint[1]);
                d[1]=d[1]+(double)(SamplePoint[1])*(double)(ReferencePoint[1]);
            }
            a[0]=a[0]/a[2];
            a[1]=a[1]/b[2];
            b[0]=b[0]/a[2];
            b[1]=b[1]/b[2];
            c[0]=c[0]/a[2];
            c[1]=c[1]/b[2];
            d[0]=d[0]/a[2];
            d[1]=d[1]/b[2];
            a[2]=a[2]/Points;
            b[2]=b[2]/Points;
            c[2]=c[2]/Points;
            d[2]=d[2]/Points;
        }
        k=(a[0]-a[2])*(b[1]-b[2])-(a[1]-a[2])*(b[0]-b[2]);
        KX1=((c[0]-c[2])*(b[1]-b[2])-(c[1]-c[2])*(b[0]-b[2]))/k;
        KX2=((c[1]-c[2])*(a[0]-a[2])-(c[0]-c[2])*(a[1]-a[2]))/k;
        KX3=(b[0]*(a[2]*c[1]-a[1]*c[2])+b[1]*(a[0]*c[2]-a[2]*c[0])+b[2]*(a[1]*c[0]-a[0]*c[1]))/k;
        KY1=((d[0]-d[2])*(b[1]-b[2])-(d[1]-d[2])*(b[0]-b[2]))/k;
        KY2=((d[1]-d[2])*(a[0]-a[2])-(d[0]-d[2])*(a[1]-a[2]))/k;
        KY3=(b[0]*(a[2]*d[1]-a[1]*d[2])+b[1]*(a[0]*d[2]-a[2]*d[0])+b[2]*(a[1]*d[0]-a[0]*d[1]))/k;
        return Points;
    }
}

网友D:
老兄,你测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你测试过吗

当然是用过的,我用在7寸屏上的,前面也有网友用在9寸上的
你自己拿个屏幕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A:
表示 这个算法很不错的,我的9寸屏上使用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用过的,我用在7寸屏上的,前面也有网友用在9寸上的
你自己拿个屏幕试一试就知道了

没有硬件,是软件仿的,能发一个,你改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 这个算法很不错的,我的9寸屏上使用效果很好

你好,能发一个你的吗

楼主:
没有改过,直接用的
我的屏幕直接校准了固化参数
没有校准选项的

网友(2014-04-01):
引用 网友A:
表示 这个算法很不错的,我的9寸屏上使用效果很好

你好,你的9寸屏效果都很好吗,没有飞点的吗,我是8寸屏,但是在边缘处偶尔会有飞点?能请教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改过,直接用的
我的屏幕直接校准了固化参数
没有校准选项的

请问你每次校准参数都相同吗,我校准的时候会有偏差,能请教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 这个算法很不错的,我的9寸屏上使用效果很好

对校准点的选择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每次校准参数都相同吗,我校准的时候会有偏差,能请教一下吗?

屏幕大了抖动大,不可能每次都是一样的,但是基本差不多。如果差太多,建议换一家的触摸屏,我遇到过一家的超级抖动,不能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屏幕大了抖动大,不可能每次都是一样的,但是基本差不多。如果差太多,建议换一家的触摸屏,我遇到过一家 ...

但是现在的电子产品不是也有大屏幕的吗,感觉还是可以的,我的才是8寸屏,在边缘处偶尔会有抖动,作为一个产品的话觉得这样应该不太好吧,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是现在的电子产品不是也有大屏幕的吗,感觉还是可以的,我的才是8寸屏,在边缘处偶尔会有抖动,作为一 ...

增加校准点数试试吧

网友(2014-05-17):
,我的这个10.2寸触摸屏刚开始读到的值就是这样的,请问触摸屏质量有问题吗?

楼主:
关键是看屏幕的数据稳定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看屏幕的数据稳定不

你用的是哪家的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是哪家的触摸屏?

那时候在淘宝买的,就几片,后来换了地方工作,界面直接上HMI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 i;
                                                        int Points=N;
                                                        float a[3],b[3],c[3],d[3],k;

你代码 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