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与 RS232 无源互转电路 参照 UT201 Protel DXP SCH文件

楼主(2012-03-27):
RS485 与 RS232 无源互转电路 参照 UT201 Protel DXP SCH文件,送给需要的人。

附件里面已经包含了部分元件的封装和 DS,如果有兴趣,可以自行制作了。

网友:
留下备用

网友:
留下备用,感谢lz

网友:
用了很多232to485转换器,都不支持mark和space校验,不知这个怎样

网友A:
请问为什么我无法下载啊,点击后的链接是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DI0NzYxOXw1NDYyNDkw这个,根本不是.rar的文件,请问是为什么呢?不管使用迅雷,还是IE直接下载都是这样,郁闷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我无法下载啊,点击后的链接是http://www.ourdev.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1OXw3ZmQ0 ...

多等一会,就是这个网址,可以下载的,IE下载。

网友B:
我感觉很多有缘的产品都不可靠,无源的更不敢用,我是亲身体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很多有缘的产品都不可靠,无源的更不敢用,我是亲身体会的

这个可以通过窃取串口获取电源,也可以提供5V电源使用。

今天的速度似乎特别慢,应该不是公司这边网速的事情,上其他网站都好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通过窃取串口获取电源,也可以提供5V电源使用。

今天的速度似乎特别慢,应该不是公司这边网速的 ...

知道的,我也做过无源的产品,后来我自己都不用了,客户反应长丢数据,后来换成有源的主要问题解决了。

网友:
用另存为可以保存的。

正好需要,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的,我也做过无源的产品,后来我自己都不用了,客户反应长丢数据,后来换成有源的主要问题解决了。 ...

这种串口窃电的设备,如果是符合 RS232C,那么有2个引脚(除RXD、TXD引脚)以上可以成功窃电,工作起来还是比较稳定的。

如果只有接通 RXD TXD ,工作起来可能会有波动,不稳定。这个时候需要接入5V电源。

网友:
點擊后木有反應。

网友:
能用有源的尽量用有源的。

网友(2012-05-11):
感觉无源不放心

网友(2013-01-29):
mark  232-485

网友:
谁帮转个原理图的PDF?

网友:
这个电路相对其他的还算是好用一些,我们的设备485用现在都是用一个处理器+485片子去做了,效果好,(因为那些采用的基本都是位控制 的方法,距离远了受到一定干扰这边就不能正确解析) 用处理器做法缺点是波特率一般是固定(没做自适应),但我们自己的设备波特率是固定的,所以没有问题,用处理器的做法就是采用一帧数据一RTX ,比较可靠

网友(2014-04-23):
先标识,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