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PID控制

楼主(2012-03-27):
小弟这段时间潜心研究了一下PID控制的基本原理和过程,一点点收获,与大家分享。

控制模型:人以pid控制的方式用水壶往水杯里倒印有刻度的半杯水后停下;
设定值:水杯的半杯刻度;
实际值:水杯的实际水量;
输出值:水壶的倒处数量和水杯舀出水量;
测量传感器:人的眼睛
执行对象:人
正执行:倒水
反执行:舀水
1、p 比例控制,就是人看到水杯里水量没有达到水杯的半杯刻度,就按照一定水量从水壶里王水杯里倒水或者水杯的水量多过刻度,就以一定水量从水杯里舀水出来,这个一个动作可能会造成不到半杯或者多了半杯就停下来。
说明:p比例控制是一种最简单的控制方式。其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成比例关系。当仅有比例控制时系统输出存在稳态误差(steady-state error)。
2、pi 积分控制,就是按照一定水量往水杯里倒,如果发现杯里的水量没有刻度就一直倒,后来发现水量超过了半杯,就从杯里往外面舀水,然后反复不够就倒水,多了就舀水,直到水量达到刻度。
说明:在积分i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积分成正比关系。对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如果在进入稳态后存在稳态误差,则称这个控制系统是有稳态误差的或简称有差系统(system with steady-state error)。为了消除稳态误差,在控制器中必须引入“积分项”。积分项对误差取决于时间的积分,随着时间的增加,积分项会增大。这样,即便误差很小,积分项也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加大,它推动控制器的输出增大使稳态误差进一步减小,直到等于零。因此,比例+积分(pi)控制器,可以使系统在进入稳态后无稳态误差。
3、pid 微分控制,就是人的眼睛看着杯里水量和刻度的距离,当差距很大的时候,就用水壶大水量得倒水,当人看到水量快要接近刻度的时候,就减少水壶的得出水量,慢慢的逼近刻度,直到停留在杯中的刻度。如果最后能精确停在刻度的位置,就是无静差控制;如果停在刻度附近,就是有静差控制。
说明:在微分控制d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微分(即误差的变化率)成正比关系。
自动控制系统在克服误差的调节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振荡甚至失稳,其原因是由于存在有较大惯性组件(环节)或有滞后(delay)组件,具有抑制误差的作用,其变化总是落后于误差的变化。解决的办法是使抑制误差作用的变化“超前”,即在误差接近零时,抑制误差的作用就应该是零。这就是说,在控制器中仅引入“比例p”项往往是不够的,比例项的作用仅是放大误差的幅值,而目前需要增加的是“微分项”,它能预测误差变化的趋势。这样,具有比例+微分的控制器,就能够提前使抑制误差的控制作用等于零,甚至为负值,从而避免了被控量的严重超调。所以对有较大惯性或滞后的被控对象,比例p+积分i+微分d(pid)控制器能改善系统在调节过程中的动态特性。

网友:
最近正在学习PID控制,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犀利  可以增加对PID的了解

网友A:
PID实话说原理简单,但真正调起来就不简单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B:
以前在21ic还看过一个自行车过弯比喻

P:转的弯越大 车头扭的角度越大
I:车头扭转角度一定 时间越久 转弯角度越大
D:车身要保持稳定 车头要不断小幅度左右扭摆

网友:
增加对PID的了解 谢谢

楼主:
说句实话,以前我也不太明白什么是PID控制,后来在工作中才了解的!

网友:
哈哈,这个够白话的,顶楼主

楼主:
我们目前最常用的就是加热温度的PID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21ic还看过一个自行车过弯比喻

P:转的弯越大 车头扭的角度越大

妙解 学习了

楼主:
PID控制理论是谁发现并开始应用的?

网友(2012-04-29):
学习了,之前做小车的时候,感觉PID最难的在于调节参数~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用的方法?当时我们用的是试凑出来的。

网友:
学习了,我们把PID也用在电机控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D实话说原理简单,但真正调起来就不简单了

有同感·

网友:
对PID一直不太精通的MARK。

网友(2012-07-22):
very good 比喻得当

网友:
很形象,又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