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折叠布条机的开发设计遇到困难请指教

楼主(2012-03-27):
小弟最近正在开发一款布条的自动切断折叠的机器,遇到N多困难,忘各位有经验的朋友给点意见,小弟不胜感激!
具体要求如下:
布条是成卷的,下面有图,每卷直径150mm左右,布条宽度为16mm左右,要求裁成每880mm一段,折叠后变成8层,即长度变成110mm左右,下面有图,不限折叠的方式。

网友A:
得找做机械的人想办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找做机械的人想办法 。

我想用一个200W的伺服电机卷带,如上图所示,但是如何固定布条的一端成了一个难题!

网友:
不懂,待高手回答

网友B:
你用"卷"的感觉不是很好,会内层的短,外层的长.
市场上有这种类似的裁剪设备的.
看到过切线用的机器,切出来都是等长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卷"的感觉不是很好,会内层的短,外层的长.
市场上有这种类似的裁剪设备的.
看到过切线用的机器,切出来 ...

长度差点不是问题,关键是如何实现在运转中实现夹持布条!

网友C:
我做过绕线机项目,跟你那3D模型一样的结构卷线,客户那边好像是用电磁铁(就是通电中间的轴就升出来的那种,类似气缸)来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绕线机项目,跟你那3D模型一样的结构卷线,客户那边好像是用电磁铁(就是通电中间的轴就升出来的那种 ...

哥们,能发几张机器的图片吗?万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们,能发几张机器的图片吗?万分感谢!

我只是说好像,因为当时客户咨询过我电磁铁,说是要用在这个地方夹线。然后叫我改程序增加了一个输出点给电磁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说好像,因为当时客户咨询过我电磁铁,说是要用在这个地方夹线。然后叫我改程序增加了一个输出点给 ...

我也想过用电磁铁,但是如何连接电源线是个问题,因为电磁铁要随电机轴转动的!

网友:
绕线机上面电磁铁是做张力控制的或者做刹车,

楼主:
这个东西看着挺简单的,但是实际做起来还真的挺蛮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用电磁铁,但是如何连接电源线是个问题,因为电磁铁要随电机轴转动的! ...

让成卷布条转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布条偏摆是个难解决的 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击“标题不能说明帖子内容”,处罚50莫元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3091-1-1.html

老大

楼主:
不知道用两个气动手指夹持行不行?

网友:
楼主悲剧了,下回记住教训吧

楼主:
我想用一个400W的伺服电机驱动,不知道直接驱动不加减速装置行不行!

楼主:
气缸订货等待中--- ---

楼主:
SMC的气缸好贵呀!一个500mm长的滑台气缸要6000多!

楼主:
国产气缸有什么品牌?质量好一点的!

网友:
亚德客Airtac的还行。轴上做个W型的细缝,把布头卡到里面去再卷。我觉得设备重点是出布880mm,而不是伺服驱动卷绕工序,用步进电机驱动两个橡胶柱轮控制每次滚出长度后气缸切割,滚出的同时用普能电机卷绕后手工取出,调节两跟支撑轴距离就能调节折叠长度,或者单轴卷绕,轴径大概70mm,卷出后撑开。

网友:
手机上的回帖在电脑上无法显示,,,奇怪了,,,

楼主:
苦恼呀,布条太软,启动手指夹持有困难!

网友:
加上突起增加摩擦力

网友(2012-05-27):
我觉得应该组合你前部分送料和后部分出料一起设计才有意义,要不这样想象空间太大,等人家提出建议后,确发现方法并不适合你,打击人家积极性!

网友:
绿色线条,是控制机械臂的左右行程,也就是你折8次每次的长度
红色线条,是可以左右移动的夹臂
黑色线条,是夹臂的固定部分

具体怎么应用,你先想想?
我这也是初步的想法,也需要修改的,修改的方面是这个夹臂的运动方向和运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