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VFD-缺陷声明

楼主(2012-03-27):
第一批模块寄到邮购部,莫生发现有开关(或其它形体较大的元件)掉落现象,分析原因为锡膏熔接不良导致,请大家收到模块后特别注意一下,有无缺件现象,如有元件掉落或松动,请大家先补焊一下再使用.

如果没有焊接设备或介意的朋友这一批请先不要购买,下一批改善后再出手.

特此声明.

补充:
外观方面:
1. 屏玻璃崩边,这种货源,此种现象很常见,严重的我已经挑出来了。
2. 屏表面划痕,原因同上,但不会严重,且有此现象的数量并不多。
3. 屏表面指纹,这此指纹99%都是我的。手上没有清洁剂,就没有做清洁的动作。

<hr>

以下的图片由阿莫拍摄与补充,显示屏玻璃崩边的可能情况:

更改"限"->"陷"
越来越迷糊了.

网友:
干这行当的都有烙铁的,自己动手就可以了。

楼主:
这次寄过去的包装很简陋,只用防静电袋,板对板,屏对屏摆放.
整箱10KG,这次相当于做了一次运输测试,知道了此次工艺的耐振动效果.

刚才与SMT的厂商沟通了一下,得知他们其他的客户产品,只要是形体较大的元件都有类似现象,需可手工补焊.
不是知道是不是他们的生产工艺不行还是锡膏有问题,本模块使用的是无铅锡膏.
看来以后要找另外一家SMT厂商了,这样的生产的隐患太大了.

如果是用邮购部的包装方式,元件掉落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当然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3. 屏表面指纹,这此指纹99%都是我的。手上没有清洁剂,就没有做清洁的动作。
小心泄露个人信息!

网友:
自己动手就可以了。

网友:
恩,自己都是有烙铁的,补焊一下就好。

网友:
这个没事,呵呵。我关心的是何时上架。

网友:
等待上架!

网友:
小批量smt,费用不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寄过去的包装很简陋,只用防静电袋,板对板,屏对屏摆放.
整箱10KG,这次相当于做了一次运输测试,知道了此 ...

锡膏问题,有比较大的元件,用阿尔法的锡膏熔接能力最好,当然,锡膏也比普通的贵一倍左右。部分大个的元件,贴片开关有底面的氧化问题,也会导致焊接不良。

网友:
这些都是小问题,我们能解决,关键是速度要快,都等不及了

网友:
期待后面越来越完善

网友:
东西都是越做越好的。。。哈

网友:
做的已经很好拉, 佩服

网友:
好的,先搞一台再说

网友:
可以接受

网友A:
缺限-->缺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限-->缺陷 ???

谢谢.
已更改,越来越迷糊了.

网友B:
大的元件打上红胶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寄过去的包装很简陋,只用防静电袋,板对板,屏对屏摆放.
整箱10KG,这次相当于做了一次运输测试,知道了此 ...

应该是过回流焊的速度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的元件打上红胶就没事了

谢谢你的建议,下一批做板的时候我就与厂商沟通一下,看是再开个钢网还是直接用针筒点.

网友:
已经付款的表示没压力

网友:
拿来学习也不影响。

网友:
今后会上架空PCB吗?

网友C:
不知玻璃崩边会不会对寿命有影响?以前看的VFD如果摔了把气密性破坏了以后就不能用了,不知道这个玻璃是不是用来密封的?还是只是单纯的一层玻璃?

网友:
没莫元  估计等不到PCB啦

网友:
小批量的SMT应该比较贵!

网友:
玻璃制品,表面小缺陷很难避免

网友:
静等上架。。

网友:
大的元件倒着放,上扎带或者点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玻璃崩边会不会对寿命有影响?以前看的VFD如果摔了把气密性破坏了以后就不能用了,不知道这个玻璃是不 ...

玻璃有下两层,总厚约1cm,表层玻璃的厚度比底层的要厚.
崩边的基本上都是表层的,已确认不影响性能才发装上的.
等有空的时候分解一个给大家看看.反正手上有损坏严重的屏(其实功能还是好的,有点舍不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璃有下两层,总厚约1cm,表层玻璃的厚度比底层的要厚.
崩边的基本上都是表层的,已确认不影响性能才发装上 ...

好的,这样就放心了,多谢回复~

网友:
板子漂亮就行了,那屏谁也控制不了的。焊接不良可能是别人的温度曲线调得有问题。

网友:
这个屏幕看起来很华丽啊,还没有想好用途

网友:
这价钱 这屏。找不到第二家了 真便宜

楼主:
主要元件补焊图:

楼主:
昨天重新补焊了(主要是复位开关和USB座)一下第一次做好未发到邮购部的模组25PCS,重测发现有一片通电后灯丝亮,但不显示,检查发现是主控IC的引脚有虚焊现象,用烙铁轻烫一下后OK,若按此比例推算,第一次发到邮购部的会有4-5PCS类似不问题,如果哪位网友有幸收到,请先稍微处理一下,如果无法修复,请发回邮购部,我再统一处理.

网友:
这点应该没什么事情

网友:
因为对此VFD感兴趣,所以看了此贴,认为不是大问题,若收到的是有问题的产品,正好可以练习查故障!

网友:
很想要没莫元 悲剧

网友:
1500莫元。。。木有啊

网友:
这个拆机的东西玻璃有小得缺陷可以理解

网友:
运输液晶屏的方法还是要在摸索中改进呀

网友D:
请问老陈 这屏用在汽车仪表台里可以吗?仪表台夏天温度估计会到60~7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陈 这屏用在汽车仪表台里可以吗?仪表台夏天温度估计会到60~70度。 ...

这个我没有测试过,所以不敢答复你.

网友:
老陈很负责,赞一个

网友:
无铅的焊膏温度需要高一些,比以前有铅的要容易产生虚焊。

网友(2012-10-07):
这个用在哪上面比较好呢

网友:
期待越来越完善

网友(2012-12-18):
华丽啊!!!可惜莫元不够,口水~~~

网友E(2013-06-05):
喜欢啊,不知还有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喜欢啊,不知还有没有了

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