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BSL的问题,有高手吗?

楼主(2012-03-27):
大家好,我现在想通过嵌入式软件实现BSL的启动时序,也就是说,在MSP430和PC之间加了个ARM,用ARM启动BSL并给他烧写程序。有人之前做过或者了解吗?我们讨论讨论。

网友A:
这个根据TI提供的文档,应该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根据TI提供的文档,应该不难吧。

现在的问题是,我用的是MSP430f5438A。上位机传给ARM的二进制序列,我需要按照BSL协议重新组帧再传给430,您了解f5xx的协议吗?之前的协议都是ROM的,5
系列是flash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我用的是MSP430f5438A。上位机传给ARM的二进制序列,我需要按照BSL协议重新组帧再传给430 ...

BSL协议是通用的吧,我也没用过这个。5系列的我是自定义的BSL,没使用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SL协议是通用的吧,我也没用过这个。5系列的我是自定义的BSL,没使用默认的。 ...

那您是怎么定义的?方便的话加我QQ1004297726讨论一下可以吗?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