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几种三极管振荡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2-03-27):
图2知道怎么工作的了:上电瞬间频率比较丰富,被N1,C,选频,然后通过N2,C1反馈到基极,形成正反馈,从而能振荡起来。
别的三个怎么分析的啊?

楼主:
为什么会振荡起来呢

网友(2017-05-23):
同问,有大神们的回复吗?

网友:
第一第二,一样,都是变压器正反馈震荡,图一使用RC微分电路控制开启时间,达到稳定输出作用

图二,,这东西就在教科书见过

第三,是互补晶体管的驰张振荡器

第四个是多谐振荡器

二楼那个是,变压器推挽振荡器的ZVS版本,罗耶振荡器,图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