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高速16位AD,价格适中点的

楼主(2012-03-27):
帮忙推荐一款高速16位AD,价格适中点的。通道数一个就可以的,速度20k以上的。

网友:
我用过AD7685,下面是他的Datasheet,看看合不合用。价格好像是80元。

楼主:
以前用的是△∑类型的,速度只有几十Hz,我用了采样一个周期管脚电平反转,发现采样一次要200多ms,现在有个要求采样的数据周期是25HZ的,在25HZ里面要采样八个点,不知道这样的采样周期要多少的快的AD?高手进来指导下。

网友:
看下microchip的,有一款单通道的,价格比较便宜!

http://www.microchip.com/ParamCh ... ng=en&pageId=79

网友:
AD7705就可以了,20几块钱买得起不,有两个通道,16位精度

网友(2012-10-02):
AD1115 也是20块钱,一秒800次。i2c协议,-----看错了,这种太慢了不适合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