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在不同电压下,应该采用什么充电方法最好?谢谢!

楼主(2012-03-27):
现在最流行PWM脉宽充电法,在网上看到这样充电对蓄电池有很多好处;也有老的三段式充电法,跟大家交流下怎么充电最好,效率高,对蓄电池损害小。

下面是一个蓄电池的电压参数,有些参数还不明白呢?谁能解释一下下面的那些名词呢?

1.超压断开电压

2.充电限制电压

3.超压断开恢复电压

4.均衡电压

5.提升电压

6.浮充电压

7.提升恢复电压

8.低压断开恢复电压

9.欠压告警恢复电压

10.欠压告警电压

11.低压断开电压

12.放电限制电压

上面的是一种;也有的只给下面几种参数:

1.超压保护电压

2.提升充电电压

3.直充充电电压

4.浮充电压

5.充电返回电压

6.欠压电压

7.过放电压

为啥要研究这些参数呢?主要是充电器要按照这些参数来编写程序

非常感谢!

附:

参数里前面是12V的数据,后面是24的数据。

网友A:
请搜索充电策略或者充电曲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搜索充电策略或者充电曲线即可

朋友,你应该说的是在百度或谷歌哈,本坛上这样搜没有啥东西

网友A:
铅酸电池的研究报道还是比较多的
用搜索语法在百度文库搜索一下应该有不少结果
"铅酸电池 充电 site:wenku.baidu.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的研究报道还是比较多的
用搜索语法在百度文库搜索一下应该有不少结果
"铅酸电池 充电 site:wenku. ...

感谢!可以查到一些。但我觉得不必搞得那么复杂,只需把下面几个搞清楚就可以了,以后弄进去了,对蓄电池就有一些了解了。

1.超压保护电压:

         超过这个电压切断充电回路

2.提升充电电压:

        当蓄电池充电到提升电压的设定值时,控制器不断地调节充电电流以使蓄电池电压维持在提升电压设定点。这样可以防止蓄电池过热、防止蓄电池产生气体。

蓄电池保持在提升充电阶段的时间累计为120分钟,然后转到浮充阶段。

3.直充充电电压:

          在直充充电阶段,蓄电池电压尚未充到充满电压的设定值,控制器将提供100%的电量为蓄电池充电。

4.浮充电压:

           当蓄电池完全充满后,就不再有更多的电化学反应,这时所有的充电电流转化为热量和析出气体。这时进入浮充阶段,浮充阶段以更小的电压和电流进行充电,

           这样在降低了蓄电池的温度和析出气体的同时,浮充阶段进行非常微弱的充电。浮充的目的是补偿蓄电池因自放电和系统较小的负载产生的电量消耗,同时维持

           蓄电池存储电量的饱满。

5.充电返回电压:

          指停止充电一段时间后电池电压不再回落的稳定电压值

6.欠压电压:

           低于蓄电池的保护电压,充电方式不一样的

网友B:
镍氢,镍镉,锂离子电池充电方法各有不同吧。还有个应该考虑的是,不同应用场合下,有时候需要快速充电,时效性要求可能比较多些,有些场合可能对充电时间没啥要求,从最大保护电池角度出发,不同场合下,充电方法没有一个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氢,镍镉,锂离子电池充电方法各有不同吧。还有个应该考虑的是,不同应用场合下,有时候需要快速充电,时 ...

恩,你说得对,我主要讲的是密封的铅酸蓄电池,朋友,你能解释一下那些名词吗?我都搞得昏头转向了;另外浮充电压为啥还比提升电压和均衡电压低呢?我对充电过程还是很模糊,谢谢!

我这里有个图,我很想对号入座,但是没搞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你说得对,我主要讲的是密封的铅酸蓄电池,朋友,你能解释一下那些名词吗?我都搞得昏头转向了;另外 ...

我现在学习锂电池相关知识,预充、恒流充,恒压充分别在什么条件下进行,以及终止条件。你上面提到好多名词,其实和锂电池中一些叫法类似,把各个充电过程中电压、电流及内阻变化搞明白了就懂了。图片中关键点在曲线的转折点:也即不同充电方式时的电压转折点,检测到满足这个条件了,切换到设定的另外一种充电方式。我也不是很懂,自己学习理解的,建议找个电池管理芯片的手册看看,对理解充电过程有一定作用吧。

网友B:
能共享下你看的这份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共享下你看的这份资料吗?

共享没有问题的,主要是这个资料是PDF的,而且上面还有该产品公司的信息,免得有做广告的嫌疑;

其实这个图在资料中出现的,数据是我添加上的,然后蓄电池电压参数在资料的最后面附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共享下你看的这份资料吗?

我截了一些主要的片段:

网友:
这个要对应不同厂家的电池的,每家的充电曲线都不相同!另外锂电、铅酸、镍镉、镍氢他们的充电管理都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