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解释这个录像

楼主(2012-03-27):
这是段奶粉罐盖的磁悬浮输送录像,老外制造的,哪位高手能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在制造这套设备,如果能处理这个问题,希望能达成合作!
常州久煜自动化设备   陈立  电话18961496183    QQ  3509471

attach://1785.rar

网友:
用涡流可以让金属片浮起来,但是要控制好电流和时间,不然会发热

网友:
频率也很重要,不能太高,应根据金属片厚度确定

楼主:
可是不是涡流,好像就两边用磁性的东西,里面没能拆开看,应该是磁铁或电磁铁,这位兄弟能否给我打电话或是给我个电话我联系你,请教下!

网友:
应该就是电磁铁吧,看视频能控制匀速下降和悬停,估计是类似直线电机的三相驱动方式。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电磁铁,下面是空的,就是靠边上的两块东西控制的,有难度啊!它的控制方式是上面送过来一个后,下面就自动下去了!

楼主:
而且盖子和盖子会自然分开,哪怕前面是堆一起的,到那里就自然分开了,所以我觉得不是直线电机的原理,应该是磁场导致的,高手兄弟们再给支支招啊,会不会边上就是小段的那种正反对着安装的磁铁,产生的磁场影响到铁盖,导致铁盖之间产生反磁场!

网友:
同一个线圈里的铁心应该就是自动排斥的吧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感觉应该是磁场导致盖子之间互相产生了排斥力导致的,哎,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