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7,同样的板子,下载的时候有的能下进去,求指导

楼主(2012-03-27):
我们自己开发的板子。用的是msp430.结果又的容易下进去,有的下载不进去。用的是IAR软件,usb下载器和并口下载都遇到了同样问题。可是刚刚焊接好的时候都能下进去,而且现在里面还有程序在跑。就是新的往里面下进不去。我怀疑是硬件问题。但检查了没发现什么。求指导下

楼主:
刚刚解决了,是JTAG引脚复位电容引起的,以后大家用的时候复位电容不要用,或者用很小的。以免出现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次将复位键画错了,导致一直在复位……

网友:
是不是没焊好呢

网友A:
430F5xx复位引脚上的电容不能大于2.2nF, 手册上有说明的

网友:
有的有可能是芯片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0F5xx复位引脚上的电容不能大于2.2nF, 手册上有说明的

用SBW调试时RESET电容不大于2.2nF,否则无此限制。楼主这种问题,通常都是虚焊

网友:
出现过类似问题 一直没好,好在F5XXdownload方法还挺多,都试了最后还是usb download成功

网友:
可能是JTAG引脚被程序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