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封ID,向阿莫申请酷贴,本人珍藏的做GUI界面的算法资料

楼主(2012-03-27):
本人珍藏的做GUI界面的算法资料,希望对各位注重界面设计的电子工程师有帮助。

网友:
資料先留記號,謝謝樓主

网友:
再加点心得就好了

网友:
点了好几次怎么总是下载不了

网友:
好东西,正好有用

网友:
研究了有一段时间了,谢了楼主

网友:
好,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收下了,多谢。

网友:
资料不错,先收藏了,谢谢!

网友:
好资源,收下了哈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呵呵,这个要收藏呵,以前写液晶程序时,找这些东西都不好找。

网友:
不由自主的收藏!

网友:
向大侠学习了

网友:
右键另存为 ,为什么过了一分钟才弹出来,反应太慢了把

网友:
不错不错 留着 以后用的到

网友:
手机留名,电脑下载

网友:
MARK,用过Bresenham和画圆的那个

网友:
楼主的资料很强大。感谢

网友:
Mark  加减法神马的嘴讨厌了

网友:
莫大的收藏功能很强大啊,非常好用

网友:
好资料   要顶 要收藏了啊

网友:
不错的资料 收藏了

网友:
资料很好,不知道有没有自己的原创呀?

网友:
楼主,你太猛了!!!非常感谢!

网友:
果断 收了,哈哈

网友:
资料很有用,收藏了

网友:
非常感谢啊!

网友:
不错的资料,好东西,要收藏

网友:
这个给力!

网友:
还是研究下开源的gui实际些!

网友:
有收藏功能就是好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虽然这些东西书里都有.

网友:
这资料真不错,正需要。谢谢LZ。

网友:
收藏,谢了,有空对照一下

网友:
液晶程序的好算法。

网友:
Lz辛苦了,珍藏了

网友:
收藏先,合希望不要删除,以后我会用得上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东西,一定要没收

网友:
下载反应好慢啊 过好久才能下载

网友:
不错。。。以前做过不来神汉姆算法。。。楼主的没有实际的例子。。

网友A:
http://blog.csdn.net/yangxingbo0311/article/details/7201097这有我的具体的实现。。。也贴上代码。不过是几年前的了。。

    ------------------------------------------------------------------------------------------------
    程序说明:程序由12864的串行模式修改为并行模式,主要是为了提高12864的速度。在原有的
              汉字、字符显示功能,绘图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多个功能函数,以完善12864显示各种图象数据的
              功能

[cpp] view plaincopyprint?

    ------------------------------------------------------------------------------------------------
    1.汉字字幕的左移动功能,函数名称为:
        dispstr_12864_move(uchar x,uchar y1,uchar y2,uchar *pstr1,uint word_number,uint speed)
    使用说明:x为文字在屏幕上地址定位横坐标;y1为第(1~4)行文字定位地址坐标;y2为第(1~4)行文字定位地
    址坐标;*pstr1为第一行文字组;*pstr2为第二行文字组 ;word_number 移动显示的文字数目;speed 为字幕移
    动的速度。该函数的功能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和完善,本函数中只提供基本的移动算法。
    --------------------------------------------------------------------------------------------------
    2.12864全屏区域单点描点函数,函数名称为:
        plot_12864(uchar x,uchar y,uchar *buf),给定一个坐标(x,y),即可在屏幕上对应的坐标显示出一个点
    其中,x取值范围为:1~128   y的取值范围为:1~64    !!!注意!!!不可超出规定的取值范围,否则屏幕
    有可能不能正常显示,原因是数据溢出缓冲区。
    --------------------------------------------------------------------------------------------------
    3.12864全屏区域多点镜像描点函数,函数名称为:
        mirror_point_12864(uchar center,uchar x,uchar h,uchar *buf)center为对称轴的坐标,即屏幕上对应
    的y坐标x为要镜像描点的横坐标,h为镜像描点的高度,buf为数据存放的目标缓存区。此函数主要是用在音乐频
    谱的显示上。
    ----------------------------------------------------------------------------------------------------
    4.任意两点间画直线的函数,函数名为:
        draw_Line(uchar x0,uchar y0,uchar x1,uchar y1),采用布兰森汉姆(Bresenham)算法画线,给定两个点的
    坐标(x0,y0),(x1,y1)就能实现在这两点间画出直线。辅助实现该函数功能的附属函数有:
    ①求两个数的绝对值|a-b|的函数abs(uchar a,uchar b)
    ②画垂直线的函数subsection_point_12864(uchar x,uchar center,uchar h,uchar *buf)
    ③画横线的函数line_piont(uchar x0,uchar y0,uchar x1,uchar *buf)
    ----------------------------------------------------------------------------------------------------
    5.画圆函数,函数名为:
       draw_circle(uchar x0,uchar y0,uchar r),采用布兰森汉姆(Bresenham)算法画圆,先画1/8个圆,然后用对称
    方法画出剩下的部分。(x0,y0)为圆心的坐标,x0:1~128  y0:1~64  r为圆的半径:1~31。
    -----------------------------------------------------------------------------------------------------
    **************************************************************************************************
    *************************************************************************************************/

    //*******头文件部分********//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math.h"

    #define data_port    PORTB
    #define RS_1()     {DDRC |= (1<<7);nop();PORTC |= (1<<7);}
    #define RW_1()     {DDRC |= (1<<6);nop();PORTC |= (1<<6);}
    #define EN_1()     {DDRC |= (1<<5);nop();PORTC |= (1<<5);}

    #define RS_0()   {DDRC |= (1<<7);nop();PORTC &= ~(1<<7);}
    #define RW_0()   {DDRC |= (1<<6);nop();PORTC &= ~(1<<6);}
    #define EN_0()   {DDRC |= (1<<5);nop();PORTC &= ~(1<<5);}

    #define set_output()  DDRB = 0XFF
    #define set_input()   DDRB = 0X00
    #define port_lcd   PINB
    #define nop() asm("nop")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music[1024]={};
    uchar   magic[16]={};

    //**********************************************************************
    void delay_100ms(uint i)
    {
        uint k;
        for (k=0;k<i;k++)
        {
            _delay_ms(10);
            _delay_ms(10);
            _delay_ms(10);
            _delay_ms(10);
            _delay_ms(10);
            _delay_ms(10);
            _delay_ms(10);
            _delay_ms(10);
            _delay_ms(10);
            _delay_ms(10);
        }

    }

    //**********************************************************************

    //*************函数部分***************/
    /* 名字:busywait_12864()            */
    /* 功能:检测RT12864M是否忙          */
    /* 局部变量:无                      */
    /* 全局变量:无                      */
    /* 返回值:  无                      */
    //************************************/
    void busywait_12864(void)
    {
        uchar bf=0;

    loop:RS_0();
        RW_1();
        EN_1();
        set_input();
        _delay_us(6);
        bf = port_lcd;
        EN_0();
        if(bf&0x80)goto loop;
        set_output();
    }
    //*************函数部分***************/
    /* 名字:writecomm_12864()           */
    /* 功能:写命令进RT12864M            */
    /* 局部变量:command                 */
    /* 全局变量:无                      */
    /* 返回值:  无                      */
    //************************************/
    void writecomm_12864(uchar command)
    {
        busywait_12864();
        set_output();
        RS_0();
        RW_0();
        data_port = command;
        EN_1();
        EN_0();

    }
    //*************函数部分***************/
    /* 名字:writedata_12864()           */
    /* 功能:写数据写进RT12864M          */
    /* 局部变量:wrdata                  */
    /* 全局变量:无                      */
    /* 返回值:  无                      */
    //************************************/
    void writedata_12864(uchar wrdata)
    {
        busywait_12864();
        set_output();
        RS_1();
        RW_0();
        data_port = wrdata;
        EN_1();
        EN_0();
    }
    //*************函数部分***************/
    /* 名字:Init_12864()                */
    /* 功能:初始化RT12864M              */
    /* 局部变量:无                      */
    /* 全局变量:无                      */
    /* 返回值:  无                      */
    //************************************/
    void Init_12864(void)
    {

        writecomm_12864(0x30);//功能设置 8位数据,基本指令
        _delay_ms(1);
        writecomm_12864(0x0c);//显示状态 ON,游标OFF,反白OFF
        _delay_ms(1);
        writecomm_12864(0x01);//清除显示
        _delay_ms(1);
        writecomm_12864(0x02);//地址归位
    }
    //*************函数部分***************/
    /* 名字:locatexy_12864()            */
    /* 功能:定位显示地址                */
    /* 局部变量:x,y                     */
    /* 全局变量:无                      */
    /* 返回值:  无                      */
    //************************************/
    void locatexy_12864(uchar x,uchar y)
    {
        uchar addr=0;
        switch(y)
            {
               case 0:addr=0x80+x;break;
               case 1:addr=0x90+x;break;
               case 2:addr=0x88+x;break;
               case 3:addr=0x98+x;break;
               default:break;
            }
        writecomm_12864(addr);
    }
    //*************函数部分***************/
    /* 名字:distwochar_12864()          */
    /* 功能:显示两个字符即一个汉字      */
    /* 局部变量:x,y,char1,char2        */
    /* 全局变量:无                      */
    /* 返回值:  无                      */
    //************************************/
    void distwochar_12864(uchar x,uchar y,uchar char1,uchar char2)
    {
        locatexy_12864(x,y);
        writedata_12864(char1);
        writedata_12864(char2);
    }
    //*************函数部分***************/
    /* 名字:dispstr_12864()             */
    /* 功能:显示汉字字组                */
    /* 局部变量:x,y,*pstr              */
    /* 全局变量:无                      */
    /* 返回值:  无                      */
    //************************************/
    void dispstr_12864(uchar x,uchar y,uchar *pstr)
    {
        uint i,t=0;
        while(pstr[t]!='\0')t++;
        for(i=0;i<t;i++)
            {
              distwochar_12864(x,y,pstr,pstr[i+1]);
              i+=1;
              x+=1;
              if(x==8)
                {
                  x=0;
                  y++;
                  if(y==4)y=0;
                }
            }
    }

    /*=========================================*/
    /* 函数:drawpic(uchar *pdraw);            */
    /* 功能描述:画图形                        */
    /* 参数接口:pdraw,是存放图形数据的表     */
    /*=========================================*/
    void drawpic_12864(uchar *pdraw)
    {
        uint x,y;
        long uint k=0;
        uchar yaddr=0x80;
        //writecomm_12864(0x30);//功能设置---8BIT控制界面,绘图显示OFF
        writecomm_12864(0x34);//功能设置---8BIT控制界面,扩充指令集
        for(y=0;y<32;y++)
            {
                writecomm_12864(yaddr++);//设置绘图区的Y地址坐标
                writecomm_12864(0x80);  //设置绘图区的X地址坐标
                for(x=0;x<8;x++)
                    {
                      writedata_12864(pdraw[k++]);
                      writedata_12864(pdraw[k++]);
                    }
            }
        yaddr=0x80;
        for(y=0;y<32;y++)
            {
                writecomm_12864(yaddr++);//设置绘图区的Y地址坐标
                writecomm_12864(0x88);   //设置绘图区的X地址坐标
                for(x=0;x<8;x++)
                    {
                        writedata_12864(pdraw[k++]);
                        writedata_12864(pdraw[k++]);
                    }
            }
       // writecomm_12864(0x32);//功能设置---8BIT控制界面,绘图显示ON
        writecomm_12864(0x36);//功能设置---8BIT控制界面,绘图显示OFF
        //返回基本设置

        writecomm_12864(0x30);//功能设置 8位数据,基本指令
        writecomm_12864(0x0c);//显示状态 ON,游标OFF,反白OFF
        writecomm_12864(0x02);//地址归位
    }

    //*************函数部分***************************************************
    // 名字:dispstr_12864()
    // 功能:移动显示汉字字组
    // 局部变量:x,y12,*pstr1,*pstr2,word_number,speed
    // 使用说明:x为文字定位地址横坐标?
    //           y1为第(1~4)行文字定位地址坐标
    //           y2为第(1~4)行文字定位地址坐标
    //           *pstr1为第一行文字组
    //           *pstr2为第二行文字组
    //           word_number 移动显示的文字数目
    //           speed 移动的速度
    // 全局变量: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str_12864_move(uchar x,uchar y1,uchar y2,
                             uchar *pstr1,
                             uint word_number,uint speed)
    {
        uchar i,t;
        uint move;

        for (move=0;move<word_number;move++)
        {
            for (t=0;t<16;t++)
            {

                for(i=0;i<t;i++)
                {
                    distwochar_12864(x,y1,pstr1[i+move*2],pstr1[i+move*2+1]);
                    //distwochar_12864(x,y2,pstr2[i+move*2],pstr2[i+move*2+1]);
                    i+=1;
                    x+=1;
                    if(x==8)
                    {
                        x=0;
                    }
                }
            }
            delay_100ms(speed);

        }

    }

    //******************************************************
    //*************函数部分********************************/
    /* 名字:abs(x1-x0)                                  */
    /* 功能:计算两个数相减的绝对值                       */
    /* 局部变量:取值范围                                 */
    /*                                                    */
    /* 全局变量:无                                       */
    /* 返回值:  无                                       */
    /* 注意                                               */
    //*****************************************************/
    int abs(int a,int b)
    {
        uint fabs = 0;
        if ((a-b)>0)   fabs = a-b;
        else           fabs = b-a;
        return (fabs);
    }
    //****************************************************
    //*************函数部分****************************/
    /* 名字:plot1_12864()                            */
    /* 功能:图象单点描点函数                         */
    /* 局部变量:取值范围  x:[-64,64]  y:[-32,31]   */
    /* 全局变量:无                                   */
    /* 返回值:  无                                   */
    //*************************************************/
    void plot1_12864(int x,int y,uchar *buf)
    {
        uchar a=0;
        if ((x>0)|(x==0))
        {
            if (!((x+64)%8))
            {
                a|=(1<<0);
                buf[(31-y)*16+((x+64)/8)-1]|=a;
            }
            else
            {
                a|=(1<<(8-(x+63)%8));
                buf[(31-y)*16+((x+64)/8)]|=a;
            }
        }
        else
        {

            if (!((64+x)%8))
            {
                a|=(1<<0);
                buf[(31-y)*16+((64+x)/8)-1]|=a;
            }
            else
            {
                a|=(1<<(8-(x+64)%8));
                buf[(31-y)*16+(64+x)/8]|=a;
            }
        }

    }

    //*************函数部分****************************/
    /* 名字:plot1_12864()                            */
    /* 功能:图象单点描点函数                         */
    /* 局部变量:取值范围  x:[-64,64]  y:[-32,31]   */
    /* 全局变量:无                                   */
    /* 返回值:  无                                   */
    //*************************************************/
    void plot_12864(int x,int y,uchar *buf)
    {
        uchar a=0;

        if (!(x%8))
        {
            a|=(1<<0);
            buf[(64-y)*16+(x/8)-1]|=a;
        }
        else
        {
            a|=(1<<(8-x%8));
            buf[(64-y)*16+(x/8)]|=a;
        }

    }

    //******************************************************
    //*************函数部分********************************/
    /* 名字:mirror_point_12864()                         */
    /* 功能:图象多点镜像描点函数                         */
    /* 局部变量:取值范围 :y:[1,128]                      */
    /*           像距为:h:[1,63]  中心线:center:[1,64]  */
    /* 全局变量:无                                       */
    /* 返回值:  无                                       */
    /* 注意!!:两点之间的距离不得超过64(12864只有64行)*/
    //*****************************************************/
    void mirror_point_12864(uchar center,uchar x,uchar h,uchar *buf)
    {
        uchar a=0,i,high=0;
        if (h>31)  high = 31;
        else       high = h;

        if (!(x%8))
        {
            a|=(1<<0);
            for (i=0;i<high;i++)
            {
                buf[(64-center+i)*16+(x/8)-1]|=a;
                buf[(64-center-i)*16+(x/8)-1]|=a;
            }
        }

        else
        {
            a|=(1<<(8-x%8));
            for (i=0;i<high;i++)
            {
                buf[(64-center+i)*16+(x/8)]|=a;
                buf[(64-center-i)*16+(x/8)]|=a;
            }
        }

    }

    //******************************************************
    //*************函数部分********************************/
    /* 名字:clear_print_12864()                          */
    /* 功能:清除图象数据存储区                           */
    /* 局部变量:取值范围 :y:[1,128]                      */
    /*                                                    */
    /* 全局变量:无                                       */
    /* 返回值:  无                                       */
    /* 注意                                               */
    //*****************************************************/
    void clear_print_12864(uchar *buffer)
    {
        int i;
        for (i=0;i<1024;i++)
        {
            buffer = 0x00;
        }
        drawpic_12864(buffer);
    }

    //******************************************************
    //*************函数部分********************************/
    /* 名字:subsection_point_12864()                     */
    /* 功能:分段描点函数                                 */
    /* 局部变量:                                         */
    /*                                                    */
    /* 全局变量:无                                       */
    /* 返回值:  无                                       */
    /* 注意!!:两点之间的距离不得超过64(12864只有64行)*/
    //*****************************************************/
    void  subsection_point_12864(uchar x,uchar center,uchar h,uchar *buf)
    {
            uchar a=0,i,high=0;
        if (h>63)  high = 63;
        else       high = h;

        if (!(x%8))
        {
            a|=(1<<0);
            for (i=0;i<high;i++)
            {
                buf[(64-center-i)*16+(x/8)-1]|=a;
            }
        }

        else
        {
            a|=(1<<(8-x%8));
            for (i=0;i<high;i++)
            {
                buf[(64-center-i)*16+(x/8)]|=a;
            }

        }

    }

    //*************函数部分********************************/
    /* 名字:line_piont()                                 */
    /* 功能:画横线函数                                   */
    /* 局部变量:                                         */
    /*                                                    */
    /* 全局变量:无                                       */
    /* 返回值:  无                                       */
    /* 注意!!:两点之间的距离不得超过128(12864只有128宽*/
    //*****************************************************/
    void line_piont(int x0,int y0,int x1,uchar *buf)
    {
        uchar i;
        for (i=x0;i<x1;i++)
        {
            plot_12864(i,y0,buf);
        }

    }

    //*************函数部分********************************/
    /* 名字:load_magic_12864()                          */
    /* 功能:加载频谱魔幻花样                             */
    /* 局部变量:取值范围 :y:[1,128]                      */
    /*                                                    */
    /* 全局变量:无                                       */
    /* 返回值:  无                                       */
    /* 注意                                               */
    //*****************************************************/
    void load_magic_12864(uchar *buffer)
    {
        uchar i,h;

        for (i=0;i<16;i++)
        {
            h= buffer;
            line_piont(i*8+1,h+1,i*8+8,music);
            line_piont(i*8+1,h+2,i*8+8,music);
        }
    }

    /********************************************************
    * 名称:draw_Line()
        采用布兰森汉姆(Bresenham)算法画线
    * 功能:任意两点间的直线。根据硬件特点,实现加速。
    * 入口参数:x0     直线起点所在行的位置
    *       y0     直线起点所在列的位置
    *       x1     直线终点所在行的位置
    ‘       y1     直线终点所在列的位置
    * 出口参数:   无
    * 说明:操作失败原因是指定地址超出缓冲区范围。
    *********************************************************/
    void draw_line(int x0,int y0,int x1,int y1)
    {
        int temp;
        int dx,dy;               //定义起点到终点的横、纵坐标增加值
        int s1,s2,status,i;
        int Dx,Dy,sub;

        dx=x1-x0;

        if(dx>=0)                 //X的方向是增加的
        s1=1;
        else                   //X的方向是降低的
        s1=-1;
        dy=y1-y0;                 //判断Y的方向是增加还是降到的
        if(dy>=0)   s2=1;

        else        s2=-1;

        Dx=abs(x1,x0);           //计算横、纵标志增加值的绝对值
        Dy=abs(y1,y0);
       if(Dy>Dx)               //
       {                     //以45度角为分界线,靠进Y轴是status=1,靠近X轴是status=0
            temp=Dx;
            Dx=Dy;
            Dy=temp;
            status=1;
        }
       else  status=0;

    //********判断垂直线和水平线*******************************************
        //if(dx==0)                 //横向上没有增量,画一条水平线
        //line_piont(x0,y0,x1,music);
        //if(dy==0)                 //纵向上没有增量,画一条垂直线
       // subsection_point_12864(x0,y0,y1,music);

    //*********Bresenham算法画任意两点间的直线*****************************
        sub=2*Dy-Dx;               //第1次判断下个点的位置
        for(i=0;i<Dx+1;i++)
        {
            plot_12864(x0,y0,music);           //画点
            if(sub>=0)
            {
                if(status==1)             //在靠近Y轴区,x值加1
                x0+=s1;
                else                   //在靠近X轴区,y值加1
                y0+=s2;
                sub-=2*Dx;               //判断下下个点的位置
            }
            if(status==1)
            y0+=s2;
            else
            x0+=s1;
            sub+=2*Dy;
        }

    }

    /***************************************************************
    名称:Draw_circle (在任意位置画圆)
    说明:使用Bresenham法画1/8个圆,在用对称性画出其他的7/8个圆

        按下图把圆分为8份
          7   1
        6       2
          5   3
    *****************************************************************/
    void draw_circle(uchar x0,uchar y0,uchar r)
    {
        int a,b;
        int di;
        a=0;
        b=r;
        di=3-2*r;             //判断下个点位置的标志
        while(a<=b)
       {    //plot_12864(uchar x,uchar y,uchar *buf)
            plot_12864(x0-b,y0-a,music);           //3
            plot_12864(x0+b,y0-a,music);           //0
            plot_12864(x0-a,y0+b,music);           //1
            plot_12864(x0-b,y0-a,music);           //7
            plot_12864(x0-a,y0-b,music);           //2
            plot_12864(x0+b,y0+a,music);           //4
            plot_12864(x0+a,y0-b,music);           //5
            plot_12864(x0+a,y0+b,music);           //6
            plot_12864(x0-b,y0+a,music);
            a++;
            /***使用Bresenham算法画圆**/
            if(di<0)
            di +=4*a+6;
            else
            {
                di +=10+4*(a-b);
                b--;
            }
            plot_12864(x0+a,y0+b,music);

        }
    }

    //*************函数部分********************************/
    /* 名字:cube_3D()                                    */
    /* 功能:3D图象变换算法变换立方体                     */
    /* 局部变量:                                         */
    /*                                                    */
    /* 全局变量:无                                       */
    /* 返回值:  无                                       */
    /* 注意!!:两点之间的距离不得超过64(12864只有64行)*/
    //*****************************************************/
    /* 定义显示位置 */
    //#define OFFSETX 30
    uchar OFFSETX = 64;
    #define OFFSETY 38
    #define OFFSETZ 60

    /////////////////////////////////立方体加文字/////////////////////////////////////////////////////////
    /*const signed int aa[23]={8,-8,-8,8,8,-8,-8,8,8,8,8,8,8,0,4,-4,-8,-8,-8,-8,-8,-8,-8}; // x
    const signed int bb[23]={8,8,-8,-8,8,8,-8,-8,0,-4,4,-2,2,8,8,8,4,4,4,-4,-4,-4,0};   // y
    const signed int cc[23]={-8,-8,-8,-8,8,8,8,8,6,-6,-6,0,0,-6,6,6,-6,0,6,6,0,-6,0};   // z

    const int ff[22]={1,2,3,4,5,6,7,8,1,2,3,4,9,9,12,14,14,17,19,20,21,22};         // start
    const int gg[22]={2,3,4,1,6,7,8,5,5,6,7,8,10,11,13,15,16,19,20,21,18,23};       // end*/
    /////////////////////////////////////////////////////////////////////////////////////////////////////

    const signed int aa[14]={-16,-14,-18,-12,-20,8,-8,0,20,12,20,12,20,12}; // x
    const signed int bb[14]={16,10,10,0,0,16,16,0,16,16,10,10,0,0};   // y
    const signed int cc[14]={0,0,0,0,0,0,0,0,0,0,0,0,0,0};   // z

    const int ff[13]={1,3,1,2,3,6,7,10,12,10,9,12,12};         // start
    const int gg[13]={3,5,2,4,2,8,8,12,14,9,11,11,13};       // end

    /////////////////////////////////////////////////////////////////////////////////////////////////////////

    /*const signed int aa[16]={-11,-3,-7,11,-3,-13,-1,-7,-13,-1,0,8,4,8,0,0}; // x
    const signed int bb[16]={20,20,12,16,16,12,12,12,0,0,20,20,16,12,12,0};   // y
    const signed int cc[16]={0,0,0,0,0,0,0,0,0,0,0,0,0,0,0,0};   // z

    const int ff[12]={1,2,4,3,6,8,8,11,11,12,13,14};         // start
    const int gg[12]={3,3,5,8,7,9,10,16,12,13,14,15};       // end*/

    /////////////////////////////////////////////////////////////////////////////////////////////////////////
    /*const signed int aa[16]={-26,-26,-16,-12,-12,-3,-3,2,10,18,22,30,22,30,22,30}; // x
    const signed int bb[16]={16,0,0,16,0,16,0,16,0,16,16,16,8,8,0,0};   // y
    const signed int cc[16]={0,0,0,0,0,0,0,0,0,0,0,0,0,0,0,0};   // z

    const int ff[13]={1,2,4,4,6,5,8,9,11,13,11,13,15};         // start
    const int gg[13]={2,3,5,6,7,7,9,10,13,15,12,14,16};       // end*/

    /////////////////////////////////////////////////////////////////////////////////////////////////////////

    int sx,sy,ex,ey;                   // define global vars for calling graphics subroutines
    float rotx=0.00;                     // starting amount of x rotation
    float roty=0.00;                     // starting amount of y rotation
    float rotz=0.00;                     // starting amount of z rotation

    /**************************************************************************
    *                 3D显示主程序
    ***************************************************************************/
    void Disply3D(float xpos,float ypos,float zpos)
    {
        int newx[23];                     // translated screen x co-ordinates for vertex
        int newy[23];                     // translated screen y co-ordinates for vertex
        int i,loop;                         // temp variable for loops
        int vertex;
        float xt,yt,zt,x,y,z,sinax,cosax,sinay,cosay,sinaz,cosaz;   // lots of work variables
        for (loop=0;loop<1;loop++)
        {
            xpos=xpos+0.00;               // move the object
            ypos=ypos+0.00;               // it would wander off screen
            zpos=zpos+0.00;               // really quick, so leave it centered
            rotx=rotx+0.00;                 // rotate the cube on X axis
            roty=roty+0.15;                 // and on its y axis
            rotz=rotz+0.00;                 // dont bother with z or it gets confusing

            sinax=sin(rotx);               // precalculate the sin and cos values
            cosax=cos(rotx);             // for the rotation as this saves a

            sinay=sin(roty);             // little time when running as we
            cosay=cos(roty);             // call sin and cos less often

            sinaz=sin(rotz);             // they are slow routines
            cosaz=cos(rotz);           // and we dont want slow!

            for (i=0; i<14; i++)         // translate 3d vertex position to 2d screen position
            {
                x=aa;                   // get x for vertex i
                y=bb;                   // get y for vertex i
                z=cc;                   // get z for vertex i

                yt = y * cosax - z * sinax;         // rotate around the x axis
                zt = y * sinax + z * cosax;       // using the Y and Z for the rotation
                y = yt;
                z = zt;

                yt = y * cosax - z * sinax;         // rotate around the x axis
                zt = y * sinax + z * cosax;       // using the Y and Z for the rotation
                y = yt;
                z = zt;

                xt = x * cosay - z * sinay;       // rotate around the Y axis
                zt = x * sinay + z * cosay;       // using X and Z
                x = xt;
                z = zt;

                xt = x * cosaz - y * sinaz;         // finaly rotate around the Z axis
                yt = x * sinaz + y * cosaz;       // using X and Y
                x = xt;
                y = yt;

                x=x+xpos;                         // add the object position offset
                y=y+ypos;                         // for both x and y
                z=z+OFFSETZ-zpos;           // as well as Z

                newx=(x*64/z)+OFFSETX;       // translate 3d to 2d coordinates for screen
                newy=(y*64/z)+OFFSETY;       // drawing so we can see the cube
            }

            for (i=0; i<13; i++)           // draw the lines that make up the object
            {
                vertex=ff-1;               // temp = start vertex for this line
                sx=newx[vertex];           // set line start x to vertex x position
                sy=newy[vertex];           // set line start y to vertex y position
                vertex=gg-1;             // temp = end vertex for this line
                ex=newx[vertex];           // set line end x to vertex[i+1] x position
                ey=newy[vertex];           // set line end y to vertex[i+1] y position
                if((sx>255) | (sy>255) | (ex>255) |( ey>255))
                {
                    sx=255;
                    sy=255;
                    ex=255;
                    ey=255;
                }
                draw_line(sx,sy,ex,ey);
            }
        }

    }

网友:
咦。。。。刚刚的回帖咋不见了。。。晕

网友:
什么意思?不登陆还下载不了资料,改个版连性质都变了,无语

网友:
收藏了,楼主无私奉献啊

网友:
感谢楼主,预留着,呵呵

网友:
貌似现在不用mark了,哈哈~~~收藏下~

网友:
MARK标注一下

网友:
以前用  x2+y2=z2, 画的不好,现在要好好研究研究了

网友:
留个记号以后要用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值得收藏!

网友:
支持,不错的资料,收藏一个。

网友:
非常不错的资料,正想找呢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值得收藏一下!

网友:
GUI,算法挺重要的

网友:
有没有具体的应用程序呢 给大伙参考

网友:
打算做个运动控制的东西,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珍藏的,大力地顶!

网友:
mark  好东东 收藏了~

网友:
正需要插补算法,下载

网友:
以后用的到,  收藏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谢谢分享

网友:
留着学习了,对于步进控制系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网友:
我是不是已经马克过了

网友:
收藏先 ID同被封中,随便注_册个下东西先

网友:
果然是珍藏多年的资料,大有收获啊。

网友:
搜藏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网速不给力,只能先记号了!

网友:
GUI界面算法资料,做标记,谢谢楼主了!

网友:
必须收藏之,恭喜楼主解封id,呵呵

网友:
奇怪了.楼主这个下载的文件,怎么没有改成阿莫版的文件名,而是真正的文件名.

网友:
mark,留着慢慢看

网友:
先恭喜楼主,这么多好的资料,要认真学习学习啊~~~

网友:
绝对的顶,收好,以后用

网友:
楼主有没有自己编写的例程参考呢?

网友:
刚好从事这个领域

网友:
Cool !Cool !Cool !Cool !Cool !Cool !Cool !

网友:
支持,正需要呢

网友:
資料先留記號

网友:
顶一个!正在学习。。

网友:
好东西,值得拥有

网友:
m a r k  !

网友:
好野啊,原来液晶屏都有这样多算法的,学习了

网友(2012-04-26):
不错的算法,谢啦

网友:
标记下,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好资料!!!!值得收藏

网友(2012-06-03):
记下,需要时再看

网友:
先留下,玩lcd用着试试

网友:
mark,晚上回去下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藏了,谢谢楼主

这个必须顶!

网友(2012-07-13):
好东西  先收下了

网友:
真NX!不解释

网友:
收藏了 不够字数呢

网友:
正用,太好了

网友:
mark,gui画线算法

网友:
谢谢楼主,有时间慢慢研究

网友(2012-08-14):
不错的i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玛瑞克,顶了

网友:
标记待查看

网友:
楼主人真好,这么好的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2012-11-08):
应该是好东西,正在学习GUI,要好好学习下

网友:
绝对得收藏之啊~

网友:
收藏了,我虽然不是搞软件的,但对这些很是感兴趣

网友(2012-12-19):
资料太好了多多分享啊

网友(2013-01-31):
mark,收起来以后用

网友(2014-06-21):
算法是精髓 框架是根本

网友(2014-07-22):
真是非常好的資料!

网友:
收藏了,虽然还没看,楼主威武。

网友:
收藏了,改天仔细研究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图形算法.....

网友(2014-09-03):
貌似不错的说,谢楼主

网友:
MARK一下留着备用~

网友:
好东西先留着回头看

网友:
很好的东西,mark!

网友:
从零开始~~~

网友:
谢谢分享  mark
以后应该会用到

网友:
非常谢谢,螺柱

网友:
GUI界面算法资料,mark

网友:
12864 LCD 程序算法收藏

网友:
顶  啊  正在学习qt

网友:
绝顶珍藏的

网友:
想知道为会被ID的?

网友(2014-10-09):
谢谢咯。最近正准备折腾GUI。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啊

网友:
mark  了,需要时下载

网友:
mark GUI界面的算法资料,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
感恩分享,不過pdf好像不能直接下載

网友:
非常谢谢楼主的大方

网友:
正在做GUI,希望能用上吧,

网友:
收藏一下  以后看

网友:
谢谢楼主,下次会用到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有一个疑问,每次瞎子啊的东西后缀怎么是att....的

网友:
thanks share your 资料

网友(2014-11-28):
正好用上,MARK

网友:
果然重磅资料啊,谢谢楼主,谢谢阿莫!

网友:
拿出来分享不容易啊,感谢感谢

网友:
看到了,就 mark一下,备用

网友:
mark下,GUI界面的算法资料

网友:
虽然不知道什么原理 但一直都拿过来用
/*
* ===  FUNCTION  =================================================
*         Name:  LCD_DrawCircle
*  Description:  在指定位置画一个指定大小的圆,(x0,y0):中心点,r:半径
* ================================================================
*/
void LCD_DrawCircle(UINT16 x0,UINT16 y0,UINT8 r, UINT16 color)
{
    int a,b;
    int di;
    a=0;
    b=r;
    di=3-(r<<1);   //判断下个点位置的标志
    while(a<=b)
    {
        LCD_DrawPoint(x0+a,y0-b,color);   //5
        LCD_DrawPoint(x0+b,y0-a,color);   //0
        LCD_DrawPoint(x0+b,y0+a,color);   //4
        LCD_DrawPoint(x0+a,y0+b,color);   //6
        LCD_DrawPoint(x0-a,y0+b,color);   //1
        LCD_DrawPoint(x0-b,y0+a,color);
        LCD_DrawPoint(x0-a,y0-b,color);   //2
        LCD_DrawPoint(x0-b,y0-a,color);   //7
        a++;

        //使用Bresenham算法画圆
        if(di<0) di+=4*a+6;
        else
        {
            di+=10+4*(a-b);
            b--;
        }
    }
}

网友(2015-01-14):
收藏,以后也许用得上。感谢分享!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要看看

网友:
牛X    有用  感谢楼主   收藏了

网友:
mark  GUI界面的算法资料

网友(2015-05-25):
学习学习,GUI一直在看还没用到~

网友:
标记,备用,谢楼主了。

网友:
GUI算法, 你值得拥有

网友:
先收着,先收着,先收着,先收着,先收着,先收着,先收着,先收着,先收着,先收着,

网友:
虽然暂时用不到
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
画图插补算法不错

网友:
信息收藏成功

网友:
谢谢分享,做GUI很有用啊。

网友:
收藏了,有空研究下

网友(2015-10-28):
正打算用,收藏了。

网友:
刚好用得上,感 谢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下!

网友:
谢谢楼主资料,参考下。

网友(2016-04-14):
真是一条好裤子

网友:
算法太重要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log.csdn.net/yangxingbo0311/article/details/7201097这有我的具体的实现。。。也贴上代码。不过 ...

这个还不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下载了资料,留言对楼主表示感谢

网友:
gui界面算法!mark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顶贴协助楼主申精!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顶一个

网友(2016-06-15):
正需要,感谢分享。

网友(2017-01-08):
資料先留記號,

网友(2017-03-10):
么意思?不登陆还下载不了资料,改个版连性质都变了,无语

网友(2019-03-18):
回复只为收藏

网友:
这资料非常好,正在寻找中

网友(2019-10-30):
正在找顺时针动态画圆的资料

网友(2021-05-13):
感谢!正好需要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