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S7816的使用问题(ATmega16驱动)

楼主(2012-03-27):
ADS7816是一款12bit,SPI通讯的A/D转换芯片。我用它做一个简单的实验,但是通过SPI传回来的数据总是不变,请各位看看是什么问题?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short int SPI_SlaveReceive(void)
{
/* 等待接收结束 */
while((SPSR|0x7f) == 0xff);
;
/* 返回数据 */
return SPDR;
}

void main(void)
{
// Declare your local variables here

unsigned char adc_value;

PORTA=0x00;
DDRA=0xFF;

PORTB=0x00;
DDRB=0xB0;        //SCK,CS输出;MISO输入

SPCR=0x58;         //SPI主机模式,提供时钟

while (1)
      {
      // Place your code here
      adc_value=SPI_SlaveReceive();       //读取AD测量值,读8位
    PORTA=adc_value;                        //8led 显示
    };
}

网友(2012-07-20):
引用 网友A:
有人吗?

我也是有同样的问题,你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2013-10-01):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采回来的值都是1!很郁闷!还在调。是不是芯片是假的?!你们单片机时钟用的是多少?是不是时序的速度太快芯片没工作对?

网友B:
大家谁调通了?上传个例程借鉴一下,看看自己哪个地方没整对!

网友:
直接参考PDF用51调通的路过。用的是软件模拟SPI循环读取12b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谁调通了?上传个例程借鉴一下,看看自己哪个地方没整对!

一年之后竟还会有人来看这个帖子。好吧,反正最后我是做成功了,但是怎么做到我都记不清了。幸好好保留了原来的报告。

“在这次的设计中,我采用7.3728MHz晶振为该单片机提供时钟周期。因此产生一个高低电平的最快频率是两个工作周期3.6714MHz。稍大于ADS7816的时钟要求。因此需要适当的减慢。
以下为连接ADS7816的程序:

#define Set_AD_CON PORTB|=(1<<PB4)
#define Set_AD_CLK PORTB|=(1<<PB7)
#define Cls_AD_CON PORTB&=(0<<PB4)
#define Cls_AD_CLK PORTB&=(0<<PB7)

unsigned short int ads_7816(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short int data_12_1 = 0x0000;
        Set_AD_CON;
        Cls_AD_CON;

        Set_AD_CLK;
        Set_AD_CLK;
        for(i=0; i<2; i++)
        {
        Cls_AD_CLK;
        Cls_AD_CLK;
                 Set_AD_CLK;
        Set_AD_CLK;
        }

        for(i=0; i<12; i++)
        {
        Cls_AD_CLK;
        Cls_AD_CLK;
        data_12_1<<=1;
        data_12_1|=(PINB&(1<<6))>>6;
        Set_AD_CLK;
        Set_AD_CLK;
        }
        Set_AD_CON;
        return data_12_1;
}

如上面的程序,设CS连接PORTB4,DCLK连接PORTB7,Dout连接PORTB6。通过两次执行置位和清除PORTB7端,就可以得到频率合适的DCLK时钟。”

这样看我应该是放弃了使用AVR芯片的SPI功能,选择模拟波形的方式实现SPI传输的。

网友(2016-08-25):
现在在调试这个。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