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无线通讯技术解决方案

楼主(2012-03-27):
寻找无线通讯技术解决方案。
需求:
1、多点同时向单点传送数据;
2、传送频率1Hz(如能更高更好);
3、每次传送数据200个字节以内;
4、传送距离3-10公里;
5、要求传送稳定,方案成熟。
现在使用GPRS数据传送模式,但是会受运营商通讯质量影响。

现征求好的解决方案,如大家有好的解决请和我联系,可进行项目合作,qq:262533418

网友:
大功率无线传输,关注一下

楼主:
除了关注之外,要有实质性的内容呀,呵呵。

网友:
建议还是用GPRS吧。

无线数传,多点同时发,一点接收,需要的频率还很高,数据量也不小。为了防止碰撞,那得占用多少个频点啊?
3~7公里的距离,需要大功率数传电台,需要良好的天线匹配与安装。

考虑一下设备成本,施工成本,频率占用成本,还是用GPRS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比较靠谱。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gprs,但是有的地方可能没有网络信号,或者网络信号很差,就不好办了,我现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gprs,但是有的地方可能没有网络信号,或者网络信号很差,就不好办了,我现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 ...

没有信号的地方用数传来补点或者接力就可以。没必要全盘推翻。你这样的应用需求,GPRS是目前最可行最经济的方案。

网友A:
10公里左右,用对讲机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公里左右,用对讲机也可以吧

对讲机只能1对1,无法同时多对1。

我现在就是用的gprs,但是就是有时候有的地方没有gprs信号,比较麻烦,而且我一个项目运行时间较长,还有通讯费用的问题。

网友B:
有一些解决方案,但是需求描述的不够清晰,不好提出,如:
1,关于选用无线通信频率的选择问题,(是否有许可频段?)
2,关于设备成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解决方案,但是需求描述的不够清晰,不好提出,如:
1,关于选用无线通信频率的选择问题,(是否有许可频段? ...

1、最好使用公用频段,如果确实要使用许可频段那也没有关系,可以到无委申请。
2、成本问题可以先放到第二位,先考虑方案的可行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1、最好使用公用频段,如果确实要使用许可频段那也没有关系,可以到无委申请。
2、成本问题可以先放到第 ...

满足这么远距离的无线数传设备,肯定比GPRS贵很多。
申请频率所需要每年交的频占费,肯定比GPRS包年贵很多,这还是能申请下来的前提下
所谓的公用频率,其实就是ISM频段,国家规定不超过10dBm发射功率可以免执照。这个功率,理论上可能,实际上在当前的电磁环境下,能跑1000米都烧高香了。
不是我老是泼楼主冷水,目前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为什么在90年代大行其道的数传电台已经没落了,就是因为无线移动网络的普及,数传电台系统在成本、速度、容量、维护各方面都没有优势。
楼主的项目,在GPRS信号不好的地方采用一部分无线数传就可以了。

网友:
一,如果采用许可频段,
     采用U/V频段的扩频电台组网通信方案
二,如果采用公用频段
  方案1, 高增益天线+mesh+WiFi,利用高增益天线和无线自组网功能实现通信距离的扩展.
   方案2, WiMax (802.16),需要架高天线或网桥
三,还可以采用卫星通信,例如利用北斗一号的短报文通信
(我不是厂家,只提供建议)

网友:
我以前做过段时间的数传电台,传3-10km的数传电台到是有,433mhz的,如果你的项目不是Z.F.用的话,可以不用去申请执许可,只要没有干扰到别人,无委是不查的。你一个点是1hz--200字节以内的话,不知道你一般是几对一,传这么远的话空中速率一般在9600以下,点过多的话估计还是不行。碰撞问题简单,主机轮询每个终端就可以了。设备安装调试也简单,以前到是做过很多一对多的客户,但通信频率不高,都是几分钟才循环通信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