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安装文件和破_解教程

楼主(2012-03-27):
安装方法
1.执行setup75 Sp3.exe安装proteus 7.5 Sp3;
2.添加licence时指定到Grassington North Yorkshire.lxk;
3.安装完成后执行LXK Proteus 7.5 SP3 v2.1.,将目录指定到X:\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7 Professional
(X是你安装的盘符), 然后执行update;
汉化方法
将汉化文件解压覆盖到X:\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7 Professional \BIN
第一步、从pc6下载proteus单片机模拟仿真软件 V7.5 SP3中文免费版
下载完后,解压压缩包里的文件

第二步、双击:Proteus 7.5 sp3 Setup目录下面的Proteus 75SP3 Setup.exe开始安装
在安装过程中会提示下图找到破_解目录下的补丁打开。

打开完成后,点击install将这些key文件安装过来。如图

第三步、安装后点完成,就跳回到初始安装界面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点next开始正式安装文件了。后面都点下一步即可。

第四步、安装完成后还需要运行破_解补丁:执行LXK Proteus 7.5 SP3 v2.1.,将目录指定到X:\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7 Professional
(X是你安装的盘符), 然后执行update;

安装完成就可以打开软件了。如下面。

不过这个时候还是英文版哦。

第五步、转换中文版。将汉化文件解压覆盖到X:\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7 Professional \BIN(不会找安装目录的,在运行文件上点右键属性)如图

到这里就完全汉化成功了。请看下面的界面。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呢?哈如果觉得好,就请记得帮宣传一下pc6.com哦 人民会记住你的。

安装文件明天上传  。

网友:
楼主你上面的链接都用不了

网友:
楼主请重新检查一下

楼主:
安装文件97M 上传不了。哪位帮忙传下,  我传给你

网友:
新论坛变化很大。
但是,《电路仿真》板块是否放开或允许直接上传 Proteus 的破_解文件,尚不得而知啊。

网友:
LZ班门弄斧了吧,中文系统可用的和谐文件就是本坛高手dxswp做的,最新版7.10 SP0已经有了,你的7.9 SP1就省点流量吧,新来多看看帖子。

网友:
一定要用 Proteus 7.5 SP3 的话,最后的破_解文件应当是 v2.1.2,而不是 v2.1.0。
正是因为 V2.1.0 存在问题,所以才有 v2.1.1 和 v2.1.2。
v2.1.2 在电路仿真板块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