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如何利用CPLD测量25us左右脉冲的宽度?

楼主(2012-03-27):
如题,CPLD时钟是40M,需要测量Sain这个脉冲信号宽度,先对Sain滤波,同步Sain的上升沿,再对时钟clk计数:

问题是这些都有了,如何计算2个上升沿的计数值之差呢?

C语言里很简单的事儿,用CPLD好像没有思路,求大虾指点下,谢谢!!

//////////////////////////////////////////////////////////////////////////////////////
//Ain 信号滤波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Sain_buf <= {Sain_buf[6:0],Sain};
                        end
        assign safilter = (Sain_buf == 8'hFF)? 1'b1 : 1'b0; //

always@(negedge rst or posedge clk)  //RST为低时,全部寄存器清零
        begin
          if(!rst)
                begin
                  Sa_buf <= 0;
                end

                else Sa_buf <= {Sa_buf[0],safilter};
        end

assign SysRsa = (Sa_buf == 2'b01)? 1'b1 : 1'b0; //同步A的上升沿

再来个时钟的计数

///TIMER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lkcnt = clkcnt+1;
        end

楼主:
求高人指个思路~

网友:
把输入的脉冲取反做为计数器的异步复位信号,然后对内部时钟进行计数, 提取输入信号的下降脉冲,把计数结果锁存起来,并且清除计数值. 还没有仿真过.

楼主:
强悍~利用门控的办法控制计数,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一直在考虑用2个边缘计数值相减的办法,太麻烦了

太谢谢了~等把程序编出来分享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