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画的si1000小板,恳请高手给指点

楼主(2012-03-27):
我也是第一次画这个板子,有很多地方不清楚,现在将我画的小板截图上传,希望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A:
没用过SI1000,难道SI1000能同时收发吗?那个SPDT芯片好像没有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SI1000,难道SI1000能同时收发吗?那个SPDT芯片好像没有必要吧。

si1000其实就是c8051f930单片机内部集成si4432无线模块的,我在网上买的模块上面有这个开关,我是按照官方给的原理图画的板。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A:
如果SI1000射频就是SI4432,那这个SPDT是应该加了,SI4432发射使用的单端,接收使用了平衡,接收线路上还有一个巴伦做变换。这样发射和接收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SPDT也就是在发射与接收回路采用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时才适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SI1000射频就是SI4432,那这个SPDT是应该加了,SI4432发射使用的单端,接收使用了平衡,接收线路上还有 ...

什么是巴伦做变换?依您看我的布局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巴伦就是平衡——不平衡转换器,具体原理放狗搜

布局有没有问题是看不出来的,有条件的需要做板后使用网络分析仪来看。但是这么小的板子,很短的射频路径,很小的功率,走线造成的影响已经很小了,只要后期元件参数选好,做好阻抗匹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巴伦就是平衡——不平衡转换器,具体原理放狗搜

布局有没有问题是看不出来的,有条件的需要做板后使用网络 ...

哦,这样啊,我们可以加QQ详细请教吗?我QQ316899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