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网友有好用的环氧树脂封灌胶厂家,能否推荐一两个?

楼主(2012-03-27):
哪位网友有好用的环氧树脂封灌胶厂家,现在用的固化时间有点长,固化强度不够。想寻找常温下固化时间短的,强度高的环氧树脂封灌胶。能否推荐一两个?谢谢~~~

网友:
现在很多的电子厂都用可拆的软灌封料,以前用过,效果不错,略显黄色,透明.上海富铭化工,夏天半小时就固化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这边需要常温下固化强度高的。我查一下上面的厂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我也找过这样的材料,可是一直没找到满意的

网友(2012-07-25):
试试 奥斯邦 我们用了下,维修方便, 0755 3385 1760 叫华小姐

网友(2013-04-23):
日,这个不能乱用啊,我用过其他一批内部应力太大,有的时间长了内部产生短路

网友(2013-07-04):
不能乱用啊楼主

网友A:
啥叫内部应力太大?怎么会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叫内部应力太大?怎么会短路?

有的老化半年后,电阻受力变化很大,有的产品固化剂会漏电断路,把灌封胶用热风枪吹开就又变好了。

网友(2019-07-05):
引用 网友B:
有的老化半年后,电阻受力变化很大,有的产品固化剂会漏电断路,把灌封胶用热风枪吹开就又变好了。 ...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验证?是不是用万用表能测量出短路?

网友:
硬封胶没有发生过问题,软封胶出现过绝缘问题,用于电源模块,一段时间后出现绝缘降低不能工作,把胶去掉后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