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51上的XRAM使用!

楼主(2012-03-27):
最近在C8051F310上写程序,其内部有1K的XRAM区。
发现网上大部分人使用的都是是KEIL编译器,而我使用的却是IAR,
选择的DATA模式为LARGE也即是默认的变量放在XDATA区,代码
选择XDATA Reentrant stack.

但是运行到main函数内部,在调用子函数时出错,不知为何!!

出现的错误是:failed read onboard xram!

请高手指点?

楼主:
具体如下图所示,其中绿色即为程序无法运行的指令!
但我没发现这条指令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网友:
初始化变量的时候指定XRAM了吗?
我记得stc的XRAM用的时候要指定,比如 uint8_t xdata tmpValue;
这个时候汇编的指令应该是MOVX,也不知道记错了没有

楼主:
没问题了,粗心大意,那条指令把CPU时钟给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