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问题

楼主(2012-03-27):
我做了一个开关电源,然后想用单片机测量电压,但发现测的不是很准,开关电源纹波有100mV左右,请问纹波对测量数据会有影响吗

网友A:
你做的5V的开关电源吗?
不知道你的测量接口电路怎么处理的?
然后运放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如果被测值太逼近VDD,我认为不在线性区,可能出现失真。

网友:
RC滤波加了没?

网友:
纹波肯定会影响测量结果了,多采样几次取平均值会好一些

网友:
请考一下高手真有效值的计算,最好有C例程可供参考。比如我一个周波内用AD等间格采样到64个不同的电压值怎样换算成真有效值。或者有没有更好的采样方法。最好有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5V的开关电源吗?
不知道你的测量接口电路怎么处理的?
然后运放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如果被测值太逼近 ...

我是用CS5460测交流电压,信号最大是150mV有效值的正弦波,目前测的电压有点偏差,600V量程里面最大差了0.5V,以前用线性电源做最大差0.2V,所以我怀疑是不是开关电源影响了测量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