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成本的串口转以太网方案

楼主(2012-03-27):
网上收集了一些资料,主要是一些带有以太网的MCU方案,如stm32f107,lm3s6432,这些方案价格较高并且芯片不太好买,尤其是ti的芯片。不知道大家用的是什么方案?

楼主:
没人回复啊

网友:
stm32f107 很好买的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244529213

单芯片实现,有源码。
芯片十几元。

网友:
51单片机加W5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244529213

单芯片实现,有源码。

比较感兴趣那个店里说的送商用版程序,应该不是微芯的官方demo程序吧

网友:
看实现什么功能,如果简单功能,完全可以直接单片机加网卡芯片价格也不贵。

网友B:
用流明的ARM吧,内部集成以太网控制器的,看见周立功的这么干过。

网友:
我最近也想搞个玩玩、

网友:
參考一下這個帖子: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6825

网友C:
我们用的是IPC17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的是IPC175

这个IPC175是什么?

还真没见识过

网友:
用芯片c890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244529213

单芯片实现,有源码。

这个不错,成本应该比较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流明的ARM吧,内部集成以太网控制器的,看见周立功的这么干过。

流明的不好买啊,比如lm3s6432

网友D:
我在用Atmega32 +ENC28J60+uip,我觉得这个方案相对比较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的是IPC175

IPC175看名字像是icplus公司的产品
不过官网上没查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用Atmega32 +ENC28J60+uip,我觉得这个方案相对比较成熟。

又要熟悉一款新的处理器,还要买开发工具,挺麻烦的,

网友:
ENC28J60应该价格便宜,简单的功能用几块钱的单片机即可。

网友:
流明不好买?TB上就能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要熟悉一款新的处理器,还要买开发工具,挺麻烦的,

AVR 的MCU比较便宜,也比较简单,开发工具很便宜的!

网友:
LM3S6系列还是可以的,省去一个20块钱的MAC层

楼主:
LM3S6432现在多少钱啊,淘宝上不是很多,恐怕不是很好买吧

网友:
IPC175不对,倒是有个IP175C,但作用是:5-port 10/100M Ethernet Integrated Switch,IP201T是Serial to Ethernet Controller,但是貌似一般般。
资料来源:http://www.icplus.com.tw/product.htm

网友E:
c8051f340+cp2200+带变压器的RJ45   价格大约是 11+15+3  最近也在搞这玩意,呵呵

网友:
ZLG的Iport就是用流明的

楼主:
太奢侈啊,用207搞。

网友:
记号,以后会参考

网友:
首先你得明白你的需求,串口数目,波特率,实时性,无码丢包等。再者,以太网你对vlan,vpn,3G等有什么需求么。从需求去考虑硬件才是王道,一味讲廉价,做出来的产品也是垃圾,没法对自己产生用途。另外,自己写软件的成本和时间也很重要,硬件不是全部,要综合考虑,看串口服务器看到想吐的人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c8051f340+cp2200+带变压器的RJ45   价格大约是 11+15+3  最近也在搞这玩意,呵呵

带变压器的RJ45才3块钱,什么型号啊

网友(2012-04-28):
引用 楼主:
带变压器的RJ45才3块钱,什么型号啊

HR911105 网上很多

网友(2012-07-03):
正真关注着,偶在在找合适的方案!

网友(2012-08-17):
开发的产品已经定型,后续升级需要和以太网数据交互,量不大的情况,可以考虑购买市场上现成的产品。
自己开发不合算,周立功有Iport,好像200元左右。
自己开发建议采用STM32f系类芯片,外围只需加带网络变压器的网口。

网友(2013-06-23):
总结一下:
简单低成本:8位单片机 + ENC28J60,W5100
性能好点儿的:M3(STM,LPC,lm3s6X) + PHY(cp2200,DP83848)哪个便宜用哪个。

网友:
用IP210,
IP210 Serial to Ethernet Controller
The IP210 is a very cost effective and highly integrated SoC(System-on-Chip).The embedded Ethernet transceiver, 64k bytes OTP, 32K bytes SRAM, 8-channel 8-bit ADC, 10/100Mbps Ethernet MAC/PHY, offload engine and 8051 support IP210 can be applied for variety applications such as Serial-to-Ethernet convertor, network sensor, remote control/monitoring, automatic test equipment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 The IP210 can support program running with embedded 64KB OTP ROM or external Flash memory for more flexible application. Since device drivers, network protocol stack and Ethernet offload engine are embedded inside the SoC, this design provides a neat and cost-effective solution. In addition to TP cable connection, the IP210 also provides the fiber cable connection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long distance 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