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继电器后面那个绿色的叫什么

楼主(2012-03-27):
想买那个器件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网友:
是不是叫接线端子

网友:
不就是接线端子吗

网友:
这个也太普通常见了吧

网友:
淘宝搜  欧式接线端子

楼主:
搜到了 谢谢各位

网友:
XH2.54或XH3.96

网友:
接线端子

网友:
也参观了。

网友:
端子一般走的电流比较大

网友:
很常见,鉴定完毕

网友:
5.08的接线端子

网友:
回答和同楼上一样

网友:
也有可能是5.0mm间距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5。08的接线端子

网友:
第一次知道5.08

网友:
如楼上各位所说,这是个很常见的接线端子,在我们这边,找这个东西比找一个电阻还容易.

网友:
3pin的接线端子,鉴定完毕!

网友:
还真不知据体明称!就知道是接线端子!5.08的接线端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