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颠簸美国防部机器人先进的悬挂系统,有谁能把他山寨

楼主(2012-03-27):
顺便试一下发表flash视频,大家看视频就可以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cxNDUyNDUy/v.swf

网友:
新论坛原来可以发视频啊,

网友:
太帅气了

网友:
牛逼啊,技术就是不一样

网友:
好牛的东西啊,好玩

网友:
这个猛啊!

网友:
手机看不了flash,mark

网友:
很牛啊,机械结构的缓冲

网友:
侦查机器人??那驱动要是能用到坦克上那。。。

网友:
效果的确是很明显的

网友A:
没看出来多牛啊

就是缓冲结构设计的不错

或许里面有些算法

根据速度和倾斜角度

做些调整

网友:
咋这么有创意呢~我不是搞机械的,期待高手~

网友:
不错,试试看能不能山寨个

网友B:
机械结构设计的比较好啊 ~~~~~
感觉 履带式 没有 轮胎灵活

网友:
机械设计啊。。

网友:
感觉好像还是依靠机械式的减震器起作用,只是特性调的很软吧。没有什么电子控制和算法。
不过他们这个设计的履带好像比较特别,原来一对兄弟发明的,就是最高速度达到80km/h什么的,最快的履带车,可以防止脱落的。

网友C:
小时候,就觉得“鸡头极具稳定性”,实际点电控弹簧伸缩,也是个办法

网友:
公司看不了,回去看。MAERK一下

网友:
高档车里有CDC系统,根据路况调整悬挂

网友:
这样的悬挂似乎在坦克上应用很多年了

网友:
平衡保持的不错   很好奇  wifi 通讯控制, 有没有相关的书籍?

网友:
看上去好像没有后退的场景,后退可能会有些问题

网友:
强大!仿制起来不容易

网友:
这个真猛

网友:
看似简单  但不知道 是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很给力啊

网友:
Cooooooool 这个机械设计的~明天给单位搞机械的看看去

网友:
这个机器人太帅了,履带有石头都不怕

网友:
能做出这模型,那可是高手哇,希望国内大虾仿制!

网友: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有航向校正;
这种悬挂应当不是什么难事儿,N多地方这样用了;
每个承重轮独立悬挂。

网友:
第一个轮子还是硬接触,后面记住了,就回缩

网友:
这个确实很牛了。

网友:
这个要是仿制  应该不难吧

网友:
名字听起来很牛逼....

网友:
现在发现国外好多先进的机器人啊

网友:
这个山寨起来应该有些难度。

网友:
这个貌似把垂直冲量的颠簸能量,旋转后通过一个接近水平方向的缓冲器吸收动能吧?这个缓冲器很软,而且有极限旋转角度。

不过这个缓冲器貌似可调,两个对比视频中,他们使用同一种车碾过木板会有不同效果。

那可以这么猜测:他们可以在缓冲器中使用的减震器,可能采用奔驰车从美国订购的车用磁阻减震器类似的技术。这项技术能够秒速控制阻尼液的粘度,以适应不同行驶路况。达到最好的减震效果。

当然,人家奔驰用的是中央电脑计算路面颠簸程度和负载状况,这个可以用遥控人工输出控制参数。所以就能达到不同减震效果的对比画面。

网友:
可能说错了,是Audi车
http://auto.autocity.com.cn/news/090730/12728.shtml

网友:
29楼
所说的如果能用鸡头来控制汽车的底盘稳定性那实在是在太爽了

网友(2012-05-25):
不得不承认,和老外的差距还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结构设计的比较好啊 ~~~~~
感觉 履带式 没有 轮胎灵活

履带式相比轮式的,唯一的缺点是转弯摩擦力太大,能耗高些。其它完胜轮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时候,就觉得“鸡头极具稳定性”,实际点电控弹簧伸缩,也是个办法

“鸡头极具稳定性”,小时候同发现

网友:
现在的轿车和这差不多,好车过减速带的时候感觉不到颠簸,一般的车过减速带的时候屁股都颠起来了!

网友:
回家看去

网友:
要是负重很重还行不?

网友:
先mark了再说

网友:
要是加上负重不知道他的减震还有没有那么好

网友:
适合不同路况 不错

网友:
这个悬挂系统好啊!

网友:
减震很好啊

网友:
呵呵呵,很棒的视频,传说中的小坦克

网友:
所谓的主动减震?

网友(2012-07-11):
很好的缓冲

网友:
确实很强悍,不过那得需要机械性能良好。。。。算法上没看出有多牛。。。。

网友:
不是很牛机械结构做好就可以

网友:
记得看过美国的 big dog 做的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多牛啊

就是缓冲结构设计的不错

我靠 ,牛人一个,具体分析分析……

网友:
效果真的不错

网友:
好像是软件做的呢,可以enable and disable.
用在汽车上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
好柔和啊

网友(2012-09-04):
高级货~~ 还是先做简单的小车吧

网友:
太帅了  不是一般的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