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PCI板卡后,计算机不能启动了,求解

楼主(2012-03-27):
自制了一块给予pci总线的FPGA板卡,插上PCI卡槽之后,计算机不启动了,风扇也不转,一动都不动,检查了PCI9054的配置芯片和有源晶振,都没有问题,另外,检查了PCI到金手指的管脚,也连接正常,但是就是不能启动计算机。关闭电源,拔掉板卡后,计算机正常启动了,求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风扇也不转   板卡上有短路?仔细听 电源(盒子)里有没有反复重启的“吱吱”声?

网友:
检查是供电啊,是不是电流大了导致电源保护了

网友:
短路了,保护啦

网友B:
估计是有短路啊~~不然肯定风扇转才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也不转   板卡上有短路?仔细听 电源(盒子)里有没有反复重启的“吱吱”声? ...

吱吱的声音没有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有短路啊~~不然肯定风扇转才对的啊~~

正在查短路,请问检查短路,是不是只需要检查金手指供电的那几个管脚就行了?

网友(2012-11-09):
引用 网友A:
风扇也不转   板卡上有短路?仔细听 电源(盒子)里有没有反复重启的“吱吱”声? ...

你好,我最近在整一个PCI通信模块,现在遇到个问题,就是把板子插上电脑后,电脑不能启动,如果我把板子插上,先不让板子工作,等电脑开好后再通电给板子让他工作,这样电脑没问题,但是系统找不到我的硬件,所以我好奇这是什么个原因呢?是不是我FPGA没配置好,导致整个电脑不能正常启动?谢谢

网友:
理论上不管你怎么错 风扇都要转的
除非你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