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数据超过LONG型(大于2^32),怎么办????

楼主(2012-03-27):
大家好,我用MSP430F47系列做仪表,
因为用的SD16,在计算时,对60个采样点平方和(交流采样),
数据超过LONG型(大于2^32),

求教各位......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A:
结构体,自己拼接高位。

网友B:
用 __int64 数据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体,自己拼接高位。

有参考程序吗?谢谢啊...
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__int64 数据类型

没有用过.
单片机里可以用吗?

网友:
拆成两个32位的

网友C:
用64位变量,long long类型.或者int64,不同的开发环境不同.

网友:
拆开弄把

楼主:
有没有处理代码啊,求.....

网友:
二个,long+ long拼在一起,自己用软件处理进位问题

楼主:
谢谢啊,自己弄了.....

网友:
参考8位处理器处理12位16位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64位变量,long long类型.或者int64,不同的开发环境不同.

希望说详细一点

网友:
定义一个结构,然后自己写个函数专门处理针对该结构的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