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平衡算法

楼主(2012-03-27):
我板上有一个陀螺仪和一个G-SENSOR,当平拿移动的时候可以很好的判断方向
但是拿在手上时就不可能绝对的平,于是当斜着的时候G-SENSOR就有一个重力
分量和运动分量混起来这时就区分不出来板子到底是往哪边运动的(上下,或左右)
想请问一下高人有什么方法能很好的判断出来这个运动的方向.

网友:
你这个是 陀螺跟 加速度计合起来的模块吧   判断方向是指判断航向角吗
一般情况下 使用磁阻传感器 + 加速度传感器 判断航向角的 加速度计补偿磁阻传感器 可以在有倾斜角 俯仰角的情况下依然 判断出准确的航向角 就是三维的电子罗盘

楼主:
是我们公司自己做的板上面有一个加速度计和一个陀螺仪,不需要判熂航向角
只要知道板子的运动方向,上下左右这几个方向即可

楼主:
有谁能大体说一下思路吗?
感谢激不尽

楼主:
兄弟们帮顶一下呀
说不定哪天你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啊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急啊

网友(2012-09-27):
引用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急啊

你好,请问你现在能用加速度计判断出板子的运动方向么(在斜着拿的情况下)? 我现在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能否帮忙解决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