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10 要达到22.5位有效位,是否还要进行特殊的设计?

楼主(2012-03-27):
比如,参考基准,电源处理等。

网友:
还真没使过这么高位数的adc,这个片子有片内ref的吧

楼主:
是的。基本上所有的ADC自身都带有参考电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基本上所有的ADC自身都带有参考电压吧。

还真不是,这不,现在坛子里就有用ads1232的,不带ref

楼主:
呵呵!是不是要求比较高的,都要用外部参考源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是不是要求比较高的,都要用外部参考源呀?!

要看你的数采系统对精度的要求了
精度要求高 首先要考虑模拟电源的纹波 其次是基准源的精度、误差和长期稳定度

网友:
初次用的话能达到16位有效就不错了。电源和基准搞定了布线学问更多。

楼主:
是否可以理解为,布线、电源、外部基准没有特别处理的话,不可能达到很高的精度? HYLG说的16位有效,也就差不多14位稳定无跳码了。这样选择24位的就没太有什么意思了。

网友:
ADI的高速24位ADC让人纠结

网友:
这个分辨率让我很畏惧。就算电路搞得很好,不知道什么环境才能发挥电路的性能。

楼主:
看AD7710的评估板(AN-241)也没有特别的设计,是不是软件处理上下了功夫?说是会达到手册上的精度。

网友:
一般低速时候才有高位分辨率

网友A:
我用过TI的ADC ADS1258 很给力 24-bit 16-channel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过采样来做.

楼主:
AD7710 使用的是技术已经是过采样的,属于低速器件。

网友(2013-11-18):
楼主的AD7710最后到22.5位有效位了吗?

网友:
Σ-Δ的,一定要注意要低速率,调试时候先用最低转换速率调,20多位马上出来。曾经因为Σ-Δ的速率问题调不出有效位,血的教训。

网友:
难度不小

网友(2016-05-15):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TI的ADC ADS1258 很给力 24-bit 16-channel

你用在什么场合,速率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