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读写NAND FLASH,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12-03-27):
最近要做一个数据采集的板子,AD采样率5M,要保存到非易失存储器中。
如果用FPGA读写NAND FLASH,有什么好的方案,难度大不大?
谢谢各位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读写NandFlash难度不大的

网友:
最好是        外挂个cpu或者用软核,纯逻辑不方便调试修改。5m连续采样记录估计够呛

网友:
xilinx 貌似有例程的,没记错的话,到官网搜索coolrunner系列的参考设计

网友:
5M的采样速度挺高的。

网友:
可以先采集几秒的数据,然后一起写到nand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