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与加速度

楼主(2012-03-27):
板上的陀螺仪与加速度计,当它们倾斜时(与重力成一定的夹角),这时让板子平着移动
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判断出板子此时的运动方向

网友:
匀速运动在物理上等于静止,如果有磁场可以参考的话应该可以判断。

楼主:
现在板上只有陀螺仪与加速度,有人做出来了
但不知是怎样判断出来了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来顶一下呢
好急哦

网友:
哪种类型的飞行器?
4轴的话,前进方向和倾斜方向是有关系的。

楼主:
不是飞行器,是一个拿在手上移动的设备。
要在电脑上显示出此设备上下左右运动的方向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呀,伤心呀

网友:
如果是手持设备的话,是可以测量的,毕竟手在移动的时候不是匀速运动也不会很慢很慢的运动,存在一定的加速度,如果使用3轴加速度计,通过计算每一轴的变化,就可以知道移动的方向。

网友:
你从静止到匀速移动,肯定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加速度是可以测量的,这个加速度中减去重力分量就是你的实际加速度。跟据这个加速度积分就可以得到速度,也就得到了运动的方向。

楼主:
问题是当有一定角度的时候,一动六个轴都同时动(即加速度和陀螺仪都有变化)
而且并不是变化大的那个轴就是运动方向,所以就没办法判断手到底是住哪里东动。

网友:
楼主你先讲讲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的原理呗,我怎么感觉你练原理都没弄清楚就来问问题来了

楼主:
呵呵,陀累仪是检测角速度需要对角度积分才能得到角度,是相对值,加速度是输出三轴的加速度值。是绝对值。11楼的兄弟
觉得我理解的对不对。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平动的时候,加速度有个大值,而陀螺仪的值都是小值,这种情况就是平动。陀螺仪就是用来测转动的,要记住这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陀累仪是检测角速度需要对角度积分才能得到角度,是相对值,加速度是输出三轴的加速度值。是绝对值。 ...

看你的要求  最好弄个磁阻传感器  就能很容易的做出方向来  距离就可以靠加速度来做
你的另外的一个帖子 不知道 实现了没 去除重力加速度在各轴的分量

网友:
用磁场传感器MAG3110的就可以的

网友:
加速度很容易计算你在运动和静止切换的时候一定会有加速度,然后利用重力加速度来判断方向,最困难的是如果加速度传感器传入精度问题造成最后无法停止下来你可以设置一个强行停止程序,因为无论如何你的手也无法让手指连续在一个方向产生加速度很长时间(这句话可能有些难懂)因此超过一个时间阈值(实验决定)就认为在某个方向上速度为零,最近太忙,不然我就自己试试,希望楼主成功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以经找到一些方法吧。正的验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