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模拟PWM输出

楼主(2012-03-27):
用的是STC89C52RC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include <reg52.h>
sbit PWM=P3^7;
unsigned char a=1,b,c;
void init()
{
    TMOD= 0x11;//打开定时器0,定时器1
    IE =0x8A;  //打开总中断,定时器0中断,定时器1中断
        TH0 = 0xFF;//定时器0赋初值  时间为200MS
        TL0 = 0x38;
        TR0 = 1;   //定时器
        TH1 =(65535-(a*200))/256;
        TL1 =(65535-(a*200))%256;
        TR1=1;
}
void main()
{
        P3=0x80;
        init();
        while(1)
        {
                if(TR1==0)PWM=1;
                else PWM=0;
        }
}

/*************************************
利用定时器产生PWM波形,128个点采集          两个定时器互相控制 来达到产生PWM
*************************************/
void T0zd(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FF; //12MHz
        TL0 = 0x38;
        c++;
        if(c==(129-a))
        {
                c=0;
                if(b==0)a++;
                if(a==128)b=1;
                if(b==1)a--;
                if(a==0)b=0;
                TR0=0;
                TR1=1;
        }
}
void T1zd()interrupt 3
{
        TH1 =(65535-a*200)/256;
        TL1 =(65535-a*200)%256;
        TR1=0;
        TR0=1;
}

网友A:
请问楼主加了限流电阻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加了限流电阻没?

没有  面包板上面随便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求教

网友C:
here is the two-timer version.
#include <regx51.h>
sbit PWM=P2^1;
//unsigned char a=1,b,c;
unsigned short pwm_dc=0;                                //pwm duty cycle
unsigned short pwm_pr=0xff00;                        //pwm period, 16-bit

/*************************************
???????PWM??,128????          ????????? ?????PWM
*************************************/
//for pwm period
void T0zd(void) interrupt TF0_VECTOR
{
        PWM = 1;                                                        //set pwm output pin
        TR1 = 1;                                                        //turn on tmr1 for duty cycle
        TH0 += (-pwm_pr)>> 8;                                //set the msb
        TL0 += (-pwm_pr);                                        //set the lsb
}

//for dc
void T1zd()interrupt TF1_VECTOR
{
    PWM = 0;                                                        //clear pwm output pin
        TR1 = 0;                                                        //stop tmr1
        TH1 += (-pwm_dc) >> 8;                                //set the msb
        TL1 += (-pwm_dc);                                        //set the lsb
}

//set pwm parameters
void pwm_init(unsigned short period, unsigned short dc)
{
    pwm_pr = period;                                        //update pwm_pr
        pwm_dc = dc;                                                //update pwm_dc

        TR0 = 0, TR1 = 0;                                        //stop the timers
        TMOD= 0x11;                                                        //use tmr0/1
    //IE =0x8A;  //?????,???0??,???1??

        //tmr0 sets the priod
        TH0 = (-pwm_pr)>> 8;                                //get the msb
        TL0 = (-pwm_pr);                                        //get the lsb
        ET0 = 1;                                                        //enable interrupt on tmr0

        //tmr1 sets the duty cycle
        TH1 = (-pwm_dc) >> 8;                                //get the msb
        TL1 = (-pwm_dc);                                        //get the lsb
        ET1 = 1;                                                        //enable interrupt on tmr1

    TR0 = 1;                                                           //turn on tmr0
    TR1 = 1;                                                        //turn on tmr1

        PWM = 0;                                                        //pwm output pin starts high
}

void main(void)
{
        //P3=0x80;
        pwm_init(2000, 100);                        //initialize pwm to 1000 dc and 2000 period
                EA = 1;                                                        //enable interrupt
        while(1)
        {
                //if(TR1==0)PWM=1;
                //else PWM=0;
        }
}

you can easily make it to a one-timer ver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

这位是……  应该认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ere is the two-timer version.you can easily make it to a one-timer version.

这个方法貌似不错,领教了

网友E:
怎么个模拟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个模拟法,

模拟输出PWM波形,用定时器的。

网友:
第一次用这种方法在51上模拟串口通迅,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输出PWM波形,用定时器的。

刚刚那个信息我是在手机上发的,没有看到图片,当时还纳闷,后来发现这个程序我也做过;
差不多,我当时也是在做呼吸灯,也是在面包板上,我加了限流电阻

网友C:
这个方法貌似不错

your original code will never work in real life, because it requires short main loop.

It has to be either multi-threaded or via interrupt.

网友C:
here is the single tmr version. much easier to implement and saves one timer/isr.
//pwm using one single timer (tmr0)
#include <regx51.h>
sbit PWM=P2^1;
//unsigned char a=1,b,c;
unsigned short pwm_dc=0;                                //pwm duty cycle
unsigned short pwm_pr=0xff00;                        //pwm period, 16-bit

/*************************************
???????PWM??,128????          ????????? ?????PWM
*************************************/
//for pwm period
void T0zd(void) interrupt TF0_VECTOR
{
        if (PWM == 1) {                                                //pwm on period has finished
                PWM = 0;                                                //clear pwm output pin
                TH0 += (-pwm_pr)>> 8;                        //set the msb
                TL0 += (-pwm_pr);                                //set the lsb
        } else {
                PWM = 1;                                                //set pwm output pin
                TH0 += (-pwm_dc)>> 8;                        //set the msb
                TL0 += (-pwm_dc);                                //set the lsb
        }
}

//for dc
/*
void T1zd()interrupt TF1_VECTOR
{
    PWM = 0;                                                        //clear pwm output pin
        TR1 = 0;                                                        //stop tmr1
        TH1 += (-pwm_dc) >> 8;                                //set the msb
        TL1 += (-pwm_dc);                                        //set the lsb
}
*/

//set pwm parameters
void pwm_init(unsigned short period, unsigned short dc)
{
    pwm_pr = period - dc;                        //update pwm_pr
        pwm_dc = dc;                                                //update pwm_dc

        TR0 = 0;                                                        //, TR1 = 0;                                        //stop the timers
        TMOD= (TMOD & 0xf0) | 0x01;                        //use tmr0 in mode 1
    //IE =0x8A;  //?????,???0??,???1??

        //tmr0 sets the priod
        TH0 = (-pwm_dc)>> 8;                                //get the msb
        TL0 = (-pwm_dc);                                        //get the lsb
        ET0 = 1;                                                        //enable interrupt on tmr0

        //tmr1 sets the duty cycle
        //TH1 = (-pwm_dc) >> 8;                                //get the msb
        //TL1 = (-pwm_dc);                                        //get the lsb
        //ET1 = 1;                                                        //enable interrupt on tmr1

    TR0 = 1;                                                           //turn on tmr0
    //TR1 = 1;                                                        //turn on tmr1

        PWM = 1;                                                        //pwm output pin starts high
}

void main(void)
{
        //P3=0x80;
        pwm_init(2000, 1000);                        //initialize pwm to 1000 dc and 2000 period
                EA = 1;                                                        //enable interrupt
        while(1)
        {
                //if(TR1==0)PWM=1;
                //else PWM=0;
        }
}

again, the code is fully implemented in the isr so you are free to do whatever you want in the main loop.

楼主:
引用 网友C:
your original code will never work in real life, because it requires short main loop.

It has to b ...

我应该把while里面的两个语句放到中断里面去

网友F:
以前做的一个呼吸灯的,没用定时器
/*         L.120216             */
/*         pwm_led m8           */
#define F_CPU 8000000UL
#include<avr/io.h>
#include<util/delay.h>

int pwm(unsigned int val)
{
   unsigned int i;

   PORTD|=_BV(PD0);
   for(i = 0; i < val; i++)
      _delay_us(10);
   PORTD&= ~_BV(PD0);
   for(i = 0; i < (1024-val); i++)
      _delay_us(10);

   return 0;
}

int main()
{
   DDRD|=_BV(PD0);
   unsigned char dir;
   unsigned int  val;
   dir = 0;

while(1)
{

    if(dir == 1)
      {
          val = 1024;
        while(val)
         {
            pwm(val);
            val--;
         }

         dir = 0;
      }
    else
      {
         val = 0;
         while(val < 1024)
          {
             pwm(val);
             val++;
          }

          dir = 1;
      }
}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做的一个呼吸灯的,没用定时器

应该还可以更简单。

网友:
貌似应该是65536-a*200

网友(2012-07-06):
会有点闪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here is the single tmr version. much easier to implement and saves one timer/isr.again, the code is  ...

PWM = 0;                                                //clear pwm output pin
TH0 += (-pwm_pr)>> 8;                        //set the msb
TL0 += (-pwm_pr);                                //set the lsb
} else {
PWM = 1;                                                //set pwm output pin
TH0 += (-pwm_dc)>> 8;                        //set the msb
TL0 += (-pwm_dc);                                //set the lsb

这里似乎没有考虑到加法溢出的情况,应该会对 PWM 的精度有影响。

不过单纯通过单片机的定时器配合软件实现 PWM 很难实现较高的精度。这个例子里没有其他更高优先的中断,可以考虑把进入定时中断需要的时钟周期预先计算好,把加载到 TL0 TH0 的数值以常量的形式存储起来。这样不需要每次都重新计算,减少冗余的运算量。这样可以使得这样的软件模拟的 PWM 可以达到更高的工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