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复杂的多任务程序,Easy51RTOS【转载】

楼主(2012-03-28):
如何设计复杂的多任务程序,不错的资料哦·~·

有例子,仿真,源码,还有个练习~~  能帮助自己提高编程水平,开动脑筋。值得转来~~

http://115.com/folder/fbgpuwzw#
Easy51RTOS

不知道是我系统问题 还是网站的问题 我上传附件边成这样了   但传图片又没问题  我系统是win7-32bit的

网友:
先把pdf文件转过来。

网友:
转载的也可以置酷贴的哦。

网友A:
我给楼主打包上传了

网友:
速度真快

网友:
这样用法好像有点浪费资源

网友:
是不是《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那篇帖子里介绍的那个?

网友:
不知道什么资料,先下载,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号

网友B:
感觉这种所谓的“多任务”,其实就是状态机一样的性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种所谓的“多任务”,其实就是状态机一样的性质。

是的,和状态机很像。
他写的思路还比较清晰,很容易理解和借鉴。写得很棒。

网友(2012-11-07):
在小容量的IC中这种方法很通用哦,这种相类的处理方法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C(2013-01-10):
引用 网友A:
我给楼主打包上传了

正准备写一个这样的系统,但是不明白如何来设定任务的优先级呢?麻烦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D:
缺点好多喔
(1)没有抢占模式(可以自己加)
(2)必须使用静态变量
(3)必须损失一个计数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准备写一个这样的系统,但是不明白如何来设定任务的优先级呢?麻烦解释一下,谢谢 ...

这是PDF中的方法,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收藏先,以后肯定会用到

网友:
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写法而以。已用多年了!

网友:
和这个帖子里的有什么区别?
http://www.amobbs.com/thread-1398508-1-1.html
有人能对比一下吗?

网友:
有些不太明白的地方。
1.在DEMO文件夹下的工程里,main函数里的主循环是这样的:
        while(1)
        {
                if(task_delay[0]==0) {task0(); task_delay[0] = TIME_PER_SEC/ 2;}
                if(task_delay[1]==0) {task1(); task_delay[1] = TIME_PER_SEC/10;}
                if(task_delay[2]==0) {task2(); task_delay[2] = TIME_PER_SEC/20;}
                if(task_delay[3]==0) {task3(); task_delay[3] = TIME_PER_SEC/40;}
        }
是否可能在某一时间点,4个任务均就绪,那么是不是需要满足四个任务的执行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一个中断周期?
文章里写的好像是每个子任务最好不超过一个中断周期。是不是我理解上还是有错误?
2.在EASY51RTOS文件夹下的工程里,main主函数的主循环:
while(1)
        {
                for(i=0;i<MAX_TASK;i++)
                        if (task_delay==0) {run(task); break;}
        }
我是这样理解的,break能保证每个中断周期里最多执行一次,同时满足条件的多个任务先执行优先级高的,下一中断周期执行优先级较低的。
那么优先级低的任务实时性稍差点。

网友:
先马克下,有时间慢慢学习。

网友(2013-02-26):
引用 网友A:
我给楼主打包上传了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缺点好多喔
(1)没有抢占模式(可以自己加)
(2)必须使用静态变量

你能写出一个更简单更好的吗???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都是一种折中的选择

网友:
这个系统的优先级问题不是很严格,就绪任务当中,不一定时第0个任务优先执行,因为查找就绪任务是开定时中断的,不信的话直接多加几个任务测试看看,设好断点模拟测试,发现在查询就绪任务过程中,发生定时中断,这个时候同时有多个任务就绪,结果是?????????

网友:
不用说,先收藏!

网友:
系统,我的追求~

网友(2013-04-09):
正在学习多任务!!

网友:
思路可以学习下,但仍需要改善抢先式

网友(2013-07-13):
好东西,现在才发现。。

网友(2013-12-07):
不错,正在学习,其实觉得51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学到的,还是喜欢看51的东西,学好再说

网友(2014-03-06):
引用 网友D:
缺点好多喔
(1)没有抢占模式(可以自己加)
(2)必须使用静态变量

请问你有更好地多任务吗?能不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