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itisim为什么在win7 64位系统下安装不成功,求指教。。多谢

楼主(2012-03-28):
Mulitisim为什么在win7 64位系统下安装不成功
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按照上面的步奏一步一步操作的可是始终安装不成功,求各位指教。。。。多谢了。。。

楼主:
求各位好心人指教。。。

网友A:
可以吧,你是不是哪里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你是不是哪里出错了!

没啊,按照步奏一步步操作的,我同学的32位的可以,我64位的安装了好几次都不行。。。悲剧啊。。

网友B:
安裝64為版本?

--------------------------------

改: 安裝64位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裝64為版本?



multisim有64位版本的么???

楼主:
求高手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高手指教。。。

http://sine.ni.com/ds/app/doc/p/id/ds-380/lang/en

本身支持vista64bit 但沒有看到w764bit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ne.ni.com/ds/app/doc/p/id/ds-380/lang/en

本身支持vista64bit 但沒有看到w764bit的支持。 ...

那看来我只能装32位的系统了。。。多谢啊。。。

网友C:
楼主,建议你重启一下电脑,你是不是新装的系统?还正在安装补丁?
重启一下就行了.我前几天在新安装的64位win7下也是装不了Multisim11,后来重启了一下就可以了.貌似安装补丁的时候,系统对某些目录做了保护,以至于类似于Multisim这类软件安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建议你重启一下电脑,你是不是新装的系统?还正在安装补丁?
重启一下就行了.我前几天在新安装的64位win7 ...

多谢了,系统装了很久了,就是装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了,系统装了很久了,就是装不了。。。

用虛擬機裝試試吧,不用重裝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虛擬機裝試試吧,不用重裝系統。

回去我试试,多谢了……

网友D:
把注_册表清理一下,然后重新启动,在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注_册表清理一下,然后重新启动,在安装试试。

多谢了。。。

网友:
你用这个注册机试试,之前我的63位电脑也安装不了,用了这个注册机之后可以安装了。打开后选择1,再按回车即可生成注册文件。

网友:
你的系统是安装版还是克隆版?有的软件克隆版的话安装不上的。

网友E:
路径内不要存在任何特殊字符,尤其是行业软件,对这方面处理不到位,莫名错误一堆。

因此,注意:
1、Windows用户名用英文,且中间无空格。这个涉及软件的用户设置信息以及Windows默认的临时文件路径。
2、64Bit Windows安装32Bit软件不要装在默认路径,否则文件路径中会有括号和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径内不要存在任何特殊字符,尤其是行业软件,对这方面处理不到位,莫名错误一堆。

因此,注意:

多谢。。。

网友:
一直在64X WIN7下用Mulitisim,11和12都用过,没有任何问题,破解也简单
直接在NI网站下软件安装,装完用破解补丁注册一下就能用了

网友:
还是哪里操作有问题,我就是在win7 64 home basic上使用的

网友:
把你的安装路径和错误显示截个图放上来看看。

网友(2017-08-14):
吓我一跳,这也能撞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