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fin bf531 +ds1302 时钟 调通了 用了 近10天(庆贺新论坛)

楼主(2012-03-28):
ds 1302 晚上的程序多了去了
但是能在  bf531上用的没有几个。。。
参考别人的程序 自己把手册看了好多遍。。
现在共享下程序,,
硬件平台:blackfin bf531    ds1302   日本  kds 6pf  32,768k 晶振,不加电容。电路图传不上来。
软件       visual  dsp ++ 5.0
仿真器: 东方迪码。。。

希望大家批评指正;对程序中的不足和可改进之处 大家要不吝赐教,呵呵
这个验证可以完美运行。

/*****************************************************************************
* ds1302.c
*time :2012.2.29.
*by jinn
*no rights reserved
*ds1302 内部有7个寄存器和时钟日期有关,存放的数据是bcd码形式。
**uart.c(main)中程序在line 1240

note:延时都用示波器做了准确的调校,按照英文ds1302 使用说明书。

*****************************************************************************/
#include <ccblkfn.h>             //内嵌宏定义
#include <sysreg.h>              //系统寄存器
#include <sys/exception.h>       //异常  中断的定义

#include <sys/05000311.h>
#include <defBF533.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services/services.h>//系统服务程序
#include <drivers/adi_dev.h>        //设备管理
#include"dm_cpu.h"
//#include"dm_bf5xx.h"                //重复出现sda 67.68行被注释掉。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SD1963.h"
#include "Graphics.h"
#include "SYS_ZK.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bmp.h"
//#include "nandflash_k9f1g08.h"
#include "uart1.h"
#include "PublicData.h"
#include "time.h"

//测试用 部分 -----开始
uchar bb=0;//测试用,写入读出用

//测试用 部分 -----结束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UI_GREEN        0x07E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GUI_BACK          0xE6C0A3
#define GUI_MYBLUE        0x7D6C66
#define GUI_BLUE           0x001F
#define GUI_DARKGRAY      0x4204
#define GUI_BLACK         0x7F0000
#define        GUI_RED           0xF800
#define GUI_CYAN          0xffff00
#define GUI_MAGENTA       0x8b008b
#define GUI_BROWN         0x2a2aa5
#define GUI_GRAY          0x808080
#define GUI_LIGHTGRAY     0xd3d3d3
#define GUI_LIGHTBLUE     0xff8080
#define GUI_LIGHTGREEN    0x80ff80
#define GUI_LIGHTCYAN     0x80ffff
#define GUI_LIGHTRED      0x8080ff
#define GUI_LIGHTMAGENTA  0xff80ff
#define GUI_YELLOW        0x00ffff
#define GUI_WHITE         0xffff
#define GUI_INVALID_COLOR 0xfffffff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alendar[]={0x12,0x03,0x27,0x18,0x31,0x00};//年月日时分秒  2012.3.26
//uchar Calendar[]={0x01,0x00,0x00,0x00,0x00,0x00};//年月日时分秒2010.4.4 15:25

uchar Calendar1[6]={0,0,0,0,0,0};//读取的时间存放
uchar con_result[7]={0,0,0,0,0,0,0};//数据转换结果,原来是 16.

// RST PF12                //使能端                //只是用了 bf531的 pf 12,13,14端口
// SDA PF13                //数据端
// SCL PF14                //时钟端
#define RST (1<<12)
#define SDA (1<<13)
#define SCL (1<<14)

#define        READ_SECOND                0x81                //读写秒
#define WRITE_SECOND    0x80

#define READ_MINUTE     0x83                //读写分钟
#define WRITE_MINUTE    0x82

#define READ_HOUR       0x85                //读写小时
#define WRITE_HOUR      0x84

#define READ_DAY                0x87                //读写天
#define WRITE_DAY                0x86

#define READ_MOUTH                0x89                //读写月
#define WRITE_MOUTH                0x88

#define READ_WEEK                0x8b                //读写周
#define WRITE_WEEK                0x8a

#define READ_YEAR                0x8d                //读写年
#define WRITE_YEAR                0x8c

#define WRITE_PROTECT   0x8e                //写保护,最高位 :1 写保护开,禁止写入,0关闭

//dir     0 for input.   1 for output.
//flag-d  0 for 0        1for 1

#define FIO_RST_0UT_EN  ((*pFIO_DIR)|= RST)                        //RST 端口输出使能
#define FIO_RST_H                ((*pFIO_FLAG_D)|=RST)                //RST 端口输出高电平
#define FIO_RST_L                 ((*pFIO_FLAG_D)&=~RST)                //RST 端口输出低电平

#define FIO_SDA_0UT_EN  ((*pFIO_DIR)|=SDA)                        //SDA 端口输出使能
#define FIO_SDA_H                ((*pFIO_FLAG_D)|=SDA)                //SDA 端口输出高电平
#define FIO_SDA_L                 ((*pFIO_FLAG_D)&=~SDA)                //SDA 端口输出低电平

#define FIO_SCL_0UT_EN  ((*pFIO_DIR)|=SCL)                        //SCL 端口输出使能
#define FIO_SCL_H                ((*pFIO_FLAG_D)|=SCL)                //SCL 端口输出高电平
#define FIO_SCL_L                 ((*pFIO_FLAG_D)&=~SCL)                //SCL端口输出低电平

#define FIO_SDA_IN                ((*pFIO_DIR)&=~SDA)                        //设置为输入
#define FIO_SDA_INEN        ((*pFIO_INEN)|=SDA)                        //输入使能
#define FIO_SDA_INEN_RESET        ((*pFIO_INEN)&=~SDA)        //输入使能

/*********************************
//             函数声明:
**********************************/

void delay1302(unsigned int dly);
void DS1302_ByteWrite(uchar command,uchar Byte);
uchar DS1302_ByteRead(uchar command);
void Initial_DS1302(void);
void Calendar_ReadBack_Con(void);

//* =====================  FUNCTION  ==================================  *
//             Name:  delay  * Description:  延时函数
//            程序内部延时都是准确延时,不要改动。
// * ==================================================================  */
void delay1302(unsigned int dly)
  {
          for(;dly>0;dly--);
          }

/*************************************************
//                  DS1302字节写入函数
//        上升沿写入命令,每次都是写入最后一个位。
//        上降沿写入数据,每次都是写入最后一个位。
*************************************************/
void DS1302_ByteWrite(uchar command,uchar Byte)
{
        *pFIO_FLAG_S=0x0000;
        *pFIO_FLAG_C=0x0000;
        *pFIO_FLAG_T=0x0000;
        *pFIO_POLAR=0x0000;

        FIO_RST_0UT_EN;
        FIO_SDA_0UT_EN;
        FIO_SCL_0UT_EN;
        delay(3);

        FIO_RST_L;
        FIO_SCL_L;                        //只有在SCLK为低电平时,才能将RST置为高电平。--百度百科
        delay1302(10);
        FIO_RST_H;
        delay1302(100);                //ce to clk 最少需要4us,

        uchar n=0;
        for(n=0;n<8;n++)
        {
                delay1302(2);
                if(command&0x01)
                {
                        FIO_SDA_H;
                }
                else
                {
                        FIO_SDA_L;
                 }
                 delay1302(25);
                 FIO_SCL_L;
                delay1302(50);                // scl 高低电平需要维持最少 1000ns
                 FIO_SCL_H;
                 delay1302(25);                // scl 高低电平需要维持最少 1000ns两个 25在一起也是50 /
                command>>=1;

         }

        for(n=0;n<8;n++)
        {
                delay1302(2);
                if(Byte&0x01)
                {
                        FIO_SDA_H;
                 }
                else
                {
                         FIO_SDA_L;
              }
                delay1302(25);
                 FIO_SCL_L;
                delay1302(50);
                 FIO_SCL_H;
                 delay1302(25);
                Byte>>=1;
        }

        delay1302(40);
        FIO_RST_L;                        //写数据的时候,最后需要RST 4us的一个拉底的过程
        FIO_SCL_L;                        //英文版本的数据手册上有。
        delay1302(100);
        FIO_RST_H;

}

/*DS1302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ial_DS1302(void)
{
        *pFIO_FLAG_S=0x0000;
        *pFIO_FLAG_C=0x0000;
        *pFIO_FLAG_T=0x0000;
        *pFIO_POLAR=0x0000;

        uchar aa=0;
        aa=DS1302_ByteRead(0xc1);
        if(aa!=0x01)                //只在第一次启动的时候赋值,然后写ram区 0x01,
        {
                DS1302_ByteWrite(WRITE_PROTECT,0x00);        //关闭写保护,准备写入数据

                DS1302_ByteWrite(WRITE_SECOND,0x80);        //停止

                DS1302_ByteWrite(0xC0,0x01);

                bb=DS1302_ByteRead(0xC1);                                //测试写入读出用

                DS1302_ByteWrite(0x90,0xa9);                        //使能充电,双二极管,2K电阻

                DS1302_ByteWrite(WRITE_YEAR,Calendar[0]);

                DS1302_ByteWrite(WRITE_MOUTH,Calendar[1]);

                                                                                                    //        DS1302_ByteWrite(WRITE_WEEK,Calendar[2]);//周三

                DS1302_ByteWrite(WRITE_DAY,Calendar[2]);

                DS1302_ByteWrite(WRITE_HOUR,Calendar[3]);

                DS1302_ByteWrite(WRITE_MINUTE,Calendar[4]);

                DS1302_ByteWrite(WRITE_SECOND,0x00);//设置为00,0x80第7位置零启动1302

                DS1302_ByteWrite(WRITE_PROTECT,0x80);//开启写保护
        }
        DS1302_ByteWrite(WRITE_SECOND,0x00);//设置为00,0x80第7位置零启动1302
}
/*********************************************************
/DS1302字节读取函数,注意下降沿读出数据和第八个下降沿
/读取时分为两个部分:先上升沿写入命令,每次都是先写入低字节。
/然后是在下升沿读出数据。

***********************************************************/
uchar DS1302_ByteRead(uchar command)
{
        *pFIO_FLAG_S=0x0000;
        *pFIO_FLAG_C=0x0000;
        *pFIO_FLAG_T=0x0000;
        *pFIO_POLAR=0x0000;

        uchar i=0,n=0;
        uchar readback=0;

        FIO_RST_0UT_EN;
        FIO_SDA_0UT_EN;                   // PF12,13,14设置为输出
        FIO_SCL_0UT_EN;

        FIO_RST_L;
        FIO_SCL_L;
        delay1302(10);
        FIO_RST_H;
        delay1302(100);

        for(n=0;n<8;n++)
        {
                delay1302(2);
                if(command&0x01)                 //每次都是写入最低位字节
                 {
                         FIO_SDA_H;
                 }
                else
                 {
                         FIO_SDA_L;
                 }

                 delay1302(25);
                 FIO_SCL_L;
                 delay1302(50);
                 FIO_SCL_H;
                 delay1302(25);

                 command>>=1;

        }
/*****这个以下位置比较困惑。。。。******/
/*****读数据部分    下降沿读取数据******/

        FIO_SDA_INEN;
        FIO_SDA_IN;                                // PF13 输入使能
        delay1302(20);
                                                                //*pFIO_FLAG_C|=SDA;        //后加的 不知道端口是不是要清零。
        for(i=0;i<8;i++)
        {
                delay1302(10);
                readback>>=1;

                delay1302(25);                         //标准值延时值为:25.50.25
                 FIO_SCL_H;                                //SCL 先H 后L 关键更改。先L后H 不行。
                 delay1302(50);
        FIO_SCL_L;
        delay1302(25);

        if((*pFIO_FLAG_D)&SDA)        //及其重要的改动。
                 {
                         readback+=0x80;                //readback|=0x80;//最开始的是这个表达式
                                                                 //如果口上是高电平就是1 。如果口上是低电平就是0.
                         }
        }

        delay1302(10);
        FIO_SDA_INEN_RESET;                        //关键的改动,关闭输入功能。
        FIO_SDA_0UT_EN;
        return(readback);
}
/*****************************************
读取DS1302数据,分别是年月周日时分秒,并且进行转化,
注意读取ds1302 的BCD 码 需要进行 BCD 到 10进制的转化。高四位求出来是十位,
低四位是各位。

*******************************************/
void Calendar_ReadBack_Con(void)
{
        uint i;
    //
        for(i=0;i<6;i++)
        {
                uchar addr[6]={0x8d,0x89,0x87,0x85,0x83,0x81}; // year,month,day.hour,minute,second

                Calendar1=DS1302_ByteRead(addr);

                con_result=(10*((Calendar1>> 4)&0x07)+(Calendar1 & 0x0f));        //bcd转化为10进制。

        }

}

/****************************************************
                                 主   函   数
                                 屏幕尺寸为  800×480
                                 显示位置在右上角:
******************************************************/

void ds1302( void )
{

        Calendar_ReadBack_Con();

/*=======dsplay:  year month day  hour min second   ======*/
// 一个字符占用 9个字节。
        DrawString(600,10,(unsigned char *)"20  -  -      :  :  ", RED,WHITE,TRANSP);
        GUI_DispDecAt((con_result[0]),600+18,10,2,BLUE,WHITE);
        GUI_DispDecAt((con_result[1]),600+45,10,2,BLUE,WHITE);

        GUI_DispDecAt((con_result[2]),600+72,10,2,BLUE,WHITE);
        GUI_DispDecAt((con_result[3]),600+106,10,2,BLUE,WHITE);//根据实际调小 2
        GUI_DispDecAt((con_result[4]),600+133,10,2,BLUE,WHITE);//根据实际调小 2
        GUI_DispDecAt((con_result[5]),600+160,10,2,BLUE,WHITE);//根据实际调小 2
}

××××××××××××××××××××××××××××××××××××××××××××××××××××××××××××××××××××××××××××××××××××××××××××××××××××××
附件怎么传不上去??

头文件 部分
/**********************************
*  name: ds1302.h
*  time:2012.2.28
*  do by wanjin rxpe
*
*
**********************************/

#ifndef __ds1302_h__
#define __ds1302_h__

extern void ds1302(void);//  wanjin +

extern void Initial_DS1302(void);

#endif

网站使用 问题  zip文件上传不了,,, 图片上传了 找不到  等以后再上传图片吧。。

楼主:
这个是数据和时钟的图片  是可以显示时间的图片。。。。

楼主:
开始使用别的晶振 还添加了电容,但是 起振不明显,,

后来申请了 日本kds的晶振  样片。。
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对ds1302 进行 读取操作的时候。。。没有读出数据 只有写入命令的 时钟和数据线;;

时钟  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ol !

谢谢老大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ds1302 进行 读取操作的时候。。。没有读出数据 只有写入命令的 时钟和数据线;;

时钟  参考吧

恭喜恭喜,搞定了!!

网友B:
BF531本身不就是有RTC,能直接读取年月日,星期,外加个DS1302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BF531本身不就是有RTC,能直接读取年月日,星期,外加个DS1302干什么

呵呵  这也是了解  531的高手,我只是菜鸟,
加 ds1302 是为了记录系统异常的一些信息。。他有个 ram区  主要是利用这个。

楼主:
回复 小马哥

谢谢 小马哥,参考你的fpga的例子了,还有你说的 端口的设置。攒钱买你的板子中,,

网友(2012-12-11):
开发板如果能便宜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