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恒流源

楼主(2012-03-28):
请教下怎么做个10nA到10uA可调恒流源?一般场效应管的漏电流都比这大!

楼主:
用运放也许可以到这精度,但是运放输出摆幅有限。负载的电压可能到60V。

网友(2013-02-20):
三极管不行吗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流啊!!我做过0~300mA连续可调的电流源!但这么小的没做过!

网友(2013-06-07):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流啊!!我做过0~300mA连续可调的电流源!但这么小的没做过!

我最近也想做一个恒流源,可以把原理图发给我一下吗993188867@qq.com

网友(2013-11-28):
这么小的电流啊!!我做过0~300mA连续可调的电流源!

网友B:
找极端的器件是不可能了,只有利用电路抵消漏电流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极端的器件是不可能了,只有利用电路抵消漏电流的影响。

恩  现在就是用N型和P型场效应管扩流做的

网友(2015-04-08):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流啊!!我做过0~300mA连续可调的电流源!但这么小的没做过!

你好,能把你做过的0~300mA 连续可调的电流源的电路 发来我扣扣邮箱参考一下么?谢谢    扣扣:七八六零五八三四八

网友:
都这么爱做伸手党吗?论坛里有多少恒流源电路图了,还在伸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