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源输入切换、充电电路

楼主(2012-03-28):
VIN输入为外部电池或充电器。VOUT输出给系统供电。
实现功能:没有外部输入时,系统同由内部电池供电。当有外部电源输入时,切换到外部电源供电,同时判断外部电源的电压范围,如果为12.6V的,侧说明是充电器,然后给内部电池充电,高于13.5V的,侧说明是外置电池,那么只给系统供电,不给内部电池充电。

前提条件:
        1:内部电池采用3节并联,电压范围9V~12.6V
        2:外置电池采用4节并联,电压范围13.5V(定制)~16.8V
工作方式:
        没有外部电源输入时,U100的VGS小于1.7V(FDS6679Z的Vth电压),MOS管导通,系统由内部电池供电。
        外部电源输入插上时,U100的VGS大于1.7V,MOS管截止,系统由外部电源供电。系统工作后,然后判断要不要给内部电池充电。
        逻辑判断由比较器来实现,当外部电源输入小于13.5V(充电器输出电压12.6V),比较器输出低电平,FPGA作采样并累计平均,然后使能Q100导通,从而是U101导通,开始给内部电池充电。同理,外部电源输入大于13.5V,比较器输出高电平,那么Q100截止。

优点:
        当外置电池输入时,可以不对内部电池进行充电,从而延长外置电池工作时间,也减少了内部电池的充放电次数,有利增加内置电池寿命。

各位大虾看看,这个电路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

网友A:
使用MOS管时,注意考虑一下MOS管的体二极管对电路影响。楼主结合体二极管考虑一下,这个电路应该还有可改进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MOS管时,注意考虑一下MOS管的体二极管对电路影响。楼主结合体二极管考虑一下,这个电路应该还有可改进 ...

能给个具体的吗?管内二极管我一直当它不存在的,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网友:
坐等高人评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具体的吗?管内二极管我一直当它不存在的,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体二极管的方向是mos管的D极->S极,当是外部电池供电时,外部电池同样可以通过D100->U100的体二极管向内部电池充电。同时在掉电过程中,负载电源电压可能降低到较低水平,U100才能导通,可能出现切换过程中掉电的情况。
同样你可以分析一下,U101的影响;
-------------------------------------------------------------------------------
没有外部电源输入时,U100的VGS小于1.7V(FDS6679Z的Vth电压),MOS管导通,系统由内部电池供电。
外部电源输入插上时,U100的VGS大于1.7V,MOS管截止,系统由外部电源供电。系统工作后,然后判断要不要给内部电池充电。
----楼主能确认,有外部电源插上时MOS管U100一定截止?假如外部电源是12.6V,内部电池也比较满,有12V以上,此时U100 VGS小于1.7V,mos管可能处于导通/半导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