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火了4年的技嘉780G主板,翻出了问题来讨论

楼主(2012-03-28):
      有一台08年配的主机,用的技嘉78G主板 与AMD5000+普盒。

      主机买回来从08年到11年,3年多机箱盖子没装过,期间专门配了台扇给机箱吹,cpu风扇换的超频3红海,显卡用的NV的8600GT,使用过程中发现部分游戏会出现电脑重启现象,比如使命召唤4和6系列,但使命召唤5没问题,重启无任何预兆。和同事换了显卡AT2600XT,游戏中不再重启,So,AMD的兼容性确实存在。

     随后问题是,广东这边天气热,我这cpu负载只要上50%以上,硬件提示cpu温度直接上升。如果是冬天,不用吹风扇还撑得住,但夏天就必须吹风扇,不然就100°关机。

把CPU换到同事的780G主板上跑cpu测试,温度不过50°。

上年末无法忍受了直接京东换了套主板+i5 cpu+内存+硬盘+显卡,这下终于清静了,cpu满载也不过58°,这两天把旧的电脑又装了起来,结果在跑xp的滚动条时候cpu温度就到了90°C滴滴的报警了,然后关机了。手摸cpu散热器并不怎么热。硅胶也是新装的。

这主板是怎么探测cpu温度的?????

以前记得在bios 的pc health项里面可以看到硬件温度,现在进去看不到了,只能设置报警选项。

网友:
啊,技嘉的主板也这样

网友A:
我记得CPU座子下面有NTC测温。把那玩意短接了,直接开,看烧不烧,烧了完事。

网友B:
现在的CPU都集成了测温二极管,直接测硅片温度,不用主板外置测温的了。
可以把CPU盖子掀开看看里面的硅脂是不是干裂了。

网友:
用KT880 +AMD2200+    GF MX4000的飘过,05年买的,现在还在用,给儿子看三字经,不过现在放两跟内存跑不起来,比较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CPU都集成了测温二极管,直接测硅片温度,不用主板外置测温的了。
可以把CPU盖子掀开看看里面的硅脂 ...

硅胶换了几种各种姿势体位的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CPU座子下面有NTC测温。把那玩意短接了,直接开,看烧不烧,烧了完事。 ...

啥是NTC测温?

曾经为了降温,把cpu供电电压从默认自动的1.35v降低到1.20v,温度才下降的比较明显。

硬件提示cpu温度90了,但摸下散热器,没多热的感觉。

以为原装的散热器不行换了超频三,结果一个毛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硅胶换了几种各种姿势体位的都试过了。

是掀开CPU的铜盖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掀开CPU的铜盖子哦……

这个,能掀开吗?根本没找到缝隙,不会是用铁锤砸开吧

就像脑袋瓜子一样,我又不是外壳医生,天灵盖掀开我还能装回去吗?

这cpu放同事一样的电脑上,跑负载测试没问题,温度不过60°C,到我电脑上就轻松100°C了。

网友:
楼主注意看一下CPU供电电压 如果可以调的话尝试手动调节至1.20V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
BIOS问题,看看有没有更新

网友C:
这问题要么是BIOS要么是主板的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要么是BIOS要么是主板的热敏电阻

bios更新了,也不顶用,机子都没法开启了,开机进bios看cpu温度都已经78°C了。

网友:
CPU温度一般是通过CPU内部集成的二极管测出!

网友D:
技嘉主板没用过,不过说是一线品牌不至于这么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嘉主板没用过,不过说是一线品牌不至于这么差吧。

我新配的还是技嘉的主板,配合i5 cpu目前工作良好,

但原来配的那个就是个恶梦,被折磨了3年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更新了,也不顶用,机子都没法开启了,开机进bios看cpu温度都已经78°C了。 ...

哪就可能是主板热敏电阻了

网友:
可以揭盖的,网上看到过

网友:
一般测温电路是由主板上边的SIO控制的(ITE系列、WINBOND系列、SMSC系列)有可能是这IC及其控制电路出问题了。不过先刷BIOS为良策。

网友:
这样很离符呀。

网友E:
CPU测温是在CPU内部的 AMD的发热量本来就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测温是在CPU内部的 AMD的发热量本来就很大

问题是,这cpu放到其他主板就没事,我这主板就不行,换个风扇依然不行。

网友:
现在的CPU都内置了温度传感器了,要是传感器是模拟量输出的话,那可能是AD转换的基准或者转换之前的信号处理电路出问题了
当然也不排除CPU供电电压过高

网友F:
如果还解决不了,上冷管冷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还解决不了,上冷管冷却吧

这明显得不偿失吧,这一套东西说不定都不比一套冷管值钱。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cpu放到其他主板就没事,我这主板就不行,换个风扇依然不行。

有些主板可以自动变频的 在空闲的时候降低主频 发热量明显下降
换个风扇依然不行? 有没有观察风扇转数是否正常?

楼主(2012-07-27):
引用 网友E:
有些主板可以自动变频的 在空闲的时候降低主频 发热量明显下降
换个风扇依然不行? 有没有观察风扇转数是 ...

前几天换了块酷冷至尊风扇,问题依旧,

cpu就像百岁老人一样,不能干活,否则就嗝屁,

实际手摸散热器只是温温的。

网友: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63201930.html

楼主:
可能就是这个问题,擦,官方应该出个召回通知,

那些只用电脑看个word上个网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这个问题,我这玩个war3都会高温重启。

百度知道的答案:

技嘉主板自动关机(解决办法) 检举 | 2010-6-28 19:25 提问者: 爱的故事_残情 | 浏览次数:1957次
我的主板是技嘉MA78GM-S2H,也就是780G,CPU使用率如果持续在百分之50以上,或者多任务操作的时候,主板温度10分钟内 从30多度直线飙升到110度之后自动关机,马上重启也不行,得等几分钟才能重启,大型游戏也不敢玩,视频也不敢转换,有时候转换个200M的视频得暂停好几次等主板温度下来才可以,我看网上有不少和我一样遭遇的朋友, 也很多回复的,说什么换CPU风扇,南桥加风扇甚至换主板的,CPU风扇我换过,南北桥风扇都加过,都不好用,
我今天拿版子去技嘉售后了,客服把我版子上的CPU风扇底座和外面放散热片的框都拆下来仍了,重新换上一个,我刚刚试验了一下,好了!转换个600多M的视频主板才到54度!
技嘉售后对这个主板毛病的解释是:因为CPU底座设计不合理,导致CPU热量散不出去,主板继而过热变形,导致主板电路故障,进而温度升高自动关机。

好了,这是我自问自答的帖子,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和我有一样困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