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 多点温度检测报警系统(全套打包)

楼主(2012-03-28):
基于PIC16F877A的DS18B20一线总线多路测温系统(采用Proteus模拟)。
Proteus模拟电路图+PIC C语言源程序(MPLAB V8.00)

这可不是用多I/O模拟的多路测温哦!看系统功能:

1)、由一线数据线寄生供电,采用MOSFET强上拉给DQ供电;
2)、上电自动搜索可用的传感器并做CRC校验(实现了Search ROM命令);
3)、 报警下限可选择;
4)、轮询显示温度,通过LCD1602输出;
5)、 传感器中途拔出或温度越界均报警;
6)、 采用声光报警方式,可做为温度控制信号标志。

网友A:
没有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呀

用proteus打开

网友:
看到图了。。。

网友:
挺好,不错,下来试试

网友:
还是很久以前玩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proteus打开

打看!谢谢!

网友:
不错,正好需要,谢了啊。

网友:
看似不错,回去下载下

网友B:
多点测温的话,如果要知道具体地点的温度,
是不是实现要把ID对号入座,也就是说,要事先测出ID然后再对应具体点的温度值

网友C:
当时做课程设计的时候,最初的题目就是多路监测,后来老师把题目改成多精度,有多片变成了一片,ds18b20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做课程设计的时候,最初的题目就是多路监测,后来老师把题目改成多精度,有多片变成了一片,ds18b20贵 ...

谁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点测温的话,如果要知道具体地点的温度,
是不是实现要把ID对号入座,也就是说,要事先测出ID然后再对应 ...

其实简单的方法是用手去摸传感器,看哪一个变了,那么就可以不同地方的一个个确定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说的?

我是说老师把题目有多点采集改成了单点多精度采集,学院没有经费。都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网友:
呵呵,DS18B20可以去美信网站上申请样片的

网友D(2012-05-21):
是先读出每个18B20的ROM号再去匹配还是动态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先读出每个18B20的ROM号再去匹配还是动态搜索?

2)、上电自动搜索可用的传感器并做CRC校验(实现了Search ROM命令);

。。。

不熟悉pic,看得有点眼花。。。

网友:
LZ 咋不来了!我给你发的消息你咋不回啊?

网友:
下了先学习了!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2013-11-08):
MARK  多点查找是通用的方法

网友:
不错,可以借鉴

网友(2014-11-14):
好久没用过了,下来看看!!

网友:
记录一下,非常有用

网友:
保存一下子,多点一只没弄出来

网友(2016-04-05):
认真记录一下。。。。。。。

网友:
   实物有没有做出来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个的文档

网友E:
曾经给同学做过一个4路单总线的温度采集,51单片机+18B20+1602
现在感觉然并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曾经给同学做过一个4路单总线的温度采集,51单片机+18B20+1602
现在感觉然并卵。。。 ...

正是因为有这么多个“曾经”才有现在的你,不然不就成穿越了?
人都是一步步成长的……

网友:
楼主,我用的是MPLAB V8.8,为啥编译时会出现错误:
Error   [800] TEMP.as; 45. undefined symbol "WDTDIS"
Error   [800] TEMP.as; 45. undefined symbol "LVPDIS"
Error   [800] TEMP.as; 45. undefined symbol "HS"

然后我将代码中的__CONFIG (HS & LVPDIS & WDTDIS);改为__CONFIG (FOSC_HS & LVP_OFF & WDTE_OFF);正常生成hex文件,但protues显示no room found......
不知道错在哪儿,还请楼主给我讲解一下

网友:
我多增加了几个温度传感器,为啥读取有问题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