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AM1808上的PRU SUART应用程序如何编译?

楼主(2012-03-28):
我用AM1808做了一个控制器,现在在配置系统。
因为要用到多个串口,所以打算用PRU转串口用,SUART。
请问我PRU配置SUART的整个流程是怎样的?
我目前做了以下工作:
1,因为我用的是2.6.37,据说已经把PRUSS的补丁打在SDK中了,所以不需要patch linux kernel。
2,在配置linux kernel的时候,在devices driver -> user iospace->里面选上pruss.
3,用svn下载pru_sw,
4,编译prussdrv,
接下来就不知道如何动作了,请高手帮忙。

楼主:
没人顶啊?
请好心人来帮忙指点指点啊。指条明路就行啊。
拜谢了。

楼主(2012-05-18):
有人弄过吗?请指点指点,没有任何思路。
我用的是2.6.37。网上的资料好像是针对2.6.32的,那个需要打补丁。37好像不需要。
但是我在linux的源代码中又没有发现pru的信息。

网友:
感觉打好补丁,编译内核,烧进去就好了吧。 应用程序访问软串口跟原生的一样,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看看/dev下的名字即可。

楼主:
fishhead,谢谢。
我用的是2.6.37,请问哪里有它的补丁啊?
还有好像要编译pruss-firmware的,编译好的文件是不是要放到linux下?具体放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