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M1808的U-BOOT和LINUX KERNEL如何修改以实现RMII接口?

楼主(2012-03-28):
AM1808官方的SDK中的U-BOOT和LINUX KERNEL默认的接口是MII的。
因我需要释放一些MII占用的IO口,所以决定用RMII的接口方式。
但是在网上找不到集中的介绍如何在AM1808上实现RMII的指导。
请高手帮忙给个指点。
在TI的论坛发过帖子,结果没人回答。

谢谢了。

楼主:
没人答复,只好自己来了。
好心人来指点指点啊。指条明路就行啊。
拜谢了。

网友A:
估计只要改个配置就可以了吧,驱动应该都是齐全的,一般来说那些端口不会轻易改变,这样用官方的源码就会改动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只要改个配置就可以了吧,驱动应该都是齐全的,一般来说那些端口不会轻易改变,这样用官方的源码就会改 ...

谢谢,我是没办法,因为需要多个串口,所以才决心改成RMII的。
U-BOOT和kernel只改config就可以了?不需要改代码?
我自己做的基板还没到。现在在收集资料。

网友:
不知道你是说UBOOT还是KERNEL需要修改成RMII接口。
如果BOOT阶段需要用到网络接口就要修改UBOOT。
KERNEL直接改驱动应该就行了。
另外。如果需要多个串口可以考虑外加一个串口扩展,估计比你修改RMII接口要简单!

楼主:
谢谢5楼的回答。
我之前用9261就是用的16V554扩展的。这次用1808,决定还是不用总线扩展。因为要用到总线,对系统的稳定性不利。
因为要u-boot时要用到tftp,所以在u-boot和kernel都要改为rmii驱动。

网友:
看下mcuzone.com刚出的板子吧  是RMII的,没注意有没有怎样修改内核的文档。

不是广告啊

网友:
没有技术支持吗?他的PRU也可以做出几个串口的

楼主:
技术支持不是很系统,想自己理理清楚。
谢谢楼上的支持。

楼主:
有谁做过吗?能否指一条明路?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