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关于FPGA实现ns级的计数精度。

楼主(2012-03-28):
想问下,要是采用FPGA来测量脉冲宽度,计数的精度尽可能的高,最好能达到1ns左右,采用什么样的FPGA可以做到呢。

整个系统可能需要同时测量6路的信号。准备是采用STM32+FPGA或者DSP+FPGA来做。但型号都还没确定。

大概搜了下,
1。可以通过使不同相位的时钟来同时计数可以达到较高的计数精度。
2。或者是采用PLL内部升频来计数。
3。再或者直接就使用高频的外部时钟。

有做过的朋友么。采用什么样的FPGA或者怎么设计比较好。谢谢!

网友:
记录一下,这个以后有用

网友A:
1、10ns精度容易直接实现,-7,-8级别的FPGA可用;多时钟相位差可行,游标卡尺类似这个原理。性价比高的EP3C10。
2、计数脉宽测量,仅用FPGA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ns精度容易直接实现,-7,-8级别的FPGA可用;多时钟相位差可行,游标卡尺类似这个原理。性价比高的E ...

好的,谢谢!
主要是计数的数据后面还要处理。想外接个DSP或者STM32会比较好处理。

看了下上面说到的EP3C10
好像EP4CE10和它差不多。。。

对于XILINX的有什么推荐的么,越接近1NS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