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STM32启动过程

楼主(2012-03-28):
相对于ARM上一代的主流ARM7/ARM9内核架构,新一代Cortex内核架构的启动方式有了比较大的变化。ARM7/ARM9内核的控制器在复位后,CPU会从存储空间的绝对地址0x000000取出第一条指令执行复位中断服务程序的方式启动,即固定了复位后的起始地址为0x000000(PC = 0x000000)同时中断向量表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而Cortex-M3内核则正好相反,有3种情况:
1、 通过boot引脚设置可以将中断向量表定位于SRAM区,即起始地址为0x2000000,同时复位后PC指针位于0x2000000处;
2、 通过boot引脚设置可以将中断向量表定位于FLASH区,即起始地址为0x8000000,同时复位后PC指针位于0x8000000处;
3、 通过boot引脚设置可以将中断向量表定位于内置Bootloader区,本文不对这种情况做论述;
而Cortex-M3内核规定,起始地址必须存放堆顶指针,而第二个地址则必须存放复位中断入口向量地址,这样在Cortex-M3内核复位后,会自动从起始地址的下一个32位空间取出复位中断入口向量,跳转执行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对比ARM7/ARM9内核,Cortex-M3内核则是固定了中断向量表的位置而起始地址是可变化的。
有了上述准备只是后,下面以STM32的2.02固件库提供的启动文件“stm32f10x_vector.s”为模板,对STM32的启动过程做一个简要而全面的解析。

程序清单一:
;文件“stm32f10x_vector.s”,其中注释为行号
DATA_IN_ExtSRAM EQU 0 ;1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2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 = 3 ;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4
__initial_sp ;5
Heap_Size EQU 0x00000400 ;6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 = 3 ;7
__heap_base ;8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9
__heap_limit ;10
THUMB ;11
PRESERVE8 ;12
IMPORT NMIException ;13
IMPORT HardFaultException ;14
IMPORT MemManageException ;15
IMPORT BusFaultException ;16
IMPORT UsageFaultException ;17
IMPORT SVCHandler ;18
IMPORT DebugMonitor ;19
IMPORT PendSVC ;20
IMPORT SysTickHandler ;21
IMPORT WWDG_IRQHandler ;22
IMPORT PVD_IRQHandler ;23
IMPORT TAMPER_IRQHandler ;24
IMPORT RTC_IRQHandler ;25
IMPORT FLASH_IRQHandler ;26
IMPORT RCC_IRQHandler ;27
IMPORT EXTI0_IRQHandler ;28
IMPORT EXTI1_IRQHandler ;29
IMPORT EXTI2_IRQHandler ;30
IMPORT EXTI3_IRQHandler ;31
IMPORT EXTI4_IRQHandler ;32
IMPORT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33
IMPORT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34
IMPORT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35
IMPORT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36
IMPORT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37
IMPORT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38
IMPORT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39
IMPORT ADC1_2_IRQHandler ;40
IMPORT USB_HP_CAN_TX_IRQHandler ;41
IMPORT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 ;42
IMPORT CAN_RX1_IRQHandler ;43
IMPORT CAN_SCE_IRQHandler ;44
IMPORT EXTI9_5_IRQHandler ;45
IMPORT TIM1_BRK_IRQHandler ;46
IMPORT TIM1_UP_IRQHandler ;47
IMPORT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48
IMPORT TIM1_CC_IRQHandler ;49
IMPORT TIM2_IRQHandler ;50
IMPORT TIM3_IRQHandler ;51
IMPORT TIM4_IRQHandler ;52
IMPORT I2C1_EV_IRQHandler ;53
IMPORT I2C1_ER_IRQHandler ;54
IMPORT I2C2_EV_IRQHandler ;55
IMPORT I2C2_ER_IRQHandler ;56
IMPORT SPI1_IRQHandler ;57
IMPORT SPI2_IRQHandler ;58
IMPORT USART1_IRQHandler ;59
IMPORT USART2_IRQHandler ;60
IMPORT USART3_IRQHandler ;61
IMPORT EXTI15_10_IRQHandler ;62
IMPORT RTCAlarm_IRQHandler ;63
IMPORT USBWakeUp_IRQHandler ;64
IMPORT TIM8_BRK_IRQHandler ;65
IMPORT TIM8_UP_IRQHandler ;66
IMPORT TIM8_TRG_COM_IRQHandler ;67
IMPORT TIM8_CC_IRQHandler ;68
IMPORT ADC3_IRQHandler ;69
IMPORT FSMC_IRQHandler ;70
IMPORT SDIO_IRQHandler ;71
IMPORT TIM5_IRQHandler ;72
IMPORT SPI3_IRQHandler ;73
IMPORT UART4_IRQHandler ;74
IMPORT UART5_IRQHandler ;75
IMPORT TIM6_IRQHandler ;76
IMPORT TIM7_IRQHandler ;77
IMPORT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78
IMPORT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79
IMPORT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80
IMPORT DMA2_Channel4_5_IRQHandler ;81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82
EXPORT __Vectors ;83
__Vectors ;84
DCD __initial_sp ;85
DCD Reset_Handler ;86
DCD NMIException ;87
DCD HardFaultException ;88
DCD MemManageException ;89
DCD BusFaultException ;90
DCD UsageFaultException ;91
DCD 0 ;92
DCD 0 ;93
DCD 0 ;94
DCD 0 ;95
DCD SVCHandler ;96
DCD DebugMonitor ;97
DCD 0 ;98
DCD PendSVC ;99
DCD SysTickHandler ;100
DCD WWDG_IRQHandler ;101
DCD PVD_IRQHandler ;102
DCD TAMPER_IRQHandler ;103
DCD RTC_IRQHandler ;104
DCD FLASH_IRQHandler ;105
DCD RCC_IRQHandler ;106
DCD EXTI0_IRQHandler ;107
DCD EXTI1_IRQHandler ;108
DCD EXTI2_IRQHandler ;109
DCD EXTI3_IRQHandler ;110
DCD EXTI4_IRQHandler ;111
DC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112
DCD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113
DCD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114
DCD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115
DCD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116
DCD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117
DCD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118
DCD ADC1_2_IRQHandler ;119
DCD USB_HP_CAN_TX_IRQHandler ;120
DCD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 ;121
DCD CAN_RX1_IRQHandler ;122
DCD CAN_SCE_IRQHandler ;123
DCD EXTI9_5_IRQHandler ;124
DCD TIM1_BRK_IRQHandler ;125
DCD TIM1_UP_IRQHandler ;126
DCD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127
DCD TIM1_CC_IRQHandler ;128
DCD TIM2_IRQHandler ;129
DCD TIM3_IRQHandler ;130
DCD TIM4_IRQHandler ;131
DCD I2C1_EV_IRQHandler ;132
DCD I2C1_ER_IRQHandler ;133
DCD I2C2_EV_IRQHandler ;134
DCD I2C2_ER_IRQHandler ;135
DCD SPI1_IRQHandler ;136
DCD SPI2_IRQHandler ;137
DCD USART1_IRQHandler ;138
DCD USART2_IRQHandler ;139
DCD USART3_IRQHandler ;140
DCD EXTI15_10_IRQHandler ;141
DCD RTCAlarm_IRQHandler ;142
DCD USBWakeUp_IRQHandler ;143
DCD TIM8_BRK_IRQHandler ;144
DCD TIM8_UP_IRQHandler ;145
DCD TIM8_TRG_COM_IRQHandler ;146
DCD TIM8_CC_IRQHandler ;147
DCD ADC3_IRQHandler ;148
DCD FSMC_IRQHandler ;149
DCD SDIO_IRQHandler ;150
DCD TIM5_IRQHandler ;151
DCD SPI3_IRQHandler ;152
DCD UART4_IRQHandler ;153
DCD UART5_IRQHandler ;154
DCD TIM6_IRQHandler ;155
DCD TIM7_IRQHandler ;156
DCD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157
DCD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158
DCD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159
DCD DMA2_Channel4_5_IRQHandler ;160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161
Reset_Handler PROC ;162
EXPORT Reset_Handler ;163
IF DATA_IN_ExtSRAM == 1 ;164
LDR R0,= 0x00000114 ;165
LDR R1,= 0x40021014 ;166
STR R0,[R1] ;167
LDR R0,= 0x000001E0 ;168
LDR R1,= 0x40021018 ;169
STR R0,[R1] ;170
LDR R0,= 0x44BB44BB ;171
LDR R1,= 0x40011400 ;172
STR R0,[R1] ;173
LDR R0,= 0xBBBBBBBB ;174
LDR R1,= 0x40011404 ;175
STR R0,[R1] ;176
LDR R0,= 0xB44444BB ;177
LDR R1,= 0x40011800 ;178
STR R0,[R1] ;179
LDR R0,= 0xBBBBBBBB ;180
LDR R1,= 0x40011804 ;181
STR R0,[R1] ;182
LDR R0,= 0x44BBBBBB ;183
LDR R1,= 0x40011C00 ;184
STR R0,[R1] ;185
LDR R0,= 0xBBBB4444 ;186
LDR R1,= 0x40011C04 ;187
STR R0,[R1] ;188
LDR R0,= 0x44BBBBBB ;189
LDR R1,= 0x40012000 ;190
STR R0,[R1] ;191
LDR R0,= 0x44444B44 ;192
LDR R1,= 0x40012004 ;193
STR R0,[R1] ;194
LDR R0,= 0x00001011 ;195
LDR R1,= 0xA0000010 ;196
STR R0,[R1] ;197
LDR R0,= 0x00000200 ;198
LDR R1,= 0xA0000014 ;199
STR R0,[R1] ;200
ENDIF ;201
IMPORT __main ;202
LDR R0, =__main ;203
BX R0 ;204
ENDP ;205
ALIGN ;206
IF :DEF:__MICROLIB ;207
EXPORT __initial_sp ;208
EXPORT __heap_base ;209
EXPORT __heap_limit ;210
ELSE ;211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212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213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214
LDR R0, = Heap_Mem ;215
LDR R1, = (Stack_Mem + Stack_Size) ;216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217
LDR R3, = Stack_Mem ;218
BX LR ;219
ALIGN ;220
ENDIF ;221
END ;222
ENDIF ;223
END ;224

-----------------------------------------------------------------------------------------------------------------------------------------------------------------

如程序清单一,STM32的启动代码一共224行,使用了汇编语言编写,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下文将会给出交代。现在从第一行开始分析:
 第1行:定义是否使用外部SRAM,为1则使用,为0则表示不使用。此语行若用C语言表达则等价于:
#define DATA_IN_ExtSRAM 0
 第2行:定义栈空间大小为0x00000400个字节,即1Kbyte。此语行亦等价于:
#define Stack_Size 0x00000400
 第3行:伪指令AREA,表示
 第4行:开辟一段大小为Stack_Size的内存空间作为栈。
 第5行:标号__initial_sp,表示栈空间顶地址。
 第6行:定义堆空间大小为0x00000400个字节,也为1Kbyte。
 第7行:伪指令AREA,表示
 第8行:标号__heap_base,表示堆空间起始地址。
 第9行:开辟一段大小为Heap_Size的内存空间作为堆。
 第10行:标号__heap_limit,表示堆空间结束地址。
 第11行:告诉编译器使用THUMB指令集。
 第12行:告诉编译器以8字节对齐。
 第13—81行:IMPORT指令,指示后续符号是在外部文件定义的(类似C语言中的全局变量声明),而下文可能会使用到这些符号。
 第82行:定义只读数据段,实际上是在CODE区(假设STM32从FLASH启动,则此中断向量表起始地址即为0x8000000)
 第83行:将标号__Vectors声明为全局标号,这样外部文件就可以使用这个标号。
 第84行:标号__Vectors,表示中断向量表入口地址。
 第85—160行:建立中断向量表。
 第161行:
 第162行:复位中断服务程序,PROC…ENDP结构表示程序的开始和结束。
 第163行:声明复位中断向量Reset_Handler为全局属性,这样外部文件就可以调用此复位中断服务。
 第164行:IF…ENDIF为预编译结构,判断是否使用外部SRAM,在第1行中已定义为“不使用”。
 第165—201行:此部分代码的作用是设置FSMC总线以支持SRAM,因不使用外部SRAM因此此部分代码不会被编译。
 第202行:声明__main标号。
 第203—204行:跳转__main地址执行。
 第207行:IF…ELSE…ENDIF结构,判断是否使用DEF:__MICROLIB(此处为不使用)。
 第208—210行:若使用DEF:__MICROLIB,则将__initial_sp,__heap_base,__heap_limit亦即栈顶地址,堆始末地址赋予全局属性,使外部程序可以使用。
 第212行:定义全局标号__use_two_region_memory。
 第213行:声明全局标号__user_initial_stackheap,这样外程序也可调用此标号。
 第214行:标号__user_initial_stackheap,表示用户堆栈初始化程序入口。
 第215—218行:分别保存栈顶指针和栈大小,堆始地址和堆大小至R0,R1,R2,R3寄存器。
 第224行:程序完毕。
以上便是STM32的启动代码的完整解析,接下来对几个小地方做解释:
1、 AREA指令:伪指令,用于定义代码段或数据段,后跟属性标号。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号为“READONLY”或者“READWRITE”,其中“READONLY”表示该段为只读属性,联系到STM32的内部存储介质,可知具有只读属性的段保存于FLASH区,即0x8000000地址后。而“READONLY”表示该段为“可读写”属性,可知“可读写”段保存于SRAM区,即0x2000000地址后。由此可以从第3、7行代码知道,堆栈段位于SRAM空间。从第82行可知,中断向量表放置与FLASH区,而这也是整片启动代码中最先被放进FLASH区的数据。因此可以得到一条重要的信息:0x8000000地址存放的是栈顶地址__initial_sp,0x8000004地址存放的是复位中断向量Reset_Handler(STM32使用32位总线,因此存储空间为4字节对齐)。
2、 DCD指令:作用是开辟一段空间,其意义等价于C语言中的地址符“&”。因此从第84行开始建立的中断向量表则类似于使用C语言定义了一个指针数组,其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函数指针,分别指向各个中断服务函数。
3、 标号:前文多处使用了“标号”一词。标号主要用于表示一片内存空间的某个位置,等价于C语言中的“地址”概念。地址仅仅表示存储空间的一个位置,从C语言的角度来看,变量的地址,数组的地址或是函数的入口地址在本质上并无区别。
4、 第202行中的__main标号并不表示C程序中的main函数入口地址,因此第204行也并不是跳转至main函数开始执行C程序。__main标号表示C/C++标准实时库函数里的一个初始化子程序__main的入口地址。该程序的一个主要作用是初始化堆栈(对于程序清单一来说则是跳转__user_initial_stackheap标号进行初始化堆栈的),并初始化映像文件,最后跳转C程序中的main函数。这就解释了为何所有的C程序必须有一个main函数作为程序的起点——因为这是由C/C++标准实时库所规定的——并且不能更改,因为C/C++标准实时库并不对外界开发源代码。因此,实际上在用户可见的前提下,程序在第204行后就跳转至.c文件中的main函数,开始执行C程序了。
至此可以总结一下STM32的启动文件和启动过程。首先对栈和堆的大小进行定义,并在代码区的起始处建立中断向量表,其第一个表项是栈顶地址,第二个表项是复位中断服务入口地址。然后在复位中断服务程序中跳转¬¬C/C++标准实时库的__main函数,完成用户堆栈等的初始化后,跳转.c文件中的main函数开始执行C程序。假设STM32被设置为从内部FLASH启动(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中断向量表起始地位为0x8000000,则栈顶地址存放于0x8000000处,而复位中断服务入口地址存放于0x8000004处。当STM32遇到复位信号后,则从0x80000004处取出复位中断服务入口地址,继而执行复位中断服务程序,然后跳转__main函数,最后进入mian函数,来到C的世界。

网友A:
学习了。。。对我们初学STM32很有用!

网友:
这个牛,一直对启动文件不懂

网友:
这种分析很强大!

网友:
先标记一下,回去慢慢看!

网友:
对我们初学STM32很有用!

网友:
有人能分析一下cortex M4的就好了,虽然也差不多。但还有些地方不大明白!

网友:
了解了实质才能做各种应当,也就能做的更好,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
分析的很牛

网友:
很好,MARK,by the way 总算回来了

网友:
这种分析很好

网友:
学习LZ好榜样 。。。

网友:
讲的真是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感觉分析的不错

网友:
这个分析的很透彻,之前一直没弄清楚,STM32启动是的过程,这下清晰了。

网友:
好文章,汇编这块一直没时间去搞

网友:
LZ,研究的很认真啊,一般人不太愿意娶研究最低层的东西,因为已经在了的,ST已经封装好了的,

网友:
用了STM32很久,还从没去研究过这些,这么好的东西有时间研究下

网友:
看看我多少摸元

网友:
深入了解之前mark

网友:
电工们都需要格物的精神啊,知道用,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不错 分析得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相对于ARM上一代的主流ARM7/ARM9内核架构,新一代Cortex内核架构的启动方式有了比较大的变化。ARM7/ARM9内核的控制器在复位后,CPU会从存储空间的绝对地址0x000000取出第一条指令执行复位中断服务程序的方式启动,即固定了复位后的起始地址为0x000000(PC = 0x000000)同时中断向量表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而Cortex-M3内核则正好相反,有3种情况:
1、 通过boot引脚设置可以将中断向量表定位于SRAM区,即起始地址为0x2000000,同时复位后PC指针位于0x2000000处;
2、 通过boot引脚设置可以将中断向量表定位于FLASH区,即起始地址为0x8000000,同时复位后PC指针位于0x8000000处;
3、 通过boot引脚设置可以将中断向量表定位于内置Bootloader区,本文不对这种情况做论述;

我是来拍砖的,欢迎大家讨论。
首先说下楼主的启动文件分析的不错,但上面这段话是错误的。
1、按楼主的说法Cortex和AMR7/ARM9的启动方式不一样,不知道楼主研究过其他的CPU没,同样内核的NXP的存储空间怎么和STM32的不一样呢?
2、请楼主仔细看下STM32的参考手册。

曾经学ARM7时参加周立功的一个研讨会,当时请教过ARM原厂的工程师,他的说法是ARM的内核都是从0地址启动,只是不同芯片厂家做芯片时,采用了不同的地址映射机制。
只是把用户FLASH或者BOOTLOAD的地址空间和中断向量映射到了0地址。
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而且cortex也是一样的。

网友B:
对了,楼主是转贴,但这个楼主估计也认为说的是对的,才会转贴吧。
表达下不同看法,欢迎拍砖。

网友:
这个牛,一直对启动文件不懂,这个对学习stm32 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对我们初学STM32很有用!

初学者看这个有个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楼主是转贴,但这个楼主估计也认为说的是对的,才会转贴吧。
表达下不同看法,欢迎拍砖。 ...

我认为对的,可不一定保证就是正确的咯,我也是在学习的时候发现这个不错,然后转过来分享给大家;
如果有疑问的,求助高人出手~~

网友:
必须mark一下

网友:
不错收藏了,真的很强

网友:
好东西啊!先标记一下,回去慢慢看!

网友:
分析的还不错。

网友:
呵呵,刚刚接触32呢,很好的资料啊,有助理解

网友:
不错,还是看不懂啊 !

网友:
如此详细,对我等菜鸟入门有非同凡响的帮助,谢谢!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study one time.
不许骂街。

网友:
MARK STM32启动过程

网友:
stm32启动过程mark

网友:
底层的东西要好好的看一下

网友:
文章很好, 对理解bootLoad 有帮助

网友:
标记下,回去慢慢看,新手呀

网友:
学习了,应该好好学习一些底层的东西,根基牢靠,才能建大楼

网友:
汇编看起来真的很困难

网友:
虽然自己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你写得这么详细,给大家贡献出来,就冲你打字的精神,也支持你一下。

网友:
用了STM32有一段时间了,实在没空研究一些细节问题

网友:
这个解析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要对代码有很深的造诣才可以啊

网友:
前几天刚在学M0,正好是.s文件内容看不懂,今天在这看到M3的,真是太好了。LZ谢谢。

网友C:
最后的几行没看懂,不知道在做什么。而且这几行代码在复位函数后面,即使被编译了,什么时候执行那几条LDR指令?

网友:
讲的很详细,留着品味!

网友:
先标记一下

网友:
很牛,但是吧……初学不适合了

网友:
了解一下,有用!

网友:
其实启动代码用c代码写很简单,就把一个启动表放在0x8000000处起始。

网友:
受教了,收藏先。

网友:
开辟一段大小为Stack_Size的内存空间作为栈。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4
是这句吗?

网友:
高手,能加QQ吗,我是初学者,有很多问题想请教QQ:1021838633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
分析的好啊,保存的是地址,需要跳转

网友:
楼主是个有心人,收藏啦~

网友:
这个解析的比较细致,果断MARK.

网友(2012-04-28):
。。。。。还是不懂。。

网友:
非常好,楼主讲得很详细,有时间一定仔细重看一边

网友:
分析很强大  等我有了足够知识 储备 再来好好研究 研究

网友:
理解基本正确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 = 3 ;7
他这个ALIGN=3啥意思,我没搞懂,也没有去查手册

网友:
老手 就是深入研究啊   我那同事也是啥也不看 先看启动代码 分析一下

网友:
能分析这个的都是牛人

网友:
看了一边只看懂了个大概,下来细读

网友:
无聊逛论坛真是一种享受啊~~

网友:
初学STM32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编写程序点亮一个LED

网友:
研究得有深度

网友:
学习了。。。LZ说的这些很有用。

网友:
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过,还是顶顶

网友:
c运行库代码其实对外开放。看下crt1.o 的_start函数和_main函数。上次我把c的入口改成kaishi()。重新过一遍glibc就ok了。。不过标准c程序就不能用了。
估计uclibc(stm32的c库)差不多

网友:
MARK之,以后再来仔细研究

网友:
楼主的开发环境是KEIL还是IAR?

网友(2012-07-25):
mark一下 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
这种分析对于理解内核工作原理真的很有帮助

网友:
STM32启动 过程

网友:
挺有用的,
对于初学理解,
会有很大帮助。

网友:
貌似我也回过贴啊

网友:
l留个记号,等有时间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的几行没看懂,不知道在做什么。而且这几行代码在复位函数后面,即使被编译了,什么时候执行那几条LDR ...

由C运行时库的__rt_entry函数使用,用于设置栈和堆,同时还初始化C库函数和静态数据,__rt_entry函数执行完成后即跳转到C的main()主函数入口地址并开始执行用户代码。
在__rt_entry函数之前会先运行__main,执行代码和数据复制、解压缩及ZI数据的零初始化。
对编译器来说,函数名称main()具有特殊的含义,只要你的源代码中含有main(),链接器就会强制链接到__main和__rt_entry以执行C运行环境的初始化。如果你不想使用C库,可以把main()函数改名为my_main()或任何你喜欢的名称,这可以减少大约300字节的CODE空间。

;******************************************************************************
;  不使用库的启动代码
;  *** 同时适用于ARM Cortex-M4、Cortex-M0系列 ***
;  适用编译工具:KEIL RVMDK4.53
;  PID:
;  版本:V1.0
;  日期:2011.06.01
;  设计:laoshuhunya
;  E-mail: Jinziyuemm@live.cn
; *****************************************************************************
;  中断向量表,复位时必须位于根执行区0地址处
;******************************************************************************
                PRESERVE8
                AREA    RESET, CODE, READONLY
                THUMB
;******************************************************************************
                DCD     0x20000800               ; 初始栈指针,可修改
                DCD     Reset_Handler            ; 复位向量
                DCD     NmiSR                       ; 非屏蔽异常向量
                DCD     FaultISR                    ; 硬故障异常向量
;******************************************************************************
                ENTRY        ; 复位处理
Reset_Handler
                IMPORT  my_main
                B           my_main      ; 启动应用程序
;==============================================================非屏蔽中断处理
NmiSR       B       .
;==============================================================硬故障异常处理
FaultISR    B       .
;******************************************************************************
                ALIGN        ; 确保字对齐
                END

网友:
LZ很牛啊,我得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很强大的LZ

网友:
学习了。标记一下!

网友:
资料很有用

网友(2012-08-27):
学习启动代码。

网友:
这个要记住呀!!!

网友:
这个对我们来说太有用了

网友:
分析得很好,得下功夫了解了解汇编了

网友:
顶,是必须的!

网友:
标志一下。

网友:
这个可以 好好

网友:
谢谢咯,还没仔细看过那段代码呢

网友:
标记一下,反复看

网友(2012-09-28):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分析得很细致,这对我们了解STM32的启动过程很有帮助!

网友:
启动文件,这个得好好看,好好学习,谢谢了

网友(2012-11-12):
不错,很好的资料

网友:
看了一遍,没看懂。。。

网友:
这里有错:
1、 通过boot引脚设置可以将中断向量表定位于SRAM区,即起始地址为0x2000000,同时复位后PC指针位于0x2000000处;

SRAM的地址应该为:OX 2000 0000 ,你这里写成了 OX 0200 0000了,OX 0200 0000 应该是系统代码区

网友:
这里有错
而“READONLY”表示该段为“可读写”属性,可知“可读写”段保存于SRAM区,即0x2000000地址后。

应该是READWRITE

网友:
一直了解,终于找到了,顶!

网友:
这个经典

网友:
LZ对STM32研究很彻底。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下的..必须的!!

网友:
对我们初学STM32很有用

网友:
有问题,在详细学习

网友(2012-12-22):
LZ很厉害,不过我看不懂M3的汇编代码。

网友:
楼主是蒙博宇?我在他的stm32自学笔记有看到对启动代码的分析,你的也不错,呵呵

网友:
这个,,高端

网友:
有必要好好理解一下

网友:
这个也必须顶

网友:
呵呵,认真看完了楼主的分析,并对应代码仔细看了一遍,受益匪浅啊~~~

网友:
Mark,留着慢慢解读一下

网友:
分析的好,很有用啊!

网友:
我觉得写STM32启动过程,首先把它主要工作写下,要不然看到那么多,眼都花了,也不知道记了多少。

网友:
学习一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学习了,一直想搞懂这些。

网友:
解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学习啊啊啊啊

网友(2013-03-06):
定下,留作以后学习

网友:
必须收藏   看过的解释最详细的文章了

网友:
写得挺好的

网友:
mark留着以后用

网友(2013-05-21):
再看了一遍,,,
有新的收获,

网友:
这个必须看一下

网友:
牛B的很啊,学学

网友(2013-10-05):
对初学STM32很有用,谢谢讲解!

网友:
对比一下,看看这个:http://forum.eepw.com.cn/forum/thread/threadid/235514
写在开篇:
    当前的嵌入式应用程序开发过程里,C语言已成为了绝大部分场合的最佳选择。如此一来main函数似乎成为了理所当然的起点——因为C程序往往从main函数开始执行。但一个经常会被忽略的问题是:微控制器(单片机)上电后,是如何寻找到并执行main函数的呢?很显然微控制器无法从硬件上定位main函数的入口地址,因为使用C语言作为开发语言后,变量/函数的地址便由编译器在编译时自行分配,这样一来main函数的入口地址在微控制器的内部存储空间中不再是绝对不变的。相信读者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也许大同小异,但肯定都有个关键词,叫“启动文件”,用英文单词来描述是“Bootloader”。
    无论性能高下,结构简繁,价格贵贱,每一种微控制器(处理器)都必须有启动文件,启动文件的作用便是负责执行微控制器从“复位”到“开始执行main函数”中间这段时间(称为启动过程)所必须进行的工作。最为常见的51,AVR或MSP430等微控制器当然也有对应启动文件,但开发环境往往自动完整地提供了这个启动文件,不需要开发人员再行干预启动过程,只需要从main函数开始进行应用程序的设计即可。
关于“启动模式”
    话题转到STM32微控制器,无论是keil uvision4还是IAR EWARM开发环境,ST公司都提供了现成的直接可用的启动文件,程序开发人员可以直接引用启动文件后直接进行C应用程序的开发。这样能大大减小开发人员从其它微控制器平台跳转至STM32平台,也降低了适应STM32微控制器的难度(对于上一代ARM的当家花旦ARM9,启动文件往往是第一道难啃却又无法逾越的坎)。 相对于ARM上一代的主流ARM7/ARM9内核架构,新一代Cortex内核架构的启动方式有了比较大的变化。ARM7/ARM9内核的控制器在复位后,CPU会从存储空间的绝对地址0x000000取出第一条指令执行复位中断服务程序的方式启动,即固定了复位后的起始地址为0x000000(PC =0x000000)同时中断向量表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而Cortex-M3内核则正好相反,有3种情况:
    1、 通过boot引脚设置可以将中断向量表定位于SRAM区,即起始地址为0x2000000,同时复位后PC指针位于0x2000000处;
    2、 通过boot引脚设置可以将中断向量表定位于FLASH区,即起始地址为0x8000000,同时复位后PC指针位于0x8000000处;
    3、 通过boot引脚设置可以将中断向量表定位于内置Bootloader区,本文不对这种情况做论述;
Cortex-M3内核规定,起始地址必须存放堆顶指针,而第二个地址则必须存放复位中断入口向量地址,这样在Cortex-M3内核复位后,会自动从起始地址的下一个32位空间取出复位中断入口向量,跳转执行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对比ARM7/ARM9内核,Cortex-M3内核则是固定了中断向量表的位置而起始地址是可变化的。
细说STM32的启动过程
    下面就从ST的启动文件说起,由于库中的startup_stm32f10x_md.s与编译环境有关,所以针对的是库中的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startup\TrueSTUDIO路径下的文件进行分析。
system_stm32f10x.c
    SystemInit():在"startup_stm32f10x_xx.s"文件中被调用,功能是设置系统时钟(包括时钟源,PLL系数,AHB/APBx的预分频系数还有 flash的设定),这个函数会在系统复位之后首先被执行。文件中默认的一些设置:允许HSE(外部时钟),FLASH(允许预取缓冲区,设置2个等待周 期),PLL系数为9,开启PLL并选择PLL输出作为时钟源(SYSCLK),后续设置SYSCLK = HCLK = APB2 = 72MHz,APB1 = HCLK/2 = 36MHz,HCLK即AHB的时钟。

    SystemCoreClockUpdate():在系统时钟HCLK变化的时候调用,以更新一个全局变量SystemCoreClock,这个变量可以为应用程序使用,必须保证正确。默认不调用这个函数,因为SystemCoreClock默认被设置为设定的频率了(72MHz)
    另外,下面这种设置寄存器的方法值得借鉴,先用位名清除相应的位,再进行设置,例如:
#define  RCC_CFGR_PLLSRC                     ((uint32_t)0x00010000)        /*!< PLL entry clock source */
#define  RCC_CFGR_PLLXTPRE                   ((uint32_t)0x00020000)        /*!< HSE divider for PLL entry */
#define  RCC_CFGR_PLLMULL                    ((uint32_t)0x003C0000)        /*!< PLLMUL[3:0] bits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
#define  RCC_CFGR_PLLSRC_HSE                ((uint32_t)0x00010000)        /*!< HSE clock selected as PLL entry clock source */
#define  RCC_CFGR_PLLMULL9                  ((uint32_t)0x001C0000)        /*!< PLL input clock*9 */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HSE * 9 = 72 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MULL9);
    startup_stm32f10x_md.s:(针对F103RBT6为中容量的产品)
    这个文件里面首先定义了复位中断(复位入口矢量被硬件固定在地址0x0000_0004)的处理函数:Reset_Handler,它的作用就是将保存于flash中的初始化数据复制到sram中,调用上面说到的SystemInit来初始化时钟,接着跳转到main执行。
    接着定义了Default_Handler, 这个是作为其他所有中断的默认处理函数,作用就是死循环,所以你假如开启了某个中断,请按照这里面的中断函数名给它写中断处理函数,例如串口中断处理函数名是 USART1_IRQHandler,你开了串口中断,如果不重写USART1_IRQHandler,就默认执行Default_Handler,死循环了。而如果你有重写,那么中断向量表中的处理函数的地址就会更新为你自己写的那个函数的地址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此文件的末尾用了类似这样的语句:
   .weak    USART1_IRQHandler
   .thumb_set USART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它给中断处理函数提供了弱(weak)别名(Default_Handler),如果不重写,中断了默认执行Default_Handler,如果重写了,因为是弱别名,所以会被你写的同名函数覆盖。
最后定义了一个中断向量表的段(.section    .isr_vector,"a",%progbits),这个表将会放置在0x0000 0000那里,第二个字(0x0000 0004)是复位向量,复位之后从这地址所指的函数执行。
那么,如何保证.isr_vector这个段将放在flash的最开始(0x08000000)呢?这就需要链接脚本了,即我们用的那个stm32_flash.ld文件了,查看一下就知道了,里面先定义了堆栈的地址:
_estack
/* Highest address of the user mode stack */
_estack = 0x20005000;    /* end of 20K RAM */
接着定义了堆和栈的大小:
/* Generate a link error if heap and stack don't fit into RAM */
_Min_Heap_Size = 0;      /* required amount of heap  */
_Min_Stack_Size = 0x100; /* required amount of stack */
接着声明了各个内存的区域(定义了几个代表某个线性空间的名字,如下面的FLASH):
/* Specify the memory areas */
MEMORY
{
FLASH (rx)      : ORIGIN = 0x08000000, LENGTH = 128K
RAM (xrw)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20K
MEMORY_B1 (rx)  : ORIGIN = 0x60000000, LENGTH = 0K }
接着下面再介绍上面这三个名字里面都放了什么东西,首先是FLASH的:
/* Define output sections */
SECTIONS
{
/* The startup code goes first into FLASH */
.isr_vector :
{
   . = ALIGN(4);    KEEP(*(.isr_vector)) /* Startup code */
   . = ALIGN(4);  } >FLASH
/* The program code and other data goes into FLASH */
.text :
{
   . = ALIGN(4);    *(.text)           /* .text sections (code) */
   *(.text*)          /* .text* sections (code) */
   *(.rodata)         /* .rodata sections (constants, strings, etc.) */
   *(.rodata*)        /* .rodata* sections (constants, strings, etc.) */
   *(.glue_7)         /* glue arm to thumb code */
   *(.glue_7t)        /* glue thumb to arm code */
   KEEP (*(.init))
   KEEP (*(.fini))
   . = ALIGN(4);    _etext = .;        /* define a global symbols at end of code */
} >FLASH
    可以看到startup_stm32f10x_md.s中定义的这个段.isr_vector确实放在了最开头的位置。
但是我们前面说复位向量在0x0000 0004,现在其地址是在flash中,所以地址是0x0800 0004,这个怎么回事呢?原来,stm32可以通过boot0、boot1引脚的配置将flash映射到0x0000 0000处。具体可参考stm32的用户手册2.4节。
    从主闪存存储器启动(BOOT0 = 0,BOOT1 = X):主闪存存储器被映射到启动空间(0x0000 0000),但仍然能够在它原有的地址(0x0800 0000)访问它,即闪存存储器的内容可以在两个地址区域访问,0x0000 0000或0x0800 0000。
至此,整个STM32的启动过程以及程序结构都可以比较清晰了。

网友:
先浑沦吞枣的看一遍,刚接触stm32。

网友:
mark下,待会回来看

网友:
对理解很有裨益!好!

网友:
很好啊,对我们挺有用的

网友:
不出问题基本上很少关注这些了

网友D(2013-11-29):
很喜欢这类文章,果断收藏。
另外,一直想搞清楚一个问题:众所周知,全局变量是在RAM中操作的,而带初值的全局变量其初值在程序运行前无疑要存放在ROM中,那么这个“搬运”工作是什么时候进行的?

网友:
收藏,以后深入STM32有用

网友:
绝对的好东西,顶一下

网友:
这个分析太好了,收藏了

网友:
经典的教程啊!!!

网友:
值 得 学 习

网友:
mark先  目前还有点看不懂。。

网友(2013-12-30):
初学者过来学习,楼主写得很详细,不知道我能不能看懂。

网友:
诚心拜读了一遍,真心受用。

网友:
谢谢,学习了,楼主可以帮忙分析下3.5的库中的启动代码,貌似有些不一样了

网友:
果然收藏,果然MARK。

网友:
学习了,解析得很详细!

网友:
mark.非常感谢。无私奉献

网友:
mark,重拾stm32备用

网友:
感谢LZ,收下了

网友(2014-02-24):
手机上标记一下

网友:
cortex-A系列的启动代码能分析一下么

网友:
还好学过微机原理,这个多看看还是懂了一些,十分感谢,这些东西看多了能更加理解我们到底在干干什么,

网友:
学习了, 准备整理一下,成PDF,发上来。

网友:
学习了,为以后做Bootloader准备。

网友:
mark,解析STM32启动过程。

网友:
标记下,能用上的

网友:
大家都发表下自己的看法,要是可行的,我就做做试试,并上图说话,嘻嘻~~

网友:
强帖
楼主真乃好人也!

网友:
一直想知道程序在STM32上面是咋运行的,这也算是一个开始吧,

网友:
在学STM32呢..........精华贴,看了总有所收获

网友:
谢谢分析得这么详细

网友:
好长,能否总结出几个模块出来,最好能有拓扑图

网友:
mark 以后用到再看

网友:
诚心拜读了一遍,顶礼膜拜啊,楼主分析太好了

网友(2014-03-27):
mark..
受教了,收藏先

网友:
不错      ,楼主的经历貌似很丰富

网友(2014-05-26):
Mark STM32启动过程

网友:
多么深刻细致的分析

网友:
很好,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很好啊,受用

网友:
标记,解析STM32启动过程

网友:
略专业的样子~

网友:
回帖mark一下

网友(2014-07-01):
温习一遍

网友:
标记下,慢慢看

网友:
谢谢楼主,请问如果想要改变程序初始启动地址(假设改为0X8000400),除了在KEIL设置外还要改启动代码吗?

网友:
stm32启动代码分析,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喜欢这类文章,果断收藏。
另外,一直想搞清楚一个问题:众所周知,全局变量是在RAM中操作的,而带初值的 ...

由编译器库函数“ __main() ”执行。注意:不是 main() 函数。
编译器只要看到程序中有main(),就会强制链接器链接到库__main()中的初始化代码,以实现变量的复制和初始化。

网友:
回去慢慢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mark,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
mark zhi stm32启动模式

网友:
这个彻底学习了。

网友:
回头再看,才有所领悟

网友:
这个要仔细看啊。

网友:
FLASH区,即起始地址为0x0800 0000,不是0x8000 0000

网友(2014-08-20):
真是个好人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

网友:
谢谢诸位分析,学习了...

大家看哈 229L

网友:
虽然学stm32不一定必须看懂这个,但是看懂了会搞的更上一层楼

网友:
学习了,楼主高人啊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太牛了,正好学习学习

网友:
标记,以后有机会再学习

网友:
看了几遍,感觉还是迷惑

网友:
讲解很详细。跟uboot很相似

网友(2014-10-20):
努力努力。。。。。

网友:
正想了解芯片启动相关的知识,受教了,mark

网友:
用了这么久的stm32,这个还从来没研究过!真是高深啊。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想起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需要在FLASH一个固定位置存放一些数据(版本号)
看了前同事的代码,就是通过修改启动文件中,DCD部分,实际上就是在FLASH借用了起始部分固定位置(原来是空闲区域)做了一个数据定义。当然在C文件中要做一个声明。
这样,生成的BIN文件在固定位置就存在一个固定数据(我定义的版本号),PC端我们自己写的控制软件通过识别该BIN文件指定位置版本号数据来了解BIN文件信息。

网友(2014-12-04):
学习啦! 温故而知新!

网友:
学习一下    没深入研究过STM32 的启动

网友:
很强大的分析,学习了

网友:
太有用了,感谢楼主

网友:
精华呀,很好

网友:
牛啊,一直没有好好看过这个

网友:
解析STM32启动过程  不错

网友:
最近也在搞这个,  mark一下, 晚上回去研究下

网友:
悄悄的你来了,正如你悄悄地走。

网友:
正好有需要,推一個。

网友:
很详细,最近在为IAP启动过程纠结,看了学习不少

网友:
最近一定得把搞懂,一直都是随便浏览了一下

网友:
收藏,学习这个修炼内功

网友(2015-03-25):
stn32启动过程,经典标记!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全的,留存了

网友:
等等看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需要蚂蚁下

网友:
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个问题,谢谢LZ

网友:
收藏以后慢慢研读

网友:
stm32启动代码详解

网友:
做个标记,以后慢慢学

网友:
了解一下,有用!谢谢

网友:
分析透彻,顶一下;

最近有个项目用在环境恶劣的室外,不知道STM32F4系列能不能胜任恶劣条件

网友:
解释的很好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雾里看花   mark

网友:
对于深入了解STM32很有帮助,多谢了!

网友:
很早就收藏了,今天看完了。想问楼主是怎么开始学习ARM的,什么时候为什么学thumb指令,达到对单片机启动前准备如此了解

网友(2015-08-14):
这个东西真的很需要,毕竟我也搞了这么久

网友(2016-05-05):
不好意思挖一下,正在学习,看了这个非常透彻。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8-07-31):
感谢分享  MARK 解析STM32启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