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变压器的副边上所标出的电压电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28):
如题,反激式变压器的副边上所标出的电压电流是什么意思?变压器的原边和副边的变比为:1.733:1。我想用凌力尔特的LT3573来驱动可以吗?原边的两个电感个有什么作用呢,而且还是1:1的关系?(原边为什么要两个电感?)
谢谢回帖的各位。

楼主:
没人回复呢

网友:
副边上所标出的电压电流是在使用肖特基作整流时的输出电压和电流值。原边的两个线圈是采用三明治绕法的绕组,通常做法:先张绕一半初级绕组,再绕次级绕组,后绕另一半初级绕组。目的是减少漏感,降低EMI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