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查看u-boot的机器码?

楼主(2012-03-28):
ARM菜鸟,想请教一个问题:
现在有一个ARM板子上面别人烧的个u-boot 1.1.6,我想移植一个linux系统上去,但是没有这个u-boot的源码,因此没有办法从代码里面找它的机器码,而linux的机器码又必须得设置成跟u-boot的一样。
所以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指令可以从u-boot里面直接看到机器码的?如果没有,那么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相同版本的u-boot压缩包机器码都是一样的,这样我可不可以从网上下一个1.1.6版本的u-boot来看一下里面的机器码呢?

楼主:
另外我将zImage用tftp下载到ARM中之后,启动linux,超级终端上显示:

Copy linux kernel from 0x00200000 to 0x30008000, size = 0x00300000 ... Copy Kern
el to SDRAM done,Warning: this binary is not compressed linux kernel image
zImage magic = 0xffffffff
NOW, Booting Linux......

然后就一直停在这里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将zImage用tftp下载到ARM中之后,启动linux,超级终端上显示:

Copy linux kernel from 0x00200000  ...

你没有挂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挂文件系统

可我在编译内核的时候一起将yaffs编译进去了,编译出来的内核有2M左右应该是包含文件系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我在编译内核的时候一起将yaffs编译进去了,编译出来的内核有2M左右应该是包含文件系统的 ...

你那个只是让内核支持那个文件系统。文件系统是另外制作的。

网友B:
应该是机器码错误。我记得看过uboot以后可以在env里面设置机器码的。

setenv archNumber <machine-id>
saveenv

machine-id跟你编译的Linux的machine-id一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只是让内核支持那个文件系统。文件系统是另外制作的。

我知道了,原来是这样,对嵌入式开发流程还是不是太熟悉,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机器码错误。我记得看过uboot以后可以在env里面设置机器码的。

setenv archNumber

谢谢你,我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原来是这样,对嵌入式开发流程还是不是太熟悉,谢谢你了

不客气,能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
如果是想看启动Linux相关的参数,uboot有相关命令可以查看,如printenv。

网友:
uboot的官方源码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就是自己配置编译的。有的人会把没用的代码删除掉。如果要看源代码,去官方下一份吧,估计板上一般也就进行一下配置